坛里晶体管收音机变压器绕的欢,手痒修好了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输入变压器

楼主(2016-01-06):
坛里购得一不响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程式低放部分是变压器输入输出。在检查各级电压时发现推动级的晶体管没有电压,测量输入变压器的另一端电压正常,判断输入变压器的断线,拆下变压器测试,证实了变压器初级断线。这样的小变压器本不贵,随便在网上买个晶体管收音机板板在得到变压器的同时还可以其他零件。但貌似这个变压器还比较老,质量应该还行,估计在绕制时还刷了绝缘漆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断线可能在线头和线尾。修理这个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反正是玩吧,发扬DIY精神,动动手折腾折腾,说不定还修好了还可以节约几个钱呢。经过一番折腾,还真修好了。废话少说上图。

工具就是图上的这五样

工具就是图上的这五样

耐心加细心就成了

耐心加细心就成了

封纸是刷了漆的,这个要仔细,尽量不要把纸封拆烂。

封纸是刷了漆的,这个要仔细,尽量不要把纸封拆烂。

果然如我所料,断头就在封纸的下面。借助放大镜将断头仔细焊接好。

果然如我所料,断头就在封纸的下面。借助放大镜将断头仔细焊接好。

用表检查保证焊接好后,用牛皮信封剪裁相应宽度的纸条封好后,再贴上原来拆下来的纸封。

用表检查保证焊接好后,用牛皮信封剪裁相应宽度的纸条封好后,再贴上原来拆下来的纸封。

用电桥测量初次级直流电阻和电感

用电桥测量初次级直流电阻和电感

好了,仔细装上拆下的铁芯

好了,仔细装上拆下的铁芯

成了

成了

网友A:
这活干的真细心!

楼主:
     还有三张图:

楼主:
最后测量修好后的变压器的电感:

网友:
还是个细致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干的真细心!

呵呵,玩吧。谢谢超版加分!

网友:
不错,很好,高手。

网友:
高手在坛内

楼主:
补张测量初级电感的图:

网友B:
你这还好,我前几天遇到个输入5个头都断了,(5个脚生生的被拉出,脚都在电路板上呢,但是变压器掉下来了)只有拆开从新绕的,都是手工绕,太小,绕线机用不了。还好拆下来的线又都绕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好,我前几天遇到个输入5个头都断了,(5个脚生生的被拉出,脚都在电路板上呢,但是变压器掉下来了) ...

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

高手谈不上,只是干活仔细一点就行了。因为是个1.5V的收音机,所以花点功夫修好了,
  上2张收音机照片,用透明胶带绕的是修复的变压器,这机机古怪,输入在外边,输出在中间的,像个山寨机呢   佛山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谈不上,只是干活仔细一点就行了。因为是个1.5V的收音机,所以花点功夫修好了,
  上2张收音机照片, ...

对,修这些不值钱东西就是玩,是个乐趣!

网友(2017-05-05):
钻石7T1,我有一个,话说在1.5伏机器里面,音质很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