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开关电源串接灯泡的问题

楼主(2016-01-06):
今修一个12v3a开关电源,更换c3679和整流桥后在保险处串接40w灯泡,加电灯泡闪一下后常亮,测量电压输出正常。请问:电源是否修好?直接上保险加电可以吗?以前串灯泡修电源时,灯泡都是闪一下就灭直接上保险加电正常,这回闪一下常亮不敢上保险加电了!

网友:
应该还存在问题,我一般是用60w灯泡。

网友A:
应该还存在问题要不然不能长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存在问题要不然不能长亮的

我也搞不懂了,虽然常亮可是输出正常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懂了,虽然常亮可是输出正常啊

已经查过了,应该没有坏的件了,但就是不敢上保险直接加电,怕烧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查过了,应该没有坏的件了,但就是不敢上保险直接加电,怕烧管啊!

看灯泡的亮度怎样,如果变暗了就可以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灯泡的亮度怎样,如果变暗了就可以通电。

明天再好好看看,感觉没怎么变暗,就是加电时明显感觉闪一下就常亮了。

网友:
常亮了,肯定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最好不要贸然加电,再细细查查吧,免得放烟花。

网友C:
将220V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全部更换试试。

网友:
看贴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网友D:
换60W灯泡试机,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220V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全部更换试试。

新换的整流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闪一下那是电容充电。要是灯泡一直亮亮的那才是电源没修好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啊,以前修好过几个494的开关电源,串接40瓦灯泡都是闪亮一下就灭,然后输出正常,直接上保险加电正常啊 !到底灯泡应该怎么亮算修好啊,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60W灯泡试机,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修好了的话换60瓦灯泡加电就会闪一下就灭吗?

网友F:
你这个小电源空载电流是否有点的大,还是接负载了,我修100W ---350W 的串 40W 灯泡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小电源空载电流是否有点的大,还是接负载了,我修100W ---350W 的串 40W 灯泡闪一下。

感谢回复!我接了负载后40瓦灯泡一直闪亮,不知道这算修好了吗?可以直接加保险上电吗?

楼主:
我量了一下,串接灯泡加电,空载空载时灯泡闪一下常亮,电源输出正常,串接灯泡电压为200v,灯泡亮度是否变暗不明显。接负载后,串接灯泡状态为一直闪亮,电压输出正常。不知道这样的状态电源是否修好,能否上保险直接加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修好了的话换60瓦灯泡加电就会闪一下就灭吗?

我是担心你的电源功率大,用稍大点灯泡压降会小一点,不过我也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串接灯泡加电,空载空载时灯泡闪一下常亮,电源输出正常,串接灯泡电压为200v,灯泡亮度是否变 ...

电源初级还有问题,根据现象,重点检查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
EMI电容在1uf左右也会使灯泡发亮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回复!问题解决。检查发现三极管5609有问题,更换后串接灯泡加电,灯泡闪一下就灭,输出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G:
这样就对了,不管是多大的开关电源,空载时都不足以点亮40W的灯泡的,否则开关电源的效率到哪里去了?只要没有加负载,灯泡亮了就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对了,不管是多大的开关电源,空载时都不足以点亮40W的灯泡的,否则开关电源的效率到哪里去了?只要没 ...

非常感谢!通过实践深深地感到修开关电源时串接灯泡的好处。但串接多大的灯泡却有好几种说法,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我是临时串接40瓦的工作灯。

网友:
500W调压器加上 8W 25W 40W 三灯并联加两个开关。普通电源AC 90-110V 就可有输出。

网友:
换60W灯泡试机,应该可以。灯泡闪一下那是电容充电。要是灯泡一直亮亮的那才是电源没修好

网友H:
放心吧,如果只是通电瞬间亮一下,然后就灭了,而且输出正常,说明电源已经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心吧,如果只是通电瞬间亮一下,然后就灭了,而且输出正常,说明电源已经修好了

感谢回复!关于串接灯泡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60W,有的说100W,还有200W的,我是用工作灯(40W)的临时用一下。不知道究竟多大的灯泡好一点呢??

网友H:
从40W到100W都可以,最终维修后测一下空载待机电流,电流应该不大于0.1A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40W到100W都可以,最终维修后测一下空载待机电流,电流应该不大于0.1A

懂了,从40W到100W都可以!那个空载待机电流怎么测呢?

网友H:
在交流输入端串入交流电流表,输出端不接负载即可

网友:
学习了。修电源的法门。

网友:
如果电源带主动PFC好电源串灯也会亮

网友:
好帖。涨姿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从40W到100W都可以,最终维修后测一下空载待机电流,电流应该不大于0.1A

请问师傅你说的这个测空载电流,电流表应该接到哪里哪

网友:
一直用100W的灯,亮一下灭了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交流输入端串入交流电流表,输出端不接负载即可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应该有点问题。

网友(2016-04-01):
修个3842驱动场效应管的开关电源,串接40W灯泡,带负载一闪一闪的,不知还有没有故障

网友(2017-01-17):
是不是灯泡功率小了?还是多查查吧!一般都是闪一下就灭。滤波电容检查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师傅你说的这个测空载电流,电流表应该接到哪里哪

串联到输入电路中,确定灯泡是亮一下就灭的话,那就换下原来 的灯泡,改成电流表就可以看空载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师傅你说的这个测空载电流,电流表应该接到哪里哪

电源线使用平行线 取出一根可以卡住钳流表就可以了。特意拍下图片供矿友参考 钳流表 接线方法

网友:
为什么 量一下 就灭 就说明正常了? 还有人给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