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表的电路图

楼主(2016-01-06):
求30表的电路图,主要是知道表头上的两个可调线绕电阻的阻值。先谢谢了

网友A:
600欧或1k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欧或1k欧的吧

有一个是1k的是对的,还有一个也可能是1k的,我拿不准。还是谢谢了。

网友:
30表还有两种电路图呢

网友B:
看这个吧!

网友C:
发一张我自己30表的原装手册电路图。
测量机构的参数与上俩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张我自己30表的原装手册电路图。
测量机构的参数与上俩图不一样。

谢谢朋友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吧!

谢谢朋友的图纸。

网友D:
给一张30型表的零件图参考:

网友E:
干脆给你全本的说明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7678-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一张30型表的零件图参考:

图不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脆给你全本的说明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7678-1-3.html

说明书很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