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美的 电磁炉 2 例

楼主(2016-01-07):
上月初,一日,夫人回娘家,晚归,带回两个电磁炉,坏的。都是要我修的。
电磁炉进大众家,都是好多年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更没有修过。我没有试机,而是老老实实地开始了学习,从使用,原理,结构,一般故障,易损原件等,用了一个星期,好好的上了个 “速成”班。
第一台:这是外观,还比较干净。
这是型号,美的 MC-SQ202
从合格证可以看到,是 2006 年 6 月 的产品,还差几个月,就10 年了,我觉得质量还不错。
维修开始。
先插电,无爆炸声,无烟,有“嘟, 嘟”的报警声,按各个按钮,也有反应,但是,不加热。
拔掉插头,打开机壳,很干净,无爆炸,燃烧的痕迹,保险管完好,(这就说明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外观普查,没有发现嫌疑的原件。
上万用表,用欧姆档,因为前面已经检查过按钮,就检查“大“电阻,所有的,好的是数量不多,(笑)注意:要么下下来,要么断开一个脚,量一下,与所标色环对比,没有发现有故障的。检查那个可调电阻,阻值为 250 几欧,也在正常范围内。
继续用欧姆档,检查 电流互感器的初级,次级,完全正常,检查锅底温度传感器,因为天冷,竟然有 200 K ,我就用电吹风,对它加温,它马上就阻值下降,因为它是对过热保护,所以,它是正常的。
对 IGBT 的温度传感器也检查了,8K 多,也是正常。加热线圈也量了,好的。
用二极管档,对所有的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整流桥,包括反面贴片的,都检查一遍 ,也都正常。
上放大镜,检查反面的贴片原件,没有发现有焊接问题的。
现在,通电检查,5 V 正常,18 V;有约 17 V,风扇很有劲 !300 V;显示为 289 V !

根据原理图看,这个电压,正好是 5 UF 电容两端的电压,而根据原理图算,这个电压约为:电源电压 X 1.4 。
我马上测量了电源电压,为 234 V,所以,5 UF 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是 234  X 1.4 = 327.6 V  。
把 327.6 V ,和 289 V ,相比较,327.6 - 289 = 38.6  ,这个差距太大 !怀疑 5 UF 电容;故障 !
断电 。拆 5 UF 电容 ,测量,才 1.92 UF ,明显减小,找到嫌疑了 !
于是,稍微休息一下,喝口茶,上个卫生间,回来我又再测一次这个电容,大家看  ,0.052 UF ,几乎无容量 !失效 !(热的,和凉的,竟然还会有这大的区别 !)
第二天,买回了新的 5 UF 电容,两个电容外观一样,牌子不同,
坏电容,还有生产批号:0624 ,06 年 6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把新的 5 UF 电容换上,通电,测量电容两端电压,328 V ! 与原计算值几乎相等 !
断电,把电磁炉装还原,只不装机壳的固定螺丝,再通电,开机,烧水,一切正常工作起来!
最后,装螺丝,完工。
完工后,细看,看到加热盘位置上,赫然注着: MADE  IN   JAPAN   说明这批货,可能是进口组装,也可能只是进口了模具。

外观

外观

型号

型号

机内照片

机内照片

故障点的电压

故障点的电压

电源电压 234 伏

电源电压 234 伏

刚拆下,测量值

刚拆下,测量值

凉了的测量值

凉了的测量值

新电容

新电容

左边是新电容,两个外观一样

左边是新电容,两个外观一样

坏电容的批号

坏电容的批号

换上好电容的电压

换上好电容的电压

盘上的标注

盘上的标注

网友:
挑战一下自己,嘿嘿

网友A:
都修好了吗???

楼主:
第二台:这是外观,看得出,这台用得比较狠,加热盘的位置,烧得都变了色,边上都是油腻腻的,粘手。
这是型号 ,美的 MC-EP201
从合格证可以看到,是 2005 年 11 月 的产品,整10 年了,质量怎么样?各位看官自己评。
还是先插电,只听见“嘟”的一声,所有的按键灯也同时闪了一下,以后,就沉寂了。。。 任你怎么按键,按哪个键,虽然有机械的“吧嗒,吧嗒“声,没有电路的反应。。。
那只好开盖子了,还算干净的, 外观检查,无爆,无烧的痕迹,保险完好。没有发现嫌疑的原件。
因为按键无反应,所以,先检查按键。
上万用表,鸣叫档,一边测量,一边按,它们就是不开叫 !面板上 11 个按键,没有 1 个叫!把 11 个按键,全拆了。估计是触点都氧化了。
去买了 15 个回来,换上了11 个。
通电,检查一下 3 个电压,5V 正常,18 V 也是 17 V 多一点,300 V,有 329 V ,(是电源高了一点的原因)
那就先试机,很快各个部分装好,只不装外壳固定螺丝,插电,嘟的一声,按开关,开了机 ! 运气好!烧一壶水,工作正常。之后,检查其余按键,都恢复正常。
上螺丝,完工。
修理过程贴出来,和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维修电磁炉有帮助。

第二台的外观

第二台的外观

第二台的型号

第二台的型号

第二台的内部

第二台的内部

拆下的按键

拆下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修好了吗???

修好了!这才来和大家分享。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这才来和大家分享。
谢谢关注

很好!经验分享,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无烟版主加分。

网友B:
看你测高电亚,好似没隔离,真害怕

网友:
06年左右美的电磁炉质量都不错,也容易维修

网友C:
别以为刻个洋字码就感觉特高贵,特崇拜  SQ202 这台机器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电路单元  控制程序的每一个执行语句,都是纯粹的国人设计,用料全部来自国内的实力供应商, 当然也包括那个圆瓷盘, 这个圆磁盘是原本 日本电气硝子株式会社 生产的一种高硬高白度微晶陶瓷面板,400度高温瞬间放入0度冰水中不破裂不变形不变色, 其实这个面板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只是人家做了嫁接,把这个在原本行业里不起眼的东西用在了直观美感的电磁炉面板上结果 四两拨千斤,   其实这个材料最典型的应用就是 汽车发动机上的火花塞陶瓷体  所以呢, 当年使用这个面板的电磁炉 价格不下600元 (单独一块面板从日本进口回来的成本就在180元)后来 其实就那么回事,国内找个XX厂家(汽配行业)直接下订单, 一模一样 特性一样,硬度一样 白度一样甚至没有一点差别的就做出来了,国产的成本仅仅是20元 (不要忘记 特性是不输脚盆原装的)  然后 首次这款机 卖出了468的价格   尚XX瞬间措手不及  为什么人家能拿到如此便宜的货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专利纷争, 当然在外观上做了统一化处理,不是内行根本看不出原装和国产的区别,

网友D:
好技术,可以开店了,

网友E:
按键质量真是没办法,家中同一台我都换过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测高电亚,好似没隔离,真害怕

注意各个板子,部件的位置,不要碰上,实在不行,可以用塑料板隔开。一但你注意这个问题,你就有办法了。
谢谢关注,谢谢关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台:这是外观,看得出,这台用得比较狠,加热盘的位置,烧得都变了色,边上都是油腻腻的,粘手。
这是 ...

这台EP201 和前面的SQ202 从电路结构到软件程序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小电路板 一个是大电路板 仅此区别而已,  小板原来是为紧凑型 大功率电磁炉设计的,大板是为嵌入式大功率电磁炉设计的,这些电路的设计功率容量是2.5~2.8KW   但是因为当时是全新设计 并且按照国家CCC规范 产品线只保守的做了2KW,后来的2.1KW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这套板子应该可以说是国内电磁炉行业中模拟振荡环形式 的最顶尖技术典范,几乎很多一线品牌和山寨的电磁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模仿的这一套系统, 最高峰值功率3KW  最高热效率92%,这个数据无人能及 ,无奈消费者不当一回事 ,后来的全数控就一锉逼,消费者惯出来的事 消费者自己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EP201 和前面的SQ202 从电路结构到软件程序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小电路板 一个是大电路板 仅此 ...

无烟版主,对电磁炉,是真正的专家 !

楼主:
谢谢动力车版主加分鼓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以为刻个洋字码就感觉特高贵,特崇拜  SQ202 这台机器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电路单元  控制程序的每一个 ...

第一次听业内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技术,可以开店了,

我只想完成夫人给的任务 !
谢谢关注 !

楼主:
哈哈 !这么快帖子就被加入 “精华”  !刚刚看到 !
谢谢版主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质量真是没办法,家中同一台我都换过两次了。

买按键时,对老板说一声 :我要工业级的 。
谢谢关注 !

网友F:
好技术。有深厚的地基,才能以一通百。我家中都有一电磁炉坏了,可惜我不懂,不敢修。呵呵

网友G:
家里有个美的的电磁炉也是按键无反应!按楼主的维修方法我也去试试

网友H:
楼主好技术!好有耐心!特别是修第一个电磁炉时,所有元件都检测一遍!地狱式有木有!本菜就是缺乏耐心,电阻什么的总是在路就量了。没有像楼主那样拆下来量,所以很多时候对元件好坏的判断总是似是而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技术。有深厚的地基,才能以一通百。我家中都有一电磁炉坏了,可惜我不懂,不敢修。呵呵

不急着用,那就慢慢来,条件具备了再修,也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有个美的的电磁炉也是按键无反应!按楼主的维修方法我也去试试

按键最好买工业级的,花不到几元钱,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烟版主,对电磁炉,是真正的专家 !

确实是专家,让我知道了些电磁炉的业外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最好买工业级的,花不到几元钱,值得一试。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和经验分享。目前,我还修不好这个电磁炉,觉得特别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技术!好有耐心!特别是修第一个电磁炉时,所有元件都检测一遍!地狱式有木有!本菜就是缺乏耐心,电 ...

主要是看到,板子上零件,分开看,每一种,都不多。所以才用这种笨办法。
像大电阻,每个挑开一个脚,一起挑,非常快,一量,再一起复原,很快就好了。
谢谢关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板子上零件,分开看,每一种,都不多。所以才用这种笨办法。
像大电阻,每个挑开 ...

感谢楼主!一批批挑开的确省事!这种地毯搜索方式对不了解的情况或软故障最有效!如果楼主一开始搜的是电容那才快!又或者一开始先测供电电压会更加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一批批挑开的确省事!这种地毯搜索方式对不了解的情况或软故障最有效!如果楼主一开始搜的是电 ...

同意你的看法。 一击中的多好 !
不过,我是第一次维修电磁炉,从开始接触,认识,上升到有经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像你说的那样,说不定下次,我就变得聪明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你的看法。 一击中的多好 !
不过,我是第一次维修电磁炉,从开始接触,认识,上升到有经验 ...

一定会的!技术在于积累!

楼主:
感谢  MABOWEN  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
检查流程写得很清楚,让新手有个学习的机会,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2016-03-05):
听严办说的,我有学到了很多,无烟真乃电磁炉的大师呀,我也是最喜欢维修电磁炉,

网友I(2016-06-19):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佩服,

彼此,彼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笑不语 ?

网友K:
我最近也修好了家里的电磁炉,是桥堆和大管坏了,爆了保险。某宝买的零件,说是全新,到手后看起来是翻新的,不过还好用。价格不如拆机件实惠。全新正品零件不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也修好了家里的电磁炉,是桥堆和大管坏了,爆了保险。某宝买的零件,说是全新,到手后看起来是翻新的 ...

你的这台电磁炉 ,坏的就厉害点了 ,除了坏的要换外 ,检测 ,保护电路也要检查 ,才更放心 。
我所在城市 ,电子元件好买 。元件难买的苦 ,非常理解 !能够修好 ,非常不容易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台电磁炉 ,坏的就厉害点了 ,除了坏的要换外 ,检测 ,保护电路也要检查 ,才更放心 。
我所在城 ...

买不到新的就买拆机件了

楼主(2016-12-22):
好快啊 !马上快一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