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5v到240v隔离电源

楼主(2016-01-08):
都是身边维修积攒的垃圾组装起来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内部是两个2.2千瓦的变压器,从稳压器拆除了

过流保护器是从有线供电器内拆除的,

数控温度是原来控干电机设备上的,

数显表在淘宝买的。

面板自己用铁板做的,

参数 :220v隔离输出。
          5到240v交直流输出。
          温度数控。

        总体过流0.5a到20a断电保护,

原理图:

内部图:

楼主:
不知道是否合格参数作品,不合适就移动别的区吧,

网友A:
做得不错,帮你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帮你顶下。

选取的外壳太小了,好不容易装下,所以内部布局有点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帮你顶下

谢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请问变压器两个大的是自已手工绕得吗?试用音大吗?能告诉s吗?而输入电流有多大?答与不答都谢谢你!因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与思维的拓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变压器两个大的是自已手工绕得吗?试用音大吗?能告诉s吗?而输入电流有多大?答与不答都谢谢你!因开拓 ...

内容这没有什么保密的,拿出来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机器基本没有噪音!变压器不是我我自己做的。拆机的。从一个380稳压器拆出来的,一次有几个抽头,空载分别是,0.4到0.1a,我用最小的,毕竟天天用这个,节能是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变压器两个大的是自已手工绕得吗?试用音大吗?能告诉s吗?而输入电流有多大?答与不答都谢谢你!因开拓 ...

内容这个应该可以改成5到240v恒流恒压,没时间研究了!

网友:
我看的明白:两个调压牛内部和外部线圈断开,内部串联做初级,外部串联做次级。其实完全可以0V起调,在外线圈头部几圈不用,跳接在电刷起始点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的明白:两个调压牛初级次级断开,初级串联,次级串联。其实完全可以0V起调。

对的。 不过是从约6v开始。

网友D:
我几年前做个这种电源,也参加DIY大赛,使用至今,非常好用。我选磁通密度大一些,一个调压环牛可以输出0至200V交流,加一个20伏变压器可以提高到220V。无奈很多人看不懂,非要说不是隔离的,懒的和这些人解释,我自己天天用还不知道隔不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几年前做个这种电源,也参加DIY大赛,使用至今,非常好用。我选磁通密度大一些,一个调压环牛可以输出0至 ...

谢谢你回答!旧物利用叫贡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  不过是从约6v开始。

调压器线圈跳接到电刷起始点那圈上就是0V起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压器线圈跳接到电刷起始点那圈上就是0V起调了。

我是从两个碳刷点取的电,。所以起点5v, 两个电机同时供电,

网友:
我明白2个电机同时供电,电是从电刷2个动臂输出的,但是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把电路图上左面变压器次级接线端的上部跳过几圈,右边变压器下部接线端跳过几圈。这样虽然总电压要低6V,但是可以从0V起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从两个碳刷点取的电,。所以起点5v,  两个电机同时供电,

或者把这个挡改小(微动开关其实可以不用),可实现0V起调。

我这个电源把挡改了

我这个电源把挡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把这个挡改小(微动开关其实可以不用),可实现0V起调。

哪里还真没研究,因为是限位开关。感觉5v起点够用,有恒流电源,这个将来想改个220v恒流电源 ,还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把这个挡改小(微动开关其实可以不用),可实现0V起调。

你内部就是一个变压器?我这个一个变压器我试了,出不来200v,空载电流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还真没研究,因为是限位开关。感觉5v起点够用,有恒流电源,这个将来想改个220v恒流电源 ,还没有思路 ...

改恒流太难:不知道你想实现交流还是直流恒流?这么大功率,电子元件难办到,这个电机执行反应又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内部就是一个变压器?我这个一个变压器我试了,出不来200v,空载电流太大了,

我是3个内部线圈串联起来,磁通密度大一些,但空载电流不算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恒流太难:不知道你想实现交流还是直流恒流?这么大功率,电子元件难办到,这个电机执行反应又太慢。

还没研究,恒流不用太大2a就行了,恒压应该很好实现,恒流串个恒流板不知道可行?不知道耐压行不行。

网友E:
介绍不够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介绍不够详细啊

那个方面,保护器和数控温度计都是拆机的无法绘图,

网友(2017-02-27):
引用 网友D:
我几年前做个这种电源,也参加DIY大赛,使用至今,非常好用。我选磁通密度大一些,一个调压环牛可以输出0至 ...

      路过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2020-05-25):
做得不错,是不是用稳压器里的铜环

网友(2021-04-25):
非常好的作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