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买的JD19264C+atmega64a编程万年历,瞎剁手的后果:苦逼AVR之路

楼主(2016-01-08):
初学单片机,刚有点入门STC,缺屏幕,论坛中看到有人出屏幕,就买了几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91061  ,原机是JD19264C屏幕+Atmega64A的处理器,原本打算把屏幕拆下来用STC点点试试。

12月份卖家发来了,拿到手初上电还可以,除了有一个屏幕有较大的划伤之外,都还能正常使用。看看板子,做工还不错,于是强迫症翻了,非琢磨用原机的MCU,打算做个时钟。

研究了一番,MD,AVR和STC不一样,苦逼之路就此开始了

要下载程序,得先做一个下载器,先做最简单的,并口下载器。通过74hc244芯片直接可完成烧写。

并口下载器电路

并口下载器电路

手里有一个之前留下的74hc244, 贴片的,找了个转接板,开做。耗费几天,还真给做成了

并口下载器

并口下载器

通过接口连接到对应的引脚上,能下载。
并口下载线对应Atmega64的引脚与上图稍有不一样,网上有资料

上位机用Progisp1.72

苦逼之一: 正常用的电脑,没有并口,破烂里翻出来一个IBM R50e, 迅驰的带并口,老牛一般慢。

笨法子应对一: 花了四十块,买了一个PM较高的CPU,两条1G的DDR1本条,先升级了下,凑合用。 用网上查到的资料,用并口下载线,烧写一个USB的USBISP来用。

好么,开始了
电路

烧写固件。反复了几次,还真给做出来了。

USBASP,用了一片M8, 可以直接接USB口,上位机还是用的ProgISP。  正常工作的电脑终于可以进行下载了,用了没两天,不甘心啊,每个板子都得这么难看的飞好几条线。原板子带了一个引出的jtag接口。不行,我得用那个,省劲,好看。折腾么。。。。

比较简单能用jtag的,就只有Jtagice了,上位机用atmel studio(5.0以下版本,到了新版本已经不支持这个工具了)。

用M16一片,CH340G一片,各种接各种飞,各种尝试,折腾了有三四天,也终于做出来了。

新手,手工不好,各位前辈不要各种奸笑。。。

jtagice默认不带供电给目标板,并采用标准Jtag口,与目标板的接口对接需要各种杜邦,费劲,就直接在空余的板处做了个六脚插针,可直接插在目标板子上并完成供电。

目标板引出的接口上焊了个插座,自己剪的6P的,直接插上,齐活。  至此工具方面的准备,算是折腾差不多了,二楼继续

楼主:
接楼上,来一个工具接好后的图

屏幕画面是摸索点亮屏幕过程的中间测试程序。

板子是3.3v的,Jtagice 3.3V供电选用了ASM1117-3.3 。

原板上面带3.3V供电的字库,虽然没啥用,但也懒得拆了,天晓得以后会不会有可能再用呢, 温度湿度采集用的DHT11

直接用网上的图了

时间芯片用的是DS3231模块, 马云家两块多的那种。

开始一点点熟悉avr,真的是从零开始啊,除了stc研究了几个月的半生不熟的C语言,其他一概不懂。 先点屏幕,翻datasheet,一点点扣19264屏怎么点亮的。

然后是自己做字库,抄别人的DHt11程序写读温度湿度, 原打算用定时器写时间,发现误差太大,调试太困难,就直接上了DS3231,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两块多的DS3231,号称可以5V供电,但是5V供电误差太大,我这个能一天慢几分钟,改3.3v供电,精度还可以,跑一周,肉眼分辩不出有误差。

抄别人的读写24c02的程序写读写ds3231, 足足一月有余,折腾出了目前手里凑合能用的东西。

写完了回头看看,觉得自己玩,用AVR实在是不划算,自己做着玩的话,还是STC简单,研究AVR的功夫,还不如直接上ARm了。 瞎剁手+强迫症=没事找抽型的Diyer。

把目前用的hex发出来,如果有能用的上的,直接下吧,后续估计还会持续完善中。

目前的hex,四十多K,一半以上是字库,AVR的倒霉设计,不知道怎么想的,还有个Data flash Memory, 只有4K,字库放不下,只能动态存储在program Flash Memory中。

DHT11的四条腿,1和4接VCC,GND, 2脚焊接到板子上已有的一个孔,对应MCU第9脚,可以不用飞线,掰弯了直接能焊上。 DS3231的SDA SCL 只能飞线了,并且需要加上拉电阻到5V电源。 用了一片ASM1117做5Vto 3.3V给板子和DS3231供电。

网友:
纯手工的值得支持,看得出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
赞 屏幕我没有买到,可惜了

网友:
这手工不服不行呀。

网友:
虽然有点不拘小节,但楼主才艺过人,令人佩服!

网友:
佩服,软件硬件都自己来。

网友:
真是乐哉其中呀

网友A:
楼主学习能力不错,还是建议不要老抓住stc不放

高级点的单片机能实现高级的功能,另外底层驱动不用太较真,都有库函数 甚至可视化编程生成文件。

可以尝试下stm32或者 arduino

网友:
喜欢折腾的人永垂不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能力不错,还是建议不要老抓住stc不放

高级点的单片机能实现高级的功能,另外底层驱动不用太较真 ...

多谢金言,已经入手了几片STM32,准备试试看了。

主要原因是手里的STC,已经坏了两片了,40%的损坏率。。。。无语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时钟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时钟怎么调整?

后续有改进

使用了下面的3个按钮,最左侧为set ,左二为减, 左三为加

set为 时、分、年、月、日5种状态切换,改完后存入3231

定时器扫描,因为用3231,反复调整的几率不大,所以修改就简单的攒了下,没做特别修正。

GccApplication2_6_0.hex (45.12 KB, 下载次数: 373)   这是带修改版本

3231接线

3231接线

网友C:
这屏上有硬字库芯片,楼主有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屏上有硬字库芯片,楼主有使用不?

没使用,那个意义不大,只是小字,还得研究怎么通信,费劲就没用
做别的就准备试试看了,字库大了太占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使用,那个意义不大,只是小字,还得研究怎么通信,费劲就没用
做别的就准备试试看了,字库大了太占地 ...

我倒认为这字库可以做生日、节气提示之类的使用,我也查找了一些程序,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帮助,还有个问题用AVR下载器连接原板子上的六位插母可以吗?

网友:
楼主强大,支持。好多过程值得我等继续前赴后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帮助,还有个问题用AVR下载器连接原板子上的六位插母可以吗?

原板子上没有六位插母,是我自己焊上去的,原来板子是带6个孔。

是标准jtag接口,AVR下载器(ISP或者ASP的)是不可以的,需要支持Jtag才可以的

网友:
嗯,搞懂了,又学到了新的知识,搞个JTAG下载器也剁手一下。

网友:
如果加上农历那就完美啦

网友(2016-02-15):
搞得不错学习实践享受过程

网友:
技术不错,可玩性高

网友:
LZ的折腾能力不错,学单片机的就是要有耐心,不可浮躁!值得学习!!

网友(2017-03-30):
能详细说说怎么做JTAG吗

网友(2023-10-13):
学习能力太强大了

网友:
最早学就是51偏偏没烧过程序转头上了中华学习机。然后折腾pic avr stm riscv

网友:
想更容易出成果还是stm吧。楼主花的功夫钱粮还不如做个稚晖君那个透明摆件

网友:
厉害了自己做下载器牛呀,都没想到,用的话都是买

网友:
这真是把AVR的发展历程走了一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