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产三极管图示仪QT2的电路图资料

楼主(2016-01-08):
蒙隔壁某论坛高人厚爱,赠我几个QT2用的三极管测试座,想找到电路图研究一下。无奈知网上只找到JT-1的。请手头有电子版的朋友共享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A:
那是很大的一个玩意,怎么会送几陀给你?一个差不多有1公斤吧,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很大的一个玩意,怎么会送几陀给你?一个差不多有1公斤吧,是不是?

真没有一公斤。用电子秤称了,2两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有一公斤。用电子秤称了,2两多一个

是的,只有1斤多,不到1公斤。是这个样子的,请你看一下图作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您这个是JT-1的测试座。我的QT-2的是黑塑料的,形状像个放大的火柴盒,伸出三只脚插到机器上

网友:
这个东东没有什么研究的。看了图就知道了。

网友A:
哦,我这个真的是QT2的,是单位固定资产,从购进到使用,到拆毁我都经了手。你那个能不能上张图看看?补充:有可能我这是qt-1?那可能是我这记错了,是Q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这个真的是QT2的,是单位固定资产,从购进到使用,到拆毁我都经了手。你那个能不能上张图看看?

就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有可能我这是qt-1?是我这记错了,应该QT-1,你这个没见过。

网友B:
不带双管显示的测试座接线十分简单,基本上就是面板插孔引出线的延伸。

无色电波朋友的图片应该是QT1配套的插座。

下面的图纸可参考。

网友:
同求QT2的资料,可以测功率晶体管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双管显示的测试座接线十分简单,基本上就是面板插孔引出线的延伸。

无色电波朋友的图片应该是QT1配套 ...

呵呵,您这真老师露面了。我曾经发贴求助过您,关于QT1辉度问题,最后那台图示仪我认定是示波管坏把它拆毁了,现在还很后悔。我那台是78、79年余姚产的是卧式的(最高扫描电压500伏),这个茶座就那台配来得,百度了一下QT2都是立式的,应该这座是QT1的了。

网友C:
老师您找到了没有?我这里有几个图示仪的资料,有qt2的图纸,链接:pan.baidu.com/s/1sk5bMl3 密码:wbo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找到了没有?我这里有几个图示仪的资料,有qt2的图纸,链接:pan.baidu.com/s/1sk5bMl3 密码:wboi

谢谢您的资料,已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