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没有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10):
录像机没有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是因为出了故障了

网友:
这个贴有点水吧,至少上多点信息吧

网友:
什么样的?磁带的?硬盘的?怎样状态下的?说清楚一些噻!

网友:
上个图,好让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不出图有没有躁点,或者是白脸,有没有磁鼓,说明白,大伙儿好支招儿。

网友(2017-02-17):
我的也是,没有信号。只出现绿色的条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啊

网友:
大家好,我的索尼小1/2l录像机其它都正常,图像出不来,像是信号弱,这个应该是通病,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