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买的QJ-23直流电阻电桥,拆不开

楼主(2016-01-10):
高价买了一个全新的电桥,结果竟然是坏的,检流计不动,奸商不给退,不给修。无奈自己拆开试着修理。把面板上的蜡封螺丝和后面的3个长孔螺丝都拆了,结果上下盖纹丝不动,愣是拆不开,难道有机关?还是需要破坏外壳才拆的开?上下盖之间是密封胶条,我用平口螺丝刀插入撬不动,没有一点松动的样子,难道不是这样拆开吗?有拆修经验的来说说。。。

网友A:
四颗螺丝拆掉应该可以了,应该是长期没有拆开,上下盖和胶垫粘到一起了,别硬来,胶木太脆容易裂。用钝点的小刀从连接处一点一点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颗螺丝拆掉应该可以了,应该是长期没有拆开,上下盖和胶垫粘到一起了,别硬来,胶木太脆容易裂。用钝点的 ...

用不锈钢切菜刀切入胶条缝隙都没有撬开。 。没用钢刀,怕撬崩了刀口。

网友:
要转圈搞

网友:
有一颗在正面,三颗在背面。四颗螺丝取出后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检流计的仪表不要网购!八成得坏。你拿到后没法追溯。你那个照片也敢说是新的?

网友B:
不一定是检流计坏。看内置电池还有没有电,不然需外接电源。

检流计 张丝的,很好修理。

楼主:
用强力热风机缓慢均匀地加热胶圈后,拆开了,谢谢以上各位好友跟帖!检流计确认是坏的!奸商,原本就是坏的!
看来没有新的检流计之前,修不好了。用50 uA镖头先代换上,试机电流很大,40-78mA之间。这东东是个电老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检流计坏。看内置电池还有没有电,不然需外接电源。

检流计 张丝的,很好修理。

新的电池,检流计表头拆下来了,是不通的。而且我这个表是电子放大的,费电!图片是找的,和我这个一模一样。就是我的新。

网友:
奸商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运输过程震坏的。不要随便骂别人。

我也是醉了 你激动啥啊?
我说奸商很多的,就像说车祸很多的 ,小偷很多的,今天会场男人很多的,  又没说谁 你激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什么心态自己最清楚了。呵呵。

是啊啥心态自然自己知道 戳到痛处了?

楼主:
我的确认是表头线圈不通了,游丝没有强烈振动的迹象,说明原先就是坏的,但是外壳有轻微裂痕,我原先声明了路途损坏卖家担责,因为价格高。但是奸商不退不补,让我自己理解。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俺刚买了个没表头的,还在路上呢,后来才醒悟应该买个带表头的。估计外接表头会麻烦些

网友:
千万别再论坛收不包好坏的机器,其实就是坏的。

网友(2017-02-23):
我也有这个表。修万用表的时候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