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来!今天了解了解我们汽车上的一个安全系统! 制动系统

楼主(2016-01-10):
   最近大家好像都在聊刹车系统的换油,  其中发现了大家对这个系统不太了解,今天本版简单说说汽车的制动系统。

   目前 各类中、小、微型车辆刹车系统基本都是用的 真空助力液压控制刹车动系统, 说简单的就是将刹车踏板的力通过油缸的作用, 利用 液压原理将动力传递到刹车片上, 使车辆减速。

    车辆制动系统的构成,汽车制动系统一般由 真空助力器,刹车总泵,刹车分泵,刹车比例控制阀,管道等附件构成。

   真空助力器:  真空助力器一般都是一个总成件,黑色圆饼状, 利用发动机进气真空和大气压的差值推力作用,将刹车踏板的力度放大N倍 以减轻驾驶员对刹车动作的的操作强度和提高刹车灵敏度有极大帮助。结构如下图。

    刹车总泵:汽车制动系统中给各个轮子提供刹车油压的液压油缸,目前绝大多汽车都是使用双回路串联结构总泵,结构如下图。  现在的汽车基本都是双回路系统,这两套回路在性能上是完全一样 并且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 这样设计的优点就是任何一个轮子的刹车系统出现刹车失效后都不会完全的失去刹车。这种高可靠度当然也包括漏油等严重的故障在内。    科技的秘密就从总泵的油壶开始,现在的汽车刹车总泵和刹车油壶基本都是连体设计,总成件生产,不在分体, 油壶外观上看只是一个白色塑料油壶,但是内部结构确大有天地, 油液在进入到总泵前,就被强制分割成了两个独立的腔(如果离合器踏板是液压的 油壶将会是3个独立腔),也就是下图油壶底部的A腔和B腔,其实双回路从这里就开始互为独立了,  任何一个回路出现漏油,当油液缺少后 隔板开始起作用,保证另一路的刹车油在安全范围内 。 精妙吧?    总泵从外表上看也是一个整体,但是却能输出两个互为独立 互不干扰的油压, 因此几乎所有的汽车制动总泵都是两管输出。  在总泵内部 用一个双向活动活塞(红色活塞A)把油缸分成前后两个腔室,最后用一个单向活塞(绿色B)封闭,并连接刹车踏板推杆(黄色), 前后腔室内有复位弹簧,以保证各个活塞的自动归位。
    在正常状态下,A B活塞在弹簧的作用下归位, 油缸进油口 自动打开, 油壶和油缸 联通,前后油压腔泄压 ,管道无输出, 车辆没有刹车作用; 当驾驶员踩下刹车踏板后  推杆向左移动,绿色活塞 和红色活塞 几乎同时向前移动,随着活塞将进油孔封闭,油压随着推杆的左移增加,并且从出油口输出给各个分泵,两个输出口的油压是完全均等并且独立的。
   如果出现任意一路制动系统漏油 导致故障后,刹车总泵的另一路仍然起效, 假设A路管道出现漏油, 驾驶员在刹车时,因为A油缸内无法建立油压,因此A活塞被推杆和B腔液压油传递的力一直走到头,当活塞和油缸顶死 ,产生反作用力,B腔油压开始建立 B回路输出油压车辆开始刹车; 同理 B管路出现漏油, 驾驶员在刹车时,因为B油缸内无法建立油压,因此B活塞被推杆力一直走到A活塞处顶死A活塞,A活塞得力向前移动,A腔油压开始建立 A回路输出油压车辆开始刹车;所以 不管是任何一路出现漏油,总泵都能安全的保证另一路能够完全的正常工作, 不会因漏油而导致制动完全失效、
制动车总泵

    刹车分泵: 刹车分泵位于车辆车轮毂内, 每个行驶轮子都有一个,分泵的作用就是把液压力通过活塞变成机械移动,控制刹车片的起效。 这个比较好理解 我就不多说了。

     刹车比例控制阀:  如果车辆没有对制动力进行分配,4轮同时制动,那车辆在行驶制动过程中,车辆重心随惯性前移,前轮负重加大,因此车辆后轮会出现抱死现象而导致车辆的甩尾,车辆控制难度加大,因此在前后轮的刹车力度和刹车介入的时间进行是有区别的调节,这样就能简单的获得平顺可控的刹车特性, 一般是前轮先刹车 后轮跟进,前轮刹车力度大于后轮  。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后轮中加入比例阀进行调节, 一般的轿车是6:4分割  即前60%后40% 比例阀的作用就是延时后轮刹车的作用时间和 减少油压力度。比例阀分为 可变比例阀 和 固定比例阀 两种, 固定比例阀多用于轿车,可变比例阀也叫感载比例阀,可以根据车辆的负荷程度在一定范围内自动调节,以适应车辆的负重需求,可变比例阀多用于面包车 小型货车和各类多功能车辆中, 极少部分轿车也配备这类比例阀。  随着ABS功能的普及,比例阀基本被ABS控制器取代。

    制动管道:  车身上的制动管道都是用6毫米左右的无缝钢管内外镀锌制作,管壁后1.5毫米左右,这个几乎终身无更换无损坏的,全车只有在悬挂部分才会使用高压软管做为刹车管连接。

    车辆制动系统管路的控制方式:  前面说过了 车辆几乎都是双管路控制的, 那么双管路怎么分配呢? 这个也是有根据的, 一般绝大多数车辆都是 X回路控制,即车辆的对角两轮 分成一组 互为独立,就是左前-右后一组,右前-左后一组,如下图,每一组连接总泵一个接口, 比例阀单独安装在后轮管道上。    这种形式的系统就叫 串联X型刹车系统, 我们知道左右轮的刹车不平衡会造成制动转向 甩尾等不利因素,因此在一个回路失效后 剩下的尽量用双边不平衡方式抵消这种不可控因素发生,减小次生灾害 。  X系统基本是轿车标配的形式,  除了X型以外还有2T型, 2T系统的制动控制不是对角分组,而是前后分组,双前轮一组 后轮一组,这种的方式多用于面包车 多功能车 商务车中, 原理也是等同的,只是根据车辆的负荷做了变动。

  制动系统中的常见问题及其处理 检查方式:

  总泵的检查:  总泵坏了 整车就真的没有刹车了 (手刹不适应行车制动),总泵的故障大多是皮碗磨损 或者渗漏,  检查都很简单,驻车状态下怠速运行发动机, 轻轻踩踏刹车踏板,感觉有刹车阻力即可 然后稍稍用力并保持一定时间,感觉踏板是否慢慢的往下沉 如果一直能够沉到底,顶死, 防水踏板后重新踩踏还能有刹车感觉,说明主泵有渗漏, 不是油缸内壁腐蚀穿孔就是 活塞皮碗破裂。               原地停车怠速, 踩踏刹车踏板 有刹车  用力踩刹车踏板能一直保持,若轻放刹车后再踩刹车踏板有下移   反复几次后能顶死 ,说明主泵皮碗已经磨薄没有涨力了,      如果刹车系统一两星期经常需要排空气,主泵皮碗严重磨损 并且油缸有腐蚀穿孔。

  真空助力器的检查:  真空助力器 属于寿命疲劳配件(一般10万公里) 如果到了规定里程 还继续使用那就要多多检查了,检查的方式就是检查气密性和助力性   气密性的检测就是怠速运行15分钟后,熄火, 3分钟后踩刹车踏板, 应该能感觉到仍有助力,并且随着刹车的多次进行刹车踏板会变得越来越硬  如果没有助力 应检查真空管和助力器是否有漏气的地方, 如果是助力器漏气 就应该整体更换。   检查助力性, 停车熄火状态,踩踏刹车踏板,一直到踏板完全僵硬,然后踩着刹车踏板,启动发动机,随着发动机的运转和启动,刹车踏板有明显的下沉 这时说明助力作用完好, 如果下沉无力 或者下沉比较慢那就要检查了。
   另外说明一点,刹车系统的控制和助力器没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助力器的失效是不会导致车辆失去刹车的,  如果下坡空档溜车行驶中发动机突然熄火,真空助力失效,此时虽然刹车踏板很僵硬,但是刹车系统依旧是可以控制的,只是需要驾驶员更加用力的踩踏踏板 才会有刹车这一点希望大家再出现以外的时候切记! 切不可以为刹车踏板僵硬而心慌。

网友A:
烟版出手必是精品,深入浅出,受教受教。。。。。。。真空助力有专门设置抽真空泵的,新式的铅酸电池电动轿车真空助力是用专门的电动机来驱动真空泵,以前的南京跃进131汽车真空泵跟发电机同轴,直接装在发电机后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版出手必是精品,深入浅出,受教受教。。。。。。。真空助力有专门设置抽真空泵的,新式的铅酸电池电动轿 ...

你说那些都是新能源,要么就是柴油车用的液压制动系统   现在绝大多数的轿车都是从发动机进气管获取刹车真空,  我们只说大流,小众派系 另外单独指导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就是自行车的液压碟刹是吗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汽车只有一个制动吗?不是有前刹,后刹吗?为什么不分开刹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汽车只有一个制动吗?不是有前刹,后刹吗?为什么不分开刹车呢?

那么多文字你完全没看好么!!  几个意思灌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多文字你完全没看好么!!  几个意思灌水啊?

你只是说了一个刹车比例控制阀,没有说为什么不能分为前刹车,后刹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是说了一个刹车比例控制阀,没有说为什么不能分为前刹车,后刹车啊?

  脚下面4个踏板你觉得好操作么?   单独的刹前轮或者后轮 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刹车的时候 4个轮子都要介入刹车这样过程才可控

网友:
这样精华的帖子,没人顶是对发帖者和知识的一种侮辱!
开车的朋友都得好好研究学习下刹车,刹车也是门技术,保不住什么时候救你的就是那一脚世界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就是自行车的液压碟刹是吗

非也,一般的自行车液压刹车是碟刹的,有个蝶形刹车盘,但是那个日本自行车没有蝶形刹车盘,外形有点类似国产抱闸,但是里面是暗藏乾坤,是一个微型液压系统!靠钢丝绳牵引!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下面4个踏板你觉得好操作么?   单独的刹前轮或者后轮 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刹车的时候 4个轮子 ...

大版说的在理,汽车的刹车系统有abs ebd eps什么的,就是让系统自动科学分配4个车轮的对地制动力,防止侧滑,刹死什么的!暗藏乾坤也!

网友:
大家还要注意:刹车助力失效,如是熄火不能启动导致的,可以随便塞个档,发动机反拖转动,虽然发动机可能不能着车,但是也会产生真空,可以提供助力。还有手刹可以辅助刹车,切勿一把拉丝,负责甩尾,车辆不受控制。

网友:
我车第一次被拖着走,因为是熄火状态,方向盘锁死了,刚上车拖车拐弯,我直着就冲出去了!好在路上没车。
然后就是刹车,我一直以为刹车就是那么软的,早看到烟版的文章就好了,后来找了个上坡,一顿晃大灯让拖车停下来,人家司机告诉我虽然硬,但刹车还是有的,这才把车拖到修配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