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表测试电容的试验

楼主(2016-01-11):
用数字表电容档测试电感曾经见到过介绍,用电感表能否测试电容呢?
电容与电感测试常见的都是利用阻抗法,Zc=1/2πfC,ZL=2πfL,
用电容表测试电感,L=1/(2πf)·(2πf)C;
反之用电感表测试电容则C=1/(2πf)·(2πf)L ;
(2πf)·(2πf)是2πf(即ω)的平方。
用手头的华谊数字表和一个UT602电感表做实验,取一个标称4微法的油浸电容:
用华谊表测得电容读数为4.053微法:
用UT602电感档测得电感读数为7.80mH:
用华谊表测得UT602测试频率为899Hz(与固纬函数信号发生器测试结果相同):
计算电容值,π取3.1416
C=4.018微法,误差很小。如果把1/(2πf)·(2πf)变简化为常数,计算很简便。
电感表的测试频率可以根据ZL=2πfL,用电阻替代法计算出来,不详细介绍了。
UT602电感表说明书上标注测试频率在20mH~2H为1KHz,实测只有899Hz,但是对电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该表电阻档测试619欧姆误差1%电阻,读数为618欧姆与华谊表一致)。供各位参考。

网友:
这些表测试的都是阻抗,经过换算来显示不同的物理量。
如果有三种测试频率,还可以利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来计算ESR值,精度很高。

网友:
8260啊,可惜我的拿来就是坏的,要不然也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