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自制T12烙铁手柄过程

楼主(2016-01-11):
T12烙铁在焊接小原件时与其它烙铁相比有以下明显的优势:1.预热快一般号称8秒熔锡,这是真的。2.可以热插拔,也就是在带电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换烙铁头,这给焊接不同的焊点带来了极大的方便。3.手持部位离焊点很接近,这是T12最有特点的优点,特别是焊细小焊点时会非常稳定精确。一段时间大家都用936手柄改T12手柄,这种改法有点委屈T12烙铁,抹杀了T12的优点,我最近用碳素纤维管DIY了一款专用T12手柄,现在图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其他不说了先上图。

楼主:
所有的材料没什么特别的,接触部分使用在X宝上买的改装套件。身管使用碳素管,玻璃纤维管或是有机玻璃管也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材料没什么特别的,接触部分使用在X宝上买的改装套件。身管使用碳素管,玻璃纤维管或是有机玻璃管也行 ...

身管选用外径14毫米的内径12毫米最合适了,不大不小,成型后也很轻巧。

楼主:
插拔架组装好要自己加工一下(用锉刀锉小一点)使其可以放进12毫米的管内,铜帽是音箱接线柱的螺帽(主要是起到支撑T12前半部也适当的增加了美观)尾管也是音响线插头的外套。

网友:
好精致,赞,握笔套点防滑就好了

楼主:
组装完毕后和成品手柄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做的手柄更小巧,更主要的是它保留了T12的所有优势,可以热插拔,手持部位也很靠前。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为了让大家了解内部结构我用相同直径的有机玻璃管也做了一只放在一起,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请问那些套件多少钱

楼主:
就是插拔套件是在网上买的,其他的都是家里的破烂堆里找的,碳管是做模型时剩的,不需要很长,13Cm就够了,也曾用鱼竿改过只是加工时要小心一点,鱼竿的壁厚很薄,不小心会裂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插拔套件是在网上买的,其他的都是家里的破烂堆里找的,碳管是做模型时剩的,不需要很长,13Cm就够了, ...

再说DIY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享受成功的乐趣。我有很多手柄了,但还是喜欢自己做的。

网友:
做工不错!好手艺!

网友:
手柄真漂亮!喜欢

网友:
构思很好,心灵手巧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普通的外热手柄改白光。

网友:
比我做的精致看着都好。。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请问手柄手感怎么样?感觉是不是有点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