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收录机机芯修复

楼主(2016-01-11):
我有两台老飞利收录机收音效果很好,磁带机芯齿轮老化像是通病。不管是国产还是原装都一样。求坛内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的求助贴,无图很难求人帮助.

网友:
飞利浦的机芯,不知道什么样的,发个图说不定能帮上忙。我有一对飞利浦9150组合机上的。

网友:
老机子想找原配件更换,不容易。

网友:
飞利浦录音机芯塑料齿轮老化,没法修,好象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齿轮,淘宝有卖的,外径多大,内径多大,多少齿,齿高多少
都有系数的,另外实在不行,淘宝还有定做的, ...

谢谢,我在淘宝找找看,那齿轮是斜齿和一般的不同,具体参数有谁知道望告之

网友(2017-05-21):
淘宝找不到这种齿轮,我有台d8303也是6个齿轮老化,这种情况只有自己做,用土办法做模具,用环氧树脂浇筑齿轮,我的已经成功复制出6个齿轮,不过,做这些工作累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