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钻改18650不加保护板可以吗?

楼主(2016-01-11):
???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18650如果过放的话,对电池寿命影响极大。只要你能监测到电压,不要保护板也能用

网友:
你能监视到电压就行

网友:
锂电池组不加保护板,运气不好用一次电池就完了,运气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保护板也不贵,最便宜的只几块钱而已。

网友:
拆过博世18v锂电钻原配电池.内部也未配保护板.故可以不配.但必须确认用的是动力锂电池.是动力锂电池.是动力锂电池..电动工具耗电很大.一旦低电即感觉无力.所以自已用当心点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充电要当心.

网友:
动力电池是的,没有力量了就是电压低要充电了。

网友:
电池要平衡,不用保护板注意电压就没事了,可以装个电量显示。

网友:
有装电量显示的那个功夫和钱,也够装一块保护板了。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除非是专用保护板,自己弄规格很难选,选不好就过流保护,连启动都难。
前期我改一个手持吸尘器,改用18650动力电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把保护板的过流保护电阻拆除了才得以启动,过充过放功能没问题,但过流、短路功能就废了。

网友:
解决保护板启动电流不够的简单办法有两个,一是减小取样电阻的阻值,我观察过手头的保护板,有的取样电阻是10毫欧,有的是5毫欧或2毫欧,10毫欧电阻的保护板,10安培电流就保护,手电钻电机就不好启动,在取样电阻上边再焊上一个10毫欧电阻,电机就能启动了。第二个办法更简单,串一个功率型热敏电阻即可,我用的是1.3欧姆,直径13毫米的那种。

网友A:
完全可以用,尤其是自己用的工具,用真正的平衡充电器充电,注意不过放就可以。我的好几个洋二工具盖里电后都没有保护板。用的是索尼4.2V锂电专用充电器做的1-6S平衡充。优点就是无论充多长时间都不会过充。已经用了4、5年了,电池还刚刚的。
   另外注意,博士的锂电池包里面确实没有保护板,但它是把保护板做在机器里面了,打开就可以看到。得伟的DCD71012V锂电钻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尤其是自己用的工具,用真正的平衡充电器充电,注意不过放就可以。我的好几个洋二工具盖里电后 ...

弱弱地问下.工具机内的板子是电池保护板吗?脱离后充电时电池用那个板保护呢?

动力锂电似乎都不要去刻意保护.只要弄好充电时不过充就行了.工作时一直在手上.电不足马上知道去充电.

它不象一些小电流放电时用的锂电.没保护板会一直放电到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