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线圈骨架总算加工好了,

楼主(2016-01-12):
里面的是调谐线圈直径180毫米,长度250毫米,外面的天线线圈和场管线圈直径200毫米,这个可以绕线圈了。边上的小线圈直径90毫米的,一比较就显小了,支架也和器件也基本固定好了

网友:
背景里那些是量产的矿机吗

网友:
精心的制作,巨大的工程。

网友:
油烟机的排气管吗

网友:
板块帖子超多哪里出问题。

网友A:
能把矿石的单独片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矿石的单独片发下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5097-1-2.html
活动矿石的制作以前单独发过,看连接就行

网友:
加工厂,批量生产了这是,厉害

网友B(2023-12-10):
前辈您好,您图片的大线圈骨架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您图片的大线圈骨架什么材质的

你好,是亚克力管,加工好螺纹沟后,再绕线圈,这样线圈性能非常稳定,另外可以理论上计算好电感量,和实际值几乎相等,误差很好,就是一般人没有条件加工。另外螺距加工好,不管多少精细的线绕上电感量都一样,因为螺距就是线圈间距相同,只有线粗超螺距,但超过了是绕不下的。所以,线圈管加工螺纹是非常好的办法,

网友:
真漂亮!!
看来需要做一台简易螺线管刻槽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亚克力管,加工好螺纹沟后,再绕线圈,这样线圈性能非常稳定,另外可以理论上计算好电感量,和实 ...

我就看您雕刻了螺纹很好,线材粗细不影响电感量,绕出来也整齐漂亮,这个方法太好了,就是没工具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