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好用的调频收音机天线

楼主(2016-01-13):
最好放室内阳台上的
要收106.1中国之声

补充内容 (2016-1-15 08:34):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这个天线做完用的时候是立起来用?还是平放用?
2、这个天线的带宽是多少?
3、这个天线一定是有方向性的,那我用的时哪个地方向电台好
4、那个50欧的线什么样?只听说75的?
5、这天线放阳台也成吧?这天线安装时和屋顶要多远?

网友:
看你的接收效果而定,如果现在使用一米长的导线做天线,收听质量如何呢?

网友:
参考电视天线 。

网友:
J型天线吧
J型天线计算器(天线尺寸参数) v1.0

网友:
如果一般收听的话,收音机自带的拉杆天线就足够了,前提是没有强烈干扰的情况下。如果是要在有干扰,又要搞点远距离,或是高质量的话,就要很专业的天线,那个理论自成体系,比收音机本身还复杂,个人去搞不太实际,保尔的资料里有几本书,那里面有介绍

网友A: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基本属于阵子天线,类似于八木天线的变形。用14#导线制成,在国外非常流行。特点是仅2个单元。一个为天线阵子单元,一个反射器。结构非常简单,机械尺寸小,调试制作容易,增益6dbi左右,50 ohm 馈线直接匹配,最大的优点前后比高25dbi左右,噪声小。天线可以做成单波段或多波段。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有专用的设计软件,如接收FM 88-108MHz频段,可将天线的中心频率设定为98MHz,输入导线直径便可计算出各单元尺寸。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设计软件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八木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基本属于阵子天线,类似于八木天线的变形。用14#导线 ...

下载解压后,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解压后,打不开.

刚下载试了下,可以打开。不行就自己百度一下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下载试了下,可以打开。不行就自己百度一下有很多。

好的,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 有时间设计一个这种天线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基本属于阵子天线,类似于八木天线的变形。用14#导线 ...

已下载,谢谢!
另外,请问炫彩老师,馈电点不需要接1:1平衡/不平衡巴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

MOXON(摩克森)定向天线,基本属于阵子天线,类似于八木天线的变形。用14#导线 ...

不错,回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下载,谢谢!
另外,请问炫彩老师,馈电点不需要接1:1平衡/不平衡巴伦吗?

yuanzhen老师,这个馈电点输出阻抗是50欧,可以不用,有的资料显示使用馈线绕两圈的形式做平衡不平衡变换,详细的情况,您百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yuanzhen老师,这个馈电点输出阻抗是50欧,可以不用,有的资料显示使用馈线绕两圈的形式做平衡不平衡变换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