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雪弗莱赛欧安装360度全景倒车影像

楼主(2016-01-15):
自己从网上淘来的全景倒车影像,又可以当行车记录仪使用
怎么没反应?
后来经咨询客服,试机的时候必须所有的连接线都接好才可以。于是把所有摄像头的延长线也接好,看好了,是(延长线)。这时摄像头全部出图像,相当清楚。我到现在都觉得纳闷,为什么延长线一接上就好了,不接延长线不管用呢~~!试机正常的图片没照。下面开始给车的四周安装摄像头
先是左右后视镜,镜子拆掉,打孔,安装摄像头
后视镜安装好的样子
安装完后剩前后摄像头
接倒车影像的电源控制线

网友A:
一套发了多少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发了多少米米

当时买的1580元

网友:
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这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吧 接错线麻烦啊

网友:
不错!!!同好!!!!自己DIY搞!!!还是要支持和鼓励的!!!!!

网友:
要是再带导航就好了

网友:
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前几年开过全景倒车影像的车,屏幕看的头晕,还是眼睛好使

网友:
X6也有好几个摄象头

网友:
效果怎么样,这种小车没必要,不过纯属爱好。对吧。

网友:
1...为什么延长线一接上就好了,不接延长线不管用呢............也许是延长线里面有12V转5V的稳压.........
2.....呵...我也是自己搞了5个摄象头在车上...

网友:
我的有原厂带的,拥挤路面确实管用。
另外,看到楼主车内的布线,还真有点乱,也不规整,隐患不小,还是建议好好理理。

网友:
电器加多了线和保险会发烫,我的保险座都变形了,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