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线圈矿石机终于完工了,先上图大家看看。

楼主(2016-01-15):
大线圈矿石机今天终于完工了。接着要试听一些时间看看整体效果,初步收听感觉比原来的直径7.5厘米和9厘米的管子做的音量又有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同时有提高不少,表现为感觉收台更多了,选择性虽然没有双调谐回路的好,但也比原来的7.5厘米的管子做的矿石机提高了不少,面板上左上角的是场管,二极管和活动矿石检波选择,这样方便比较不同的检波方式的收听效果。这个可变电容因为轴从另一边转动。所以刻度是和平时相反的,左下角的是天线抽头选择开关。可以根据实际环境改变抽头,以选择合适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通常放在中间位置就行。照理晚上接收效果要比白天好一些,有些台晚上才广播等,晚上没有试过,先收听几天再说。天线就是拖根几十米的电线。要是天线安装好些,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等参赛的时候再把电路图和说明等详细发上来,这几天先收听对比一下。整体听起来感觉性能比前面做的又要好许多,感觉有点点象用普通的收音机收听的感觉了

网友:
羡慕啊!
我没有手艺做机械加工。只能羡慕了。

网友A:
无语啊!手怎么这么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啊!手怎么这么巧?

巧啥啊,就是笨办法,用钢锯锯,用锉,用电钻折腾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巧啥啊,就是笨办法,用钢锯锯,用锉,用电钻折腾的啊,

说实在的,做工真的很细,高人!

网友B:
经典啊 ,图案数字啥的怎么弄上去的啊

网友:
做工真好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啊 ,图案数字啥的怎么弄上去的啊

图安字母文字等是用贴时纸剪了贴上去的,这个本来也想拍张制作过程的照片的,想想太简单了就没有拍

网友:
许老师就是专业

网友:
好 雄伟壮观的大矿机,听着一定很过瘾

网友C:
这种大线圈矿机声音大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线圈矿机声音大是一定的。

谢谢支持,做的这只矿石机拆掉地线还能保证收听,只是音量小了一些,收台上还是差不多,所以在楼高不方便装地线的情况下,采用大线圈也能尽量保证收听,当然安装了地线效果要好许多,音量也大。我的天线也只是在屋面上拖一根几十米长的普通电线。

网友:
矿机虽简单,这是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