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乐加装发动机护板和改灯

楼主(2016-01-15):
上月一天凌晨去办事,被对面大灯晃的骑石头上了,原车护板烂, 机油底壳凹进去,还好没有烂。
然后就是想办法买护板,装护板,改灯光。
骑石头后在朋友4S店里举起了看情况

去市场买护板

在市场里因陋就简,安装护板
拆下来的护板,上面的机油是保养时放油洒的

等工人安装好,我又钻进去检查了一下,和原装护板一样的孔位,很好的贴合了发动机。

网购了氙气大灯,安定器是直接拧到大灯罩上的,外部无线。很简单的安装。亮度还可以,不过咱承诺,城内行驶不首先使用远光武器。

近光切线还可以,远光因为无透镜,我调整了光的高度,50米的距离上比近光高不多。

网友A:
后面的副车架没事吧,看着也有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副车架没事吧,看着也有痕迹

没事,就卡到机油底壳那里就停下来了。然后想办法弄出来了

网友B:
那个油底壳建议还是拆下来用锤子把它锤回原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油底壳建议还是拆下来用锤子把它锤回原样吧

网购新的也不过85元,但是变速箱压住了两个螺丝,太麻烦了

网友C:
您那原车护板就是快塑料板,可真蒙人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那原车护板就是快塑料板,可真蒙人那。。。。。。

原车的都是塑料护板吧。家用车还没有见过原车钢板,不知道防弹车和越野车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车的都是塑料护板吧。家用车还没有见过原车钢板,不知道防弹车和越野车是不是

很多车的护板就是钢板的,我的东风风神h30corss原车 就是厚2,5毫米钢板的。。。。。  许多车主将自己的车换成钢板的。。。。。 不知你是什么车,在网上搜一搜肯定有您所需要的保护钢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车的都是塑料护板吧。家用车还没有见过原车钢板,不知道防弹车和越野车是不是

以前的别克赛欧,原厂的发动机护板就是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车的护板就是钢板的,我的东风风神h30corss原车 就是厚2,5毫米钢板的。。。。。  许多车主将自己 ...

哦,进口的家用车用钢板的多不?我这个是进口起亚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别克赛欧,原厂的发动机护板就是钢板。

长见识了,以前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了,以前没见过

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护板,我现在的车也没有护板。
很多人都会另外购买第三方制造的护板进行加装,但其实并不好,我就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护板,我现在的车也没有护板。
很多人都会另外购买第三方制造的护板进行加装,但 ...

太厚的钢板有可能会影响发动机下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进口的家用车用钢板的多不?我这个是进口起亚佳乐

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购新的也不过85元,但是变速箱压住了两个螺丝,太麻烦了

不应该啊 一般来说只要把发动机和变速箱连接处下面一块小小的铁板拆了就可以了 应该不会压到螺丝的,你可以问问修车的师傅
反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拆油底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 一般来说只要把发动机和变速箱连接处下面一块小小的铁板拆了就可以了 应该不会压到螺丝的,你可 ...

举起来车后,我看的是这个情况。可能对车研究不足,但是,那两个螺丝绝对是被变速箱上的东西挡着呢,难道可以把挡着的东西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起来车后,我看的是这个情况。可能对车研究不足,但是,那两个螺丝绝对是被变速箱上的东西挡着呢,难道 ...

你仔细看看那是不是一块小铁板  很多车那块铁板是可以拆下来的 当然也有例外  这个你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那是不是一块小铁板  很多车那块铁板是可以拆下来的 当然也有例外  这个你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等有时间举起来后再看吧,目前先凑合一下

网友E:
原车的护板原来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车的护板原来是塑料的

是的,只起到保温,保持空气动力学,防小砂石飞溅的作用,厚钢板的话,会在碰撞时影响发动机下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有时间举起来后再看吧,目前先凑合一下

建议尽快吧,那样可能会影响机油液位和润滑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尽快吧,那样可能会影响机油液位和润滑效果

应该问题不大,油位没有变化,底壳凹进去了,但是基本是整体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