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998功率管放大倍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16):
tb买了60个管子,c3998,但是测量放大倍数,最小的20 最大的66,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同放大倍数的能一起用吗,大功率管子是放大倍数大好,还是小好啊。这个是25A1500V的。

高手请指教一下,我怀疑他是用别的管子,然后雕刻的c3998的标志。

网友:
不知你用什么方法测试,如果用万用表之类的简单仪器测试,虽然测试的只是特定状态下的所谓放大倍数,这个离散型很正常,如果是单只使用不会有问题,如果并联使用,方法不对不好正确配对的。看管子的参数,如果你用在较高电压和较大电流场合,要用合适的方法证明是不是有这么大电流还有这么高的耐压,这倒是比你说的放大倍数更重要!

网友:
模拟工作状态,起码要在实际工作电流条件下测试放大倍数,才有意义。
不同放大倍数的功率管,不适合并联使用。

网友:
大功率管的放大倍数一般都不大,除非达林顿结构。
c3998就是2sc3998吧。

网友:
行管的hfe都不大,一般都小于20,普遍小于10。而且行管不会并联使用。

网友:
这是高压脉冲管子,放大倍数很小,一般的只有几个,如果选一些放大倍数大于30的,用在功放上,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真管子,砸开一个,根据管芯面积可以粗略判断一下,正宗25A的管子管芯面积应该大于5mm X 5mm

网友:
这个是做开关管用,放大倍数在这里基本没用,只要大于驱动电流,任何放大倍数的开关管都可以用!

楼主:
就是这个管子。才2.4元一个。按理说怎么得5-14元正品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那么低的价格。

网友:
这管子扔了吧,根本不是C3998.以前修彩显对这管子熟悉的很。

网友:
扔了可惜,还是改作它用吧。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是一只大功率管,放大倍数20以上都是合格的。

网友:
问题是你干什么用,用在哪里。

楼主:
超声波功率放大,用2只管子,或者4只,也不算推挽,我也不知道叫啥,2个管子,初级线圈一组,推挽是2个初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