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高手们,你们见过这种示波器故障么

楼主(2016-01-16):
时基开关向小方向转时水平线左侧不直,像是有波形,时基越小越明显,但测试又正常。最小我的示波器是0.2us,这个位置很明显,输入已经处在GND调试模式下。

调小或加大亮度没有用,调亮度时,是右边先暗,左边再暗,就是说,调到一定程度,左边能看到线,右边就没有

CH2通道,就没有出现左边那种大块,感觉很小,很小,也不知是不是我拆坏了,或是示波器面板上切换开关问题。

如图红色箭头处。

网友:
要么是没调整好,要么是有故障!

网友A:
像是没设好

[发自iOS-博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没设好

[发自iOS-博阅]

不像是没调好,估计哪接触不好了,老示波器,就是样,接触的毛病多。只是我猜的,还得再查查,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模拟示波器扫描速度越快这个现象越严重,是这类示波器的共同缺陷,并非示波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示波器扫描速度越快这个现象越严重,是这类示波器的共同缺陷,并非示波器故障。

其他人的也这样???有图么?

网友C:
我以前修过,好像是里边电源滤波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修过,好像是里边电源滤波电容失效。

感谢,电源滤波电容失效?? 我这只有时基打到很小时才能看到。
电源滤波电容失效的话,这示波器,拆很麻烦,要把示波管移除,才能拆电源,高压部份的板子,真心累。

网友:
是不是Z轴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现身吧

过年时,我有空拆了示波器分析。

网友:
多半是延迟线的问题,延迟时间小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B: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估计楼主的示波器带宽在50兆周以下。

楼主将扫描速度调到最高扫速0.2uS,配套的增辉电路、锯齿波发生器、水平放大器等电路基本上工作在设计极限,厂家不会留很大的设计余量,比方说,将20兆周的示波器按照100兆周的示波器来设计,那样一来示波器的成本会更高!所以,极限状态工作时,低速和中速时可以满意的工作,而高速时处于临界状态,电路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

CRT示波器,靠的是电子束轰击屏幕发光,扫描速度不同,人眼看到的亮度不同,高速时对比低速时同样的亮度就要手动加大亮度,如果不加大亮度,再加上增辉脉冲在高速时瞬态响应变坏,看到的光迹亮度就不一致了,常常是起始部分亮度不足,如果加大亮度,起始部分由于在等待扫描时的停留点是静态的,所以看到的就是起始处有一个亮点。

即使是全新的模拟示波器也会有类似现象的。高速示波器为了在高速扫描时获得较好的亮度,通常示波管都有后加速级,对于没有后加速级的示波器,高速扫描时亮度不均衡现象更严重。除非楼主有能力大力提高相关电路的高速或高频特性,再就是使用数字示波器就没有这种弊病了。

以下是我的一台100兆周示波器扫速0.2uS、20nS时的扫描线光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估计楼主的示波器带宽在50兆周以下。

楼主将扫描速度调到最高扫速0.2uS,配套的增辉 ...

谢谢,分析得很好,你的图中,头上没有亮点,但线条凹了。
我的示波器是没牌子的,上面标60M ,能不能到60M我也不知道。或者虚标吧,不得而之

而且我示波器头上的不是亮点,把亮度调低看时,是上下起伏的线,晚上回家我拍个细节清楚的图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时基开关,之前US那些档位有些卡,我也就来回反时基开关多转了N多次,时基开关就好了。只有这个不知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示波器扫描速度越快这个现象越严重,是这类示波器的共同缺陷,并非示波器故障。

研究出新图了,当V/DIV钮转到5MA时最明显,连CH2都有了,看下面的图,10X扩大后,是一个波。

放大10X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估计楼主的示波器带宽在50兆周以下。

楼主将扫描速度调到最高扫速0.2uS,配套的增辉 ...

研究出新图了,当V/DIV钮转到5MA时最明显,连CH2都有了,看下面的图,10X扩大后,是一个波。

看15楼

网友(2017-08-12):
是不是延迟电缆阻抗匹配出现问题,或者Y轴末级集电极补偿电感并联的电感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