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9000摄像机镜头维修要点

楼主(2016-01-17):
哪位坛友需要,可以指导你维修。

网友A:
我有一台9000镜头不能自动调光和拉远拉近。请老师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9000镜头不能自动调光和拉远拉近。请老师指导。谢谢

机械故障为镜头光学变焦电机转子轴锈死,或驱动马达线路故障,原因为受潮引起。拆装太麻烦,有时间上图细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9000镜头不能自动调光和拉远拉近。请老师指导。谢谢

先上昨晚拍的这4张图你看下

楼主:
第1图为驱动光学变焦2个透镜的变焦电机

楼主:
第3图为拆下减速机构的电机轴,注意轴上的齿轮内孔都有1个定位小平面

楼主:
无经验、技术的2个透镜组件就别拆了

楼主:
第4图的电机轴锈}!,滴上一滴松锈液,再用小钳子夹住转子轴转几下就好。}

网友B:
准三有贴。。。。。。搞好了找老大给你申精。。

网友C:
维修精密仪器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三有贴。。。。。。搞好了找老大给你申精。。

朋友逛矿坛的范围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精密仪器难度大!

2个调焦镜片有2个离得近的1个缺口1个长的导向孔,这2个中间的黑色的轴是一样粗的,另一个轴是稍细1点的,不能装错。

网友D:
倒退10多年,掌握摄像机维修技术的赚大了。

M9000,当时除了专业机外,性价比较高,体积较小,携带方便。许多单位、机关、学校、甚至电视台都用它,社会拥有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退10多年,掌握摄像机维修技术的赚大了。

M9000,当时除了专业机外,性价比较高,体积较小,携带方便。 ...

技术永远不会倒退,在无资料可查的前提下,真正掌握一个机子的拆装维修技巧很难。我会陆续把镜头的拆装过程拍图上传,共同与大家交流。

网友E:
欣赏和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欣赏和佩服!

昨晚忙到天明……6点钟,不容易啊

网友F:
镜头灰尘清理用什么清理比较好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镜头灰尘清理用什么清理比较好  谢了

镜头内聚焦镜片的灰尘和霉斑,需拆开清理。无能力拆装,可考虑换镜头总成。

网友F:
引用 楼主:
镜头内聚焦镜片的灰尘和霉斑,需拆开清理。无能力拆装,可考虑换镜头总成。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  谢谢

友好,如要自己拆装,到时,要点可以告诉你。

网友G:
能介绍下一体化摄像头里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介绍下一体化摄像头里的电机吗?

图片上有的,手机拍的,效果差点。我的机子自动变焦无动作,就是电机轴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介绍下一体化摄像头里的电机吗?

起初没敢通高电压,先通5号电池1节不转、2节不转,直接12v电瓶正常转动,转动时不停喷除锈液,直到噪声最小。电机可正反通电,是拆下电机通电,否则损坏齿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初没敢通高电压,先通5号电池1节不转、2节不转,直接12v电瓶正常转动,转动时不停喷除锈液,直到噪声最 ...

当然这个带减速齿轮的电机是光学手动变焦电机,数码自动聚焦电机不必拆,很少坏。聚焦镜片就别拆了,没2把刷子是装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友好,如要自己拆装,到时,要点可以告诉你。

嗯嗯   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起初没敢通高电压,先通5号电池1节不转、2节不转,直接12v电瓶正常转动,转动时不停喷除锈液,直到噪声最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教。

指教谈不上 只是本人的一点拙见。

网友H:
拆过尼康的一个镜头,花了一下午才装起来,拆的时候都有拍照片,不然真装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过尼康的一个镜头,花了一下午才装起来,拆的时候都有拍照片,不然真装不起来

拆装外壳、拆装镜头,专业人员也要2小时。我们是现拆现学,用半天时间,修好镜头也值了,没有挑战就没乐趣了。有空交流下。

网友I:
我有个m9000不通电 开机 开关 有4V电 压  也不出仓 主板坏了具体不知道什么地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m9000不通电 开机 开关 有4V电 压  也不出仓 主板坏了具体不知道什么地方坏

查下00年左右电子报合订本,有介绍故障维修。我现在真正棘手倒是专业编辑机无资料可查,技术不掌握在普通维修人员手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查下00年左右电子报合订本,有介绍故障维修。我现在真正棘手倒是专业编辑机无资料可查,技术不掌握在普通 ...

十几年前搞过录像机如今坐不住 懒得拆开看 听你说的 在百度上查了一下 的确是这个摄像机是通病。就是指令板连接线的问题连接边缘一根过细就是指令控制线就这个一根细。和外壳摩擦断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几年前搞过录像机如今坐不住 懒得拆开看 听你说的 在百度上查了一下 的确是这个摄像机是通病。就是指令 ...

您才是老师!我的m9000现在手动调光圈无反应,镜头内有个4线的光传感器,对应光圈的缺口,电路故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才是老师!我的m9000现在手动调光圈无反应,镜头内有个4线的光传感器,对应光圈的缺口,电路故障。

称不上老师 这个论坛上高手多  现在都忘了就是最流行录像机那几年 以前坐着一天到晚上都可以 坐不住 现在就是爱好。具体要拆开看才可以 录像机的机芯部分不复杂。电路部分以前有参数。现在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称不上老师 这个论坛上高手多  现在都忘了就是最流行录像机那几年 以前坐着一天到晚上都可以 坐不住 现在 ...

有空多交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空多交流

好 。以后有什么多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 。以后有什么多联系。

请教一下朋友,这个管子是三极管还是场管?索尼DXC-1820P摄像机电源盒内的小线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朋友,这个管子是三极管还是场管?索尼DXC-1820P摄像机电源盒内的小线路板上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不清楚。。如果这个管子是控制继电器的 就是三极管 看看外面管子的各脚外加电压 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不清楚。。如果这个管子是控制继电器的 就是三极管 看看外面管子的各脚外加电压 就知道

查了手册,应该是2sc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