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电路图
R1 = 2,2 KOhm 1W
R2 = 82 Ohm 1/4W
R3 = 220 Ohm 1/4W
R4 = 4,7 KOhm 1/4W
R5, R6, R13, R20, R21 = 10 KOhm 1/4W
R7 = 0,47 Ohm 5W
R8, R11 = 27 KOhm 1/4W
R9, R19 = 2,2 KOhm 1/4W
R10 = 270 KOhm 1/4W
R12, R18 = 56KOhm 1/4W
R14 = 1,5 KOhm 1/4W
R15, R16 = 1 KOhm 1/4W
R17 = 33 Ohm 1/4W
R22 = 3,9 KOhm 1/4W
RV1 = 100K trimmer
P1, P2 = 10KOhm linear pontesiometer
C1 = 3300 uF/50V electrolytic
C2, C3 = 47uF/50V electrolytic
C4 = 100nF polyester
C5 = 200nF polyester
C6 = 100pF ceramic
C7 = 10uF/50V electrolytic
C8 = 330pF ceramic
C9 = 100pF ceramic
D1, D2, D3, D4 = 1N5402,3,4 diode 2A - RAX GI837U
D5, D6 = 1N4148
D7, D8 = 5,6V Zener
D9, D10 = 1N4148
D11 = 1N4001 diode 1A
Q1 = BC548, NPN transistor or BC547
Q2 = 2N2219 NPN transistor
Q3 = BC557, PNP transistor or BC327
Q4 = 2N3055 NPN power transistor
U1, U2, U3 = TL081, operational amplifier
D12 = LED diode |

网友A:
制作精良、资料很详细。赞一个。

不需辅助电源,从0调、给运放及表头供电。适合普及制作。

最高电压直接送到调整管,低压大电流输出时估计功耗不少。

网友:
我也做过一台,维修,充电用很方便,一直在用。

网友:
我一直在纠结电流取样电阻的位置,要么有压降,要么无法用三线共地

网友:
支持diy。做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我也做了,效果感觉一般
因为没有大功率变压器,现在输出电流最大只有1A
虽然有恒流控制,但是很头疼的是短路会烧调整管
即使电流调的很小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我也做了,效果感觉一般
因为没有大功率变压器,现在输出电流最大只有1A
虽然有恒流控制,但是很 ...

这个电源如果用2N3055是很容易坏的,尽管它的参数看起来很光鲜,目前这类三极管假货也太多。这个电源设计还是不错的,构思也很巧妙,看似电路很简单,做好也需仔细才行,调整管和推动管其中的一个用复合三极管才好。如果想降低调整管的功耗,也可以将电路改成分段式供电,但必须增加一个绕组给那些运放供电,否者电路不是很稳定。其实这个电源原设计是最大输出24V的,如果想做成输出最大30V的,一般运放的供电已经接近极限了。

网友:
好样板,可借鉴

网友:
看着很难做呀

网友:
有个疑问,学习学习,低电压高电流的时候,调整管的功耗是比较大的,能否考虑手动分段,低电压的时候输入电压调低点。

网友:
做的飞非常好,喜欢线性电源

网友:
想制作,请问师傅们,调整电位器一般用什么类型的,底阻值的用绕线的好,多圈的也可以.

网友:
这个电源套件X宝上有卖的,便宜的四十五一套。自己做,此板有两种形式,可以从网上下载下来做。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建议增加电压切换,以前我也做过一个,调整过那个热呀

网友:
在别的网看过电路,没有元件,一直没做,楼主做出来不知波纹如何。

网友:
电流太小了一样,能增大点吗?

网友D:
自己设计电路 绘图 制板,总体布局都很不错,非一般人能做到,(起码我是不会制板,绘图了)个人觉得变压器是不是可以弄大一点,那样余量足些。

楼主(2016-03-01):
引用 网友D:
自己设计电路 绘图 制板,总体布局都很不错,非一般人能做到,(起码我是不会制板,绘图了)个人觉得变压器 ...

谢谢关注, 变压器是 50W 24V的,刚好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变压器是 50W 24V的,刚好够用

我也做了一个,但不懂原理,这里U1是怎么工作的那

网友:
表头买的吗,精度如何?

网友:
这个电路来自国外,好像国外某论坛有个制作专题,跟帖很多,电路比较成熟

网友:
不错,最近也在做一款可调电源,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与淘宝上30元的那个比较,哪个更精细点?

网友E:
做的真不错,不知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真不错,不知性能如何?

性能简单测试下,一般水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精良、资料很详细。赞一个。

不需辅助电源,从0调、给运放及表头供电。适合普及制作。

谢谢支持鼓励,确实在压差大的时候,管子发热比较大。 用了2个2N3055并联,希望可靠性能好些。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点问题,恒流部分不稳定,有时电流会突然增加,不知是什么原因,初步怀疑是运放供电太高,造成工作不稳定,用数字表测试了下 三个芯片的4,7脚电压,分别为42V和48V,晕,真是有点吓人啊, 参考其他方案决定在恒流的IC的正电源供电串联个15V稳压管,看看是否能解决。
看电路图,再看PCB,发现三个运放供电比较麻烦,如果单独处理要切割铜箔再加跳线,工程量很大,干脆来个釜底抽薪,改变压器吧,手里刚好有个50W18V的变压器,安装位置和原来的一样,更换后,测试下,空载条件下,交流输入为20.6V。 3个芯片的4,7脚直流电压分别为 U1:28.7V, U2:34V U3:34V.算是比较安全了,测试下恒流和电压输出,均正常,安装好机壳,用段时间看看是否正常吧。

网友F(2016-03-31):
可调2安有点小,很多地方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调2安有点小,很多地方用不着

谢谢指教,主要看具体使用环境,原设计是3A的,因为我经常需要0.1A-0.2A的恒流,单圈电位器调整起来精度不够,所以修改下,设定为最大2A,再改为多圈电位器,这样才满足要求。

网友F:
我6安的平时试电钻都太小了,没点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6安的平时试电钻都太小了,没点力度

这么大电流,一般得用开关电源吧,线性稳压电源效率太低。

网友G:
牛才24v能到30v2a输出,?貌似牛太小对呀也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才24v能到30v2a输出,?貌似牛太小对呀也低了吧

谢谢关注,变压器规格余量不要太大,否则空载电压远超满负载条件下的电压, 板子芯片电压工作在极限状态,不稳定。 24V50W的空载电压已经42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变压器规格余量不要太大,否则空载电压远超满负载条件下的电压, 板子芯片电压工作在极限状态, ...

50w的牛怎么能稳定输出30v2a?功率小了吧

网友:
0--30v基本够用了,不过电流能不能加大

网友:
做的非常好,喜欢线性电源。

网友:
比较简易的电源,适合自己电子制作供电

网友:
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电源,看到楼主的精致制作,上线讨论一下。

附议楼上的问题。要达到30v2a好像需要90va的牛,不过用小电流应该问题不大。

二楼的电路原来是30v3a,根据论坛的反馈,如果是30v3a情况下,长期大电流使用会过热,有人烧了功率管
1. 原设计使用24v的变压器,大电流条件下无法稳定输出30v直流。
2.R1,R7 会过热。需要换大瓦数的
3. 运放也是超压运用,需要换成限压更高的OPA445AP,MC34071 ,据毛子论坛,NE5534也能将就
4.好像Q2也不能驱动大电流

有一个改进的线路解决过载问题,如果调整合适,是一个适合自己动手的线路,性能也不错

这个电路只是限流,并不适合恒流运用,进入限流模式的输出

国外用套件一个改1.5a的电路

讨论一下,不要介意

网友H:
继续搬运

改进电路
BOM

redwire版

还可以改为 0-30V 2ma-5A

原讨论帖 http://electronics-lab.com/community/index.php?/topic/26825-0-30-vdc-stabilized-power-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搬运

改进电路

多谢指教, 我再好好学习下老外的讨论
刚看下老外最后的帖子,也是有点不靠谱, 30VAC 有效值42V,这只是计算得来的,他根本就没实际测试过,30VAC3A的绕组,空载时电压会提升很多的,相应的直流电压也会提高很多。 个人认为还是运放单独供电更好些。

网友H:
不要客气,看到你的作品 一起讨论一下

30vac是没有多少余量 改进版建议用的28vac的牛 能好些。

见过有人用7824单独供电的,但是u2需要更高的供电  可以试试lm317+lm337 瞎猜的

网友:
变压器  电压和功率都不够吧    电压起码交流40V以上  功率起码交流120以上

楼主:
刚才测试下,接了8欧100W负载,恒流电位器最大时,是1.87A,输出直流电压15.4V.
接上18欧负载,输出电压21.V,电流1.15A。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客气,看到你的作品 一起讨论一下

30vac是没有多少余量 改进版建议用的28vac的牛 能好些。

这个电源我试过,如果改用稳压块给那三个运放供电,必须单独供电才行,从一个变压器上直接取电路不是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如果用2N3055是很容易坏的,尽管它的参数看起来很光鲜,目前这类三极管假货也太多。这个电源设计 ...

一句道破天机,最近论坛坛友在送TO-3,可以弄些回来慢慢玩。

网友:
输入AC抽头可以用继电器调整,直流输出通过LT431取样,来达到控制继电器线圈的目的。

自动切换电路

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不稳定可能是电位器质量的问题,这个位置对电位器性能要求非常高。我在试验类似的电流时就是因为用了 ...

多谢分享实做经验! 因为发货需要测试表头和电路板,这个电源几乎天天在用,目前看还比较稳定。 电压降低后,电流莫名增加现象还没遇到。改用多圈电位器调整限流精度也不错,就是小电流,大电流调整时麻烦点,比如测量电流表,是100MA,测试升压电路板,限流就是600MA,调整时得多转几圈。

网友:
大家可以看看我最新终结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4651-1-1.html

网友:
挺好看的,干净

网友J:
牛人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学习了。

谢谢支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人一个啊

谢谢支持鼓励!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人一个啊

谢谢支持鼓励!  欢迎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啦

网友:
看贴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网友:
比较整洁,手工不错

网友:
继续跟帖:
我最新做的电源及资料共享。

网友:
这个电源真简洁。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看来改天把我那个30V30A的大家伙给精细化 弄个四位的表上去

网友(2019-01-11):
我安装好以后电压0-30V分了两段0-15v,30-15v。中间零界点一下子跳到30v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你做这个电源在原电路图上多加了一个调整管分流吗?请问怎么加的说一下好吗?

网友(2020-03-30):
新手进来学习,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变压器规格余量不要太大,否则空载电压远超满负载条件下的电压, 板子芯片电压工作在极限状态 ...

24V整流滤波后怎么会有42V ?

网友:
这个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哈哈,淘宝上成品板子17块,等用完来评价,是不是抄袭的这个,两个电路都一模一样

网友(2020-06-11):
我淘宝上买了个板子做了一个,发现有个问题。那个恒流指示LED在没接负载时就常亮,需要接负载而且电流大于100ma 才灭。变压器是25v的 ,分析时 Q3发射极空载时32v ,U3 6脚输出28.8v,因此Q3导通,上负载后Q3发射极降到29v以下 就截止了。 分析u3 tl081性能有问题,测试时不小心表笔短路了6 7脚 ,U3马上冒烟烧毁。拆除U3后无输出了,测试发现D7稳压管短路了,更换后D7输出有了。由于手头没有单运放,淘宝购买后再来研究。

补充内容 (2020-7-17 21:09):
在Q3发射极加个5v稳压管,解决了

网友:
最近也想整个电源玩玩,可惜木的时间

网友:
学习经,验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真想动手仿制。

网友:
限流0.01以上 的精度,维修笔记本,手机的利器。

网友:
某宝套件多多   价格比较低,买回来组装就是了   线性电源噪声相对较低,适合无线接收类设备的维修调试,这个电源低压大电流供电时 发热比较大。

楼主(2020-07-15):
感谢  shiuyipyuen 版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
低压输出时调整管压降过大,不过短时间做实验问题不大。

网友(2020-08-15):
学习了,很精美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九十年代军板的741单运放,可以上40伏,电路稳定。

网友:
做工精致,很漂亮

网友(2021-02-10):
不错不错,就是感觉容易烧管子

网友:
这个电路有缺陷,低电压大电流时,调整管巨热,应该多抽头输入才好。

网友:
非常好,电路可以再完善一下,比如多绕组输入。
赞一个,也记号一下。

网友:
高手呀,能做到这样佩服

网友:
好好学习了。争取天天向上

网友L:
表头是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表头是成品吗?

表头是买的成品模块,精度有点低,刚买了2个4位显示的,准备更换下。

网友(2021-03-14):
真不错!做的很好!

网友M:
,小电流的可调电源,是不是对精度要求非常高?这种电源,楼主弄出来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电流的可调电源,是不是对精度要求非常高?这种电源,楼主弄出来做什么用的

线性稳压电源,没有开关电源的干扰,过流保护的数值可以随意调整,做电子试验,调试电路板,给收音机供电都是理想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电源,没有开关电源的干扰,过流保护的数值可以随意调整,做电子试验,调试电路板,给收音机供电 ...

好吧,还是不错的。小功率线性电源,只能用在小功率场合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