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 计居然有这么多学问,赶紧收藏了!

楼主(2016-01-18):
如今,许多家庭都常备血压 计。但面对于选产品,究竟选择什么最好?其实,选用血压 计,应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来决定。

哪种血压 计比较准?
比起现在电子血压 计,许多人更愿意相信医院里面用的水银血压 计。水银血压 计之所以被认为“比较准”,首先因为水银血压 计是大多数医疗机构使用的标准,有较高公信力,其次一般医疗机构都会对水银血压 计的计量单位组织进行“年检”。而且一般水银血压 计只有在漏水银才会影响准确性,所以它的准确性还是很难受到影响的。

对于医生来说,电子血压 计不如水银血压 计准,而且医生们更喜欢使用水银血压 计,因为通过水银血压 计,医生能发现更多的问题。但是水银血压 计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测量。所以建议用电子血压 计逐步取代水银血压 计。

但是不管是电子血压 计还是水银血压 计,在使用久了之后都会影响准确性,是需要定期校正的。

是不是越贵的血压 计越准?

家庭测血压要的就是准确,因此许多家庭购买血压 计时,都会咨询哪款血压 计最准。其实血压 计的原理比较简单,电子血压 计的电子元件和袖带加压装置等技术都比较成熟,因此只要是正规产品,差别并不大。有些血压 计的价格较高主要是包含有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也包括一些定期的校正和年检等。也有一些含有数据能通过无线传输到手机或其他通讯和记录设备,但不是每个功能都能用得上,应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来决定,没必要只认为贵好。

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类型的血压 计,选择时是否有差别?
现在比较常用的家庭血压 计是电子血压 计(www。fgftftgfn),使用起来方便。主要包括:腕式电子血压 计和上臂式电子血压 计。

不同类型的血压 计可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例如经常出差的人,建议选择携带更为方便的腕式电子血压 计,可供出差和旅行时使用。

但对于严重血管硬化或血管钙化的患者,以及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血液障碍和血管病变的患者,是不适合使用腕式和手指式电子血压 计的,因为这类患者的手腕与上臂的血压测量值通常相差很大,而这两种血压 计都是通过换算测量人体末端小血管的血压来得出大血管的血压的,换算的过程会产生误差,可使用上臂式电子血压 计比较准确。

网友:
学习了!知识改变命运1

网友:
不了解还真没注意

网友A:
水银式的压力计叫绝对值的压力计,而其他的电子式的都是相对式的压力计,因为水银式的是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水银柱的高度来得出压力值的,因此,水银式的是非常准的,可以作为标准压力计使用的,只有水银式的里面的水银的量发生变化后才可能影响准确度,实际上只要能测量出水银柱的高度就得出压力值了,不过水银式的啥啥啥,那个基准面是上下变化的,只不过这个变化很小,上面的刻度是以平均高度来定的,如果里面的水银 的量少了,这个高度的基准也会有变化,得出的血压值就不准 了。一般的水银 式压力计,在下面有个螺丝是调节基准面的高度的,里面还有一分根象牙针,把水银 面调到刚好与针相碰,这时的值就是准确的,但啥啥啥的是没有这个调节装置的,因此是有一点误差的,不过这个误差很小,与测量的系统误差相比可以忽略。我们知道在测量血压时,是靠听诊器听的,且慢慢放气时,随着脉膞,水银柱会上下波动的,这个波动值一般会有2-3MM的。
而电子式的,刻度要用一个标准压力计来定的,所以要定期检定的。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水银啥啥啥好呢?

网友(2016-02-27):
引用 网友A:
水银式的压力计叫绝对值的压力计,而其他的电子式的都是相对式的压力计,因为水银式的是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水 ...

学习了。。。。。。。

网友:
啥啥啥准不准,关键不在压力计部分。因为无论水银的还是电子的,其压力计量部分的精度都绝对足够。
准不准的关键在于听音和即时血压的准确读取,即以听音的方式确定瞬间出现的血压测量标志点和同步快速即时的压力数据读取。
血压测量的误差主要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听音的判断经验很重要,在测量标志音瞬间出现时能否即刻准确读取跳动的压力数值是靠测量者的经验和反应灵敏度的。
水银压力计本身刻度的精度就很低(最小刻度2毫米),再加上水银柱一直在跳动,所以很难精确读取压力值,因读取产生的误差在几毫米甚至十几毫米很正常。
而电子的压力计最小刻度在1毫米,加上电路的同步反应读取速度远超人类,从理论上讲精度应该高于水银的。

网友:
医院的老大夫还都喜欢用水银式的啥啥啥。

网友:
据说水银的是最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水银啥啥啥好呢?

我用“欧姆龙”碗式。

网友(2016-06-25):
我用自己家的水银啥啥啥和医院的啥啥啥同测一个人,的出的结果相差10度不知那个准确了。

网友:
结论:电子啥啥啥需要标定才准确...

网友:
血压的测量跟操作方法密切相关,不单单是仪器精度问题。现在的电子啥啥啥已经比先前的好多了,但是也会受到测量方法的影响。通常水银式啥啥啥是最准确的,但是要依赖测量人员的熟练程度。现在家用电子式啥啥啥就很好,方便、快捷,容易操作,没有水银污染的疑虑,但是最好选气袖式的,不要用腕式,测量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