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天,又做了漂亮的9014单管机

楼主(2016-01-19):
以前做的那个放在家里了,这几天心血来潮,又想做个。原来的那个太大了,携带不便,这次做了个小的,连盒子都是自己用硬纸壳裁剪的,小巧了不少,也好看了不少,我还贴了漂亮的贴纸,更有奇趣。
能收5个台,都是本地强台。弱信号电台清晰可听,强信号台声音宏亮,个别地方信号超强,微有破音。不说了,上图

楼主:
这是主板电路,好简单,属于那种一做就响型的。焊工烂,不拍背面了,要是有覆铜板做一定更好看。单管机不复杂,做得漂亮才算好。

楼主:
这是成型的正面

楼主:
这是背面,画有电路图,按我这个参数做,保证你一做就响

楼主:
做好了才发现,要是做个天地线接口就更好了,可惜忘了,算了。用长导线触碰可变电容那个铜轴,声音大了不少。还有,机子方向性比较强,跟1103没法比。有此机,我的1103可以退休了

网友A:
现在零配件都买不到了

网友B:
恭喜啊,楼兰蜜语的薄皮核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零配件都买不到了

都是新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啊,楼兰蜜语的薄皮核桃吗?

是的,买大枣送的

楼主:
说一下,耳机插拔起开关作用,两节南孚电池封闭在里头,因为耗电低,我估计,在电池寿命内机子都能运行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一下,耳机插拔起开关作用,两节南孚电池封闭在里头,因为耗电低,我估计,在电池寿命内机子都能运行正常

兄台,在E极加1一2圈再生试下如何?

网友D:
9014电流多大的,按300倍算,电流都超10mA了,按150倍算,电流近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在E极加1一2圈再生试下如何?

做的时候试了,基本上全是啸叫,就一强台有声音,还变小了,9014的放大倍数很大,应该不用再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14电流多大的,按300倍算,电流都超10mA了,按150倍算,电流近10mA.

没万用表,测不了,耗电应该不会大

网友:
现在中波段,在北京几乎都没法听,几个电台,还净是买药的,干扰声占了很大一部分,,,不如听调频,还有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