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示波器用100M探头可以吗?

楼主(2016-01-20):
刚买了一个20M示波器,手里有几个100M的探头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能用,就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可以用;就好比1.6米高的个子穿了个1.8米的高的裤子

网友:
楼上的比喻不错

网友:
首先试一试方波校验如何。

探头的参数都是根据示波器带宽来设计确定的,不同带宽的示波器垂直输入电容不同,不同探头的补偿电容的调节范围不一定能够满足不同带宽的示波器,起码的就是方波响应无法调到位,实践证明,那些劣质探头适应性反而好些。

一般来说,20兆周示波器大约30PF,40兆周示波器输入电容大约25PF,100兆周大约20PF,100兆周示波器的探头必须要有10PF以上的调节余量,否则方波校验就无法到位。

网友:
只要能把你示波器CAL方波调正,频率和CAL的一样,就能用

网友:
用频率高的可以代替频率低的

楼主:
到底能还是不能那?不行再买个20M探头吧

网友:
可以的,只要能把方波补偿好

网友:
你自己应该测试一下,就是用你的100M探头接上这个20M示波器上的标准信号源,一般是一定频率的方波,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探头插座上那个补偿电容,只要能使其在屏幕上显示正常方波就能使用。

网友:
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不会损坏示波器的,最多也就是误差多少的问题。

网友A:
其实使用的探头带宽应该要大于示波器的,一般要求1.5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使用的探头带宽应该要大于示波器的,一般要求1.5倍以上。

老师,这公式什么意思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公式什么意思那

这个是根据示波器和探头的带宽来算系统综合带款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