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电压力锅原理 【3楼有解答】

楼主(2016-01-21):
请教一下 电压力锅原理  给分析一下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感觉已经够简单了吧……你对哪一个地方有疑问呢?

网友A:
很简单,  正常情况下 初始状态直接通电后, 锅内没有压力, 因此压力开关 限温器回路闭合,定时电机 没电 保压指示灯熄灭, 定时开关断开  处于保温状态,  电源通过保温器给发热盘供电,加热指示灯亮起 发热盘发热, 当温度达到保温器设定温度后 保温器断开,发热盘停止加热 保温指示灯亮  加热指示灯熄灭 如此反复 达到保温目的。

    当放入内胆盖上锅盖  人为设定(拧动)定时器 时间后,定时器开关闭合  将保温器短路,电源通过压力开关,限温器,定时开关形成供电回路给发热盘持续加热,此时只有加热指示灯亮起,  当锅内水沸腾 压力上升到压力开关设定值后 压力开关跳开 发热盘断电, 加热指示灯熄灭,保压指示灯亮起,此时处于保压状态,此时定时器电机得电,开始运行倒计时。当压力降低后 保压开关闭合,保压灯熄灭,定时器电机停止倒计时,发热盘得电继续加温加压, 如此反复一直到定时器倒计时完毕后,定时开关切断,压力锅完成烹饪 进入保温状态。

网友:
控制元件:三并二窜,就这几个开关,分析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正常情况下 初始状态直接通电后, 锅内没有压力, 因此压力开关 限温器回路闭合,定时电机 没电 ...

请教烟板:我一直没搞明白电压力锅是如何感知锅内压力大小,发热盘和普通电饭锅一样,盘中间是温控元件,仔细观察也没发现压力传感器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烟板:我一直没搞明白电压力锅是如何感知锅内压力大小,发热盘和普通电饭锅一样,盘中间是温控元件, ...

不明白也很正常 这玩意很巧妙,不说穿很多搞电子的都愣是不明白 , 感知压力的方式有两种,正规品牌的都是直接感知压力控制特点:精确 稳定 安全 可靠;另一种是山寨常用的间接控压方式,特点 :简单,粗暴,廉价。

     正规电压力锅的  外锅 内胆  上盖  发热盘 都是互相独立的一个整体, 但是 外锅和发热盘的固定是通过一个弹性结构进行连接, 外锅和上盖形成一个锁定封闭不承压(不密封)的机械结构  内胆和上盖利用密封圈进行密封,内胆和上盖承受烹饪高压,内锅压力的变化就会导致发热盘下的弹性结构变形,也就是说,外锅和上盖可以看成是固定死的一个整体  当内锅产生压力后,会有一个向下(发热盘方向)的力, 所以内胆在压力作用下会出现一个上下移动的位移,而压力的检测就是通过检测内锅的位移来确定压力大小来确定压力,   因为内胆是自由活动的, 在一般的实际产品中都是检测发热盘下弹性结构和外锅相对位移方式来确定内胆压力, 这个就是电压力锅压力控制的原理。  正常压力下 内胆和外锅的相对移动距离是5~8个毫米 内胆这个移动和上盖产生的缝隙将由密封圈完成 。  当某种故障原因 导致 压力持续无限制增加后  由于内锅的位移超出密封圈可控范围 因此压力将自动从上盖溢出, 保证不会出现爆锅事件。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因为在我们的常规意识里,压力的东西必须坚硬无变形  所以在看到电压力锅内部结构后都感觉是高硬不变形材料, 这一点开始我们就已经被自己的想当然理论搞混了, 所以后面的东西几乎感觉什么都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也很正常 这玩意很巧妙,不说穿很多搞电子的都愣是不明白 , 感知压力的方式有两种,正规品 ...

讲解得很清晰明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在这里划上圆满的句号,感谢烟板

网友:
学习了,看了版主的详细讲解,明白了!

网友:
电压力锅设计的确实巧妙

网友:
学习了,版主讲解的详细、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正常情况下 初始状态直接通电后, 锅内没有压力, 因此压力开关 限温器回路闭合,定时电机 没电 ...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 不能理解的是定时部分 见下面简图 画的不知对不对 当保温 和压力开关断开后 定时器电机得点旋转  那么设置一分钟和设置半小时有什么区别?从图中看只限定了电机旋转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 不能理解的是定时部分 见下面简图 画的不知对不对 当保温 和压力开关断开后 定时器电机 ...

     简图画对了
    电机的计时和停止是受到压力开关控制的, 锅内压力不够的时候压力开关闭合,  此时压力开关将电机短路,电机没电停止计时运行  发热盘得220V电压进行加热; 当锅内压力达到定值后,压力开关断开, 此时 电动机和 发热盘串联, 因为电动机内阻远远大于发热盘内阻,因此大部分电压将分在电动机上,电动机由此得电运转开始倒计时。

    换句话说 也就是只有当锅内压力达到设定值后  定时器才会倒计时运转,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是食物被加压烹饪的累计时间(就是食物压多久的时间),  而不是烹饪的总时间 因为从冷水加热到沸腾这一段加热时间是不计算在保压时间内的,  烹饪的总时间是冷水加热沸腾(压力提升)的时间+压力保持的时间+ 间断维持压力的时间。

    所以你设定的1分钟和30分钟是完全有区别的,
          一分钟就是 食物冷水加热至沸腾 压力足够后 维持一分钟的压力时间,时间到 定式开关断开,恢复常规保温状态。
        三十分钟就是,食物冷水加热至沸腾 压力足够后 维持三十分钟的压力时间,时间到 定式开关断开,恢复常规保温态。

    定时开关 是确定发热盘持续加热保温的逻辑控制开关   定时开关器闭合 发热盘持续加热, 断开 进入保温自动控制状态。

   压力开关是压力锅自动闭环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定时开关闭合后的持续加热状态 压力达到后 压力开关切断发热盘电流,压力控制反馈起作用,此时定时器开始倒计时计算时间。

   倒计时时间确定电路在什么时候退回到保温状态。

网友:
原来是检测形变长度,还以为直接测压力呢!!

网友:
同样不太明白,看了回复的科普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