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运放的参数离散性大吗?

楼主(2016-01-21):
    今天试验运放驱动音量指示管有新发现:同一批次买的 LM358 居然会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具体表现为灵敏度差异明显。有的 LM358 只需要很小的输入信号就可以很好的显示,而有的 LM358 需要很大的输入信号,指示管才开始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电路见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15758-1-1.html
    我在 tao 宝买的 LM358 运放,每 5 个 0.8 元。芯片上除了 LM358 字样之外,还标有 4183Y 字样。

网友A:
运放都是闭环使用的,增益仅仅由外接元件决定,怎么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都是闭环使用的,增益仅仅由外接元件决定,怎么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对呀,按道理来说也确实如此呀。
我实验的时候外围电路根本就没动,只是从IC座上拔插不同的运放。在实验过程中也进行了很多次重复实验,排除偶然因素。最后实验结果仍然是一些运放的性能优于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按道理来说也确实如此呀。
我实验的时候外围电路根本就没动,只是从IC座上拔插不同的运放。在实验 ...

你试验的电路信号频率有多高,如果超过了增益带宽出现一些误差还是可能的。

如果有条件,不妨根据运放的参数用可调频率的信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验的电路信号频率有多高,如果超过了增益带宽出现一些误差还是可能的。

如果有条件,不妨根据运放 ...

谢谢前辈指点,电路是应用于音频频率的,测试的时候也是使用的固定振幅白噪音源。

网友B:
这个,不像是TI的原厂正品,应该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像是TI的原厂正品,应该是假的

求教如何辨别真假呢?

网友C:
看了一下楼主那个电路,你说的灵敏度差别大,先这样检查一下,无信号时(信号输入端接地或悬空),测量第一级运放输出端的静态电压,换不同片子可能会有0-1伏不等的电压,这是因为各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离散引起,失调电压可正可负可零,正失调和零失调的灵敏度高,负失调的灵敏度低(这是相对于你这电路而言)。对于负失调的芯片要在输入端加失调补偿,灵敏度就可以一致了。

网友D:
运放一般开环增益都在70dB以上,即便是离散性很大,作为音频放大,正如楼上几位所说,工作在闭环,只让它放大几十倍,根本不会表现出差异

以我判断,可能性比较大,是楼主实验集成块插座有接触电阻,或者输入信号不恒定

网友C:
楼主那电路采用单电源电路,准确地说,不是音频放大,还是直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楼主那个电路,你说的灵敏度差别大,先这样检查一下,无信号时(信号输入端接地或悬空),测量第一 ...

    谢谢无色电波老师指点,我明天测试一下我这些运放的静态输出电压。
    正如您所说,我的电路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只放大音频信号的一个半周,然后再将放大的信号经过电容积分,得到平均值,作为指示音量大小的参照。
    我知道这样的电路不是很准确,使用专用的 true RMS 监测芯片(比如 LTC1968 )应该能做得更好,但是成本会高很多。而且我的电路中没有对数转换器,所以输入音量小的时候,指示值就挤在了指示管的起始端,而声音稍微大一些就会使得指示管“冲过头”。
    我想使用LM3915之类的芯片,因为其自带有效值监测以及对数转换。但是该芯片的输出是控制十段LED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将该信号转换成连续的直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一般开环增益都在70dB以上,即便是离散性很大,作为音频放大,正如楼上几位所说,工作在闭环,只让它放 ...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着拔插过很多次,交替对比试验也做了很多次,我觉得应该是运放之间的差异。

网友E:
是不是你那358是假的,是其它运放翻新重印的字,同一型号的LM358没那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那358是假的,是其它运放翻新重印的字,同一型号的LM358没那么大差异.

真的很难想象,这一毛多钱一个的小东西都有人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电路采用单电源电路,准确地说,不是音频放大,还是直流放大。

我今天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就会直接使得运放饱和,指示管的显示也会显示到满格。如果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则输出端无法用万用表测出电压。

今天看到本坛前辈做的 NE5532 实验的帖子,发现不同厂家生产的芯片确实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异。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951-1-1.html

看来还是得多买一些不同品牌的运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