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火柴盒单管机

楼主(2016-01-21):
低阻单管机,偏流调好后,效果不错的。

网友:
做得精巧,深得单管机精要

网友:
这机壳不错那搞的

楼主:
我自己做的

网友:
太小巧可爱了!这机壳应该取名“翡翠牌”

网友:
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很漂亮,拨盘换个颜色材质材料可能更漂亮。

网友:
精致的小机器!手艺不错!

网友:
壳子是机器雕刻的?

网友:
漂亮的小机器!偏流不好调啊

网友A:
做得漂亮。楼主能否上个电路图

网友:
跟大家一样,真佩服楼主这机壳的做工。

网友:
机壳是注塑的吗,那模具呢,怎做的。

网友:
机壳真是好看呀!!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3D打印、注塑还是雕刻呢?

楼主:
一半是手工 一半是雕刻机,用环氧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漂亮。楼主能否上个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看着简单,但是偏流调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调好后效果不错的

网友:
外观漂亮,是一个做机壳的新思路。

楼主:
收音机是用环氧板做的,也就这些零件,那个沙包线圈不好绕,其实可以用成品线圈

网友:
1.5V单管机

网友:
那个大电感多大?

楼主:
2.2毫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看着简单,但是偏流调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调好后效果不错的

谢谢,回复。

网友B:
射极输出的,单管机,很多老师都说不能响没动静,不如直接集电极输出,下面这个低阻单管机,用的是全波检波,其他的理论上和您的电路相似,很多老师都说是坑爹的错误电路!请问老师装这种射极输出的单管机有啥秘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极输出的,单管机,很多老师都说不能响没动静,不如直接集电极输出,下面这个低阻单管机,用的是全波检波 ...

当初我也以为这是一个坑爹电路,不过现在低阻耳塞还是很多的,这也是这个电路的优势,只不过要调好太不容易了,再仔细实验这个电路后我得出:三极管要好,在确定安装完全无误的情况下,用一个500K的电位器调偏流,用耳机仔细听,声音很小,周围要安静,我一般在夜里调,调好时,耳机里有沙沙声,这样就成功了,调试的时候不要接再生线圈,,调好后再接入,配合微调电容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