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195轮胎拉1吨货加多少气压

楼主(2016-01-22):
我的长安欧诺面包车195轮胎拉1吨以内的货加多少气压合适?车行老板说气压够了,我看来有点扁、

网友:
3斤,太多不行小心爆胎

网友:
标准2.5斤,拉货打3斤也没关系

网友:
一般冬天2.8夏天2.6

网友:
正常小车气压在2.3-2.5之间。看看车上的轮胎气压贴纸,上面有没有提示拉货与不拉货的气压区别,如果没有,一般的都不要管。

楼主:
说明书上建议满载前胎250KPA,后胎280K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建议满载前胎250KPA,后胎280KPA

拉一吨 货?   后轮3.2~3.6之间, 前轮3.0~3.4之间足够,   厂家的胎压建议是比较保守的,关键是顾及到乘坐舒适性, 如果你不在乎乘坐舒适性针对拉货的还是高一点比较好 省胎省油 不容易被扎     但凡说真空胎超压容易爆胎的,基本都不懂车 最起码没有那点道,  真空胎爆胎的都是亏气引起的

网友:
还是打足气安全。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连人带车一般600公斤左右!

楼主:
我的是195低压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95低压胎

我的五菱宏光规定也是2个多气 我总是打3.5  起亚小了轮胎软软的 是舒服点 可是加速性能和油耗 还有方向盘重量 明显变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一吨 货?   后轮3.2~3.6之间, 前轮3.0~3.4之间足够,   厂家的胎压建议是比较保守的,关键是顾及到 ...

我的五菱宏光规定也是2个多气 我总是打3.5  起亚小了轮胎软软的 是舒服点 可是加速性能和油耗 还有方向盘重量 明显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五菱宏光规定也是2个多气 我总是打3.5  起亚小了轮胎软软的 是舒服点 可是加速性能和油耗 还有方向盘 ...

别看这点气压,驾驶便利性和油耗差得可不是一个层次,

网友:
我也比较赞同无烟版主的说法。

楼主:
今天前轮打3个气,后轮3、5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