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针管磁棒天线线圈

楼主(2016-01-22):
根据版主hhyy99版主“磁棒线圈直径与电感量和Q值的关系”一文的实验所得,为求得较高的Q值,我用60毫升一次性注射器(外径31mm,内径30mm)缠绕了一个磁棒天线线圈,其匝数分别为65/7(0.07*28股李兹线)/5(再生线圈0.1*12股李兹线),为了使磁棒能够处于针管线圈的相对中心位置,我在针管推杆头部的密封皮圈和针管另一端抠了一个与磁棒直径大致相符的洞洞,这样就解决了磁棒处于线圈中心位置不宜固定的问题。

网友A:
黄色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是什么材料?

制作变压器用的玛拉绝缘胶带,用来固定线头。

网友B:
省去C可变,这弄个柱塞调感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去C可变,这弄个柱塞调感选台。

想法新颖!若那样,磁棒(磁芯)在针管里左右运行,收音机的长度将会十分可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作变压器用的玛拉绝缘胶带,用来固定线头。

估计这个材料要影响一些Q值,直接绕在针筒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材料要影响一些Q值,直接绕在针筒就行。

我就是直接绕在针筒上的,玛拉胶带只是在边沿固定线头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直接绕在针筒上的,玛拉胶带只是在边沿固定线头用的。

用热熔胶或指甲油也可在针管上打小孔固定会好些,不影响Q值。

网友:
简单容易上手,长技能了

网友C:
xinjun5557好;我估计磁棒是高导磁力的(匝数为65),可能影响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njun5557好;我估计磁棒是高导磁力的(匝数为65),可能影响Q值。

谢谢鼓励!磁棒应该不是高导磁,就是普通铁氧体磁棒,一两块钱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熔胶或指甲油也可在针管上打小孔固定会好些,不影响Q值。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njun5557好;我估计磁棒是高导磁力的(匝数为65),可能影响Q值。

请教一下,如果是高导磁磁棒,是不是匝数应该少一些?

网友:
线圈和磁棒间隙很大,得绕很多圈才行。感觉线径小了点。

网友:
主要看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