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怀旧的来复再生4管机

楼主(2016-01-23):
有缘在本坛淘得老胶木机壳,上山下乡时我的4管机就是这种机壳,它伴我度过了数年的知青生涯,正好用来怀旧。图1

原机装的较粗糙,但机内有部分原件可利用。图2

安上一块金属网,再加工两个塑料片,将喇叭固定。(因原机只有两个固定桩)装上喇叭布,再粘上4个固定线路板的桩。图3

原缺调谐钮,自制一个。图4

为怀旧全部采用老原件,草帽管,大单联(用双联改制),大电位器,大电解(换钽电解芯),4分之1瓦碳膜电阻,306输入,408输出,纸电容,磁管电容。2号电池4节,图5

考虑如仍用铆钉板,有抄袭之嫌,故决定用印刷电路板,腐蚀一块,取名:知青68-9,用来纪念上山下乡的时间。图6

元件采用60年代的卧式安装,装上磁棒及单联前,照一照片,它的所有元件位置都可看清(因有部分元件在磁棒下面),调好各管集电极电流,再装上磁棒,线圈,单联就仅需调节频率覆盖及调解再生即可。图7

装好后放入机壳。图8

装好后的印板背面,3根绿跳线分别是功放级,推动级,来复级的集电极回路,跳线接通前恰好用来调测各级电流。图9

装好后的正面。图10

机器的后面。图11

电路图(图中漏画1000P电容,它与 R4并联)。电路特点是高低频端的再生可以兼顾,图12

欢迎投票,欢迎交流装机心得。
再说明一点,因最近仅仅周六,周日在家,回复可能不及时,敬请坛友见谅!!

补充内容 (2016-1-23 14:33):
回复超级版主,收听效果很好,不用接天线,可清晰洪亮的收到本地的两个中波电台。

网友A:
这机够怀旧的。赞一个。

网友B:
“考虑如仍用铆钉板,有抄袭之嫌”,不必顾虑,还是铆钉板好,且铆钉版的零件位置符合当初这种机器的排列模式。

网友C:
收听效果如何?应有效果的描述。请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够怀旧的。赞一个。

谢谢坛友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如仍用铆钉板,有抄袭之嫌”,不必顾虑,还是铆钉板好,且铆钉版的零件位置符合当初这种机器的排列模 ...

多谢坛友提醒,将来有时间做一块铆钉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听效果如何?应有效果的描述。请补上。

已补充了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补充了相关内容。

多谢!

网友D:
能介绍一下,线圈以及扼流圈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一下,线圈以及扼流圈的数据吗?

您好,扼流圈是在直径4MM长10MM的磁芯上装两个夹板,然后用0.12MM漆包线乱绕330圈。然后用一个适当的电解电容壳套起来。(因其安装位置,在磁棒的下方,不套起来会影响再生的调节)。
       磁棒上的线圈是参照春雷605的线圈数据(该机采用360P双联)稍作改动。
      具体数据:天线线圈分3段绕制(可改善方向性),24+20+16圈,在16圈处抽头接再生电容。在第一段及第二段之间是基极回路线圈圈数为5圈。在磁棒的最右端是低端再生 线圈,圈数为4圈(此圈数需靠调整低端再生时最后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扼流圈是在直径4MM长10MM的磁芯上装两个夹板,然后用0.12MM漆包线乱绕330圈。然后用一个适当的电解 ...

谢谢释疑。

网友:
请问楼主再生线圈串在高频扼流圈之后吗,

楼主:
是的,它是补偿低频段再生用。

网友E:
都是老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老原件

谢谢坛友关注!!

网友F:
元件太拥挤了

网友G:
怀旧的话,六八年自制收音机基本都是铆钉板。
尽管当时铝电解很贵(100微法/耐压9伏的二元多),纸电解因体积大,容量小,漏电大,也已经基本不用在晶体管机器上了。
建议使用铆钉板,换上铝电解,腾出地方装一只口径大一些的喇叭,使用效果会得到明显提升。

网友H:
当年的纸电解电容现在还能用吗?是否用了一个外壳,里面是一个现在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件太拥挤了

由于该机壳的空间只有180X100X40MM,用的元件体积又大,只好委屈一点让它们挤一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的纸电解电容现在还能用吗?是否用了一个外壳,里面是一个现在的电解电容。

当年的纸电解电容到如今早已漏电或干涸,电气性能很差了,我是给它们换了钽电解的芯。这一点我在图5的说明中已注明。
原文:
        为怀旧全部采用老原件,草帽管,大单联(用双联改制),大电位器,大电解(换钽电解芯),4分之1瓦碳膜电阻,306输入,408输出,纸电容,磁管电容。2号电池4节,图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怀旧的话,六八年自制收音机基本都是铆钉板。
尽管当时铝电解很贵(100微法/耐压9伏的二元多),纸电解因体 ...

szlz61版主:
        谢谢对我的作品的关心,提了3条建议,现回复如下:
       1,“怀旧的话,六八年自制收音机基本都是铆钉板。”
            首先,我买的这个机内,有一块铆钉板,(见图1及图2)如果使用小的空气单联的话,再适当增加些铆钉,调整一些元件的位置就可以完  成,但若拿来参赛,觉得并非完全是自己的作品,对大赛不够尊重,有抄袭之嫌。此其1。
           其次,我当年的那台收音机内用的是三合板,用三合板装机它的风格很像印刷板,即装机时用锥子扎眼,然后及时将元件的引脚穿过,一会儿,由于木材的弹性,元件就固定住了,然后再利用元件引脚互相连接。完成后的机器类似印刷线路板。此其2。
          故此采用了印刷线路板。
       2, “尽管当时铝电解很贵(100微法/耐压9伏的二元多),纸电解因体积大,容量小,漏电大,也已经基本不用在晶体管机器上了。”
        版主所说的“ 当时 ”是否指的是六八年,如是的话可能是版主记忆有误,因为六八年时,纸电解电容不但有厂家生产,还有晶体管收音机厂家使用,同时由于纸电解价格低廉,更是业余爱好者优先采用的元件。在此请版主看一台百灵4-62-1中的纸电解,它的生产日期是六八年11月。
       3,“,建议使用铆钉板,换上铝电解,腾出地方装一只口径大一些的喇叭,使用效果会得到明显提升。”
         未使用铆钉板,其原因已解释过了,未使用铝电解的原因是它太贵,(因为当时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不到10元,)
         现在机内用的是2.5吋老式喇叭,我曾试过在本机壳内装3吋老喇叭,但由于两个固定桩的位置已确定,用3吋喇叭时,装不下大电位器,如另外加装固定桩,原来的固定桩还碰纸盆,因舍不得毁掉原固定桩,所以仍依照原来的配置,使用了2.5吋喇叭。

网友:
老天和电容,真给力,真怀旧,赞一个,哪有卖老天和电容的,买几个,也做一个玩玩。

楼主:
谢谢坛友关注!!倘若我翻找旧机器时能凑够3只以上纸电解电容的话,首先跟您联系。

网友I(2016-03-06):
老工艺老件老机壳的味道。

网友J:
做的不错。收信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工艺老件老机壳的味道。

谢谢坛友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不错。收信号如何?

在帖子中已有补充说明,灵敏度,选择性,都不错,声音洪亮。

网友K:
向老前辈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向老前辈致敬

谢谢坛友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关注!!

70年前后有4管来复再生套件买,胶木铆钉的板,

网友L:
很怀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怀旧赞一个

谢谢坛友关注!!

网友M:
      首先肯定本机够怀旧的,赞一个!只是 觉得电池夹制作得有点欠精良;再者,不可以调整一下参数,将电源电压改为3v吗?(这个我不懂,不知是否影响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肯定本机够怀旧的,赞一个!只是 觉得电池夹制作得有点欠精良;再者,不可以调整一下参数,将电源 ...

谢谢您关注我的作品,看的真仔细,电池架是粗糙一点,因为尺寸关系不能放弹簧,只能用镀锌板加弹性铜片,这也是当年当学生时的作法。六几年时产品来复再生机绝大多数是6V电压,当年也是用的6V,故此仍沿用了6V。再者,输入,输出变压器是按6V设计的。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确实够怀旧的,赞一个.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壳子。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2017-11-05):
好感动!我就是从单管机学起的,之后4管机。

网友(2018-01-21):
看到这些零件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

网友N(2018-03-30):
纸介的电解电容最好别用电解液已经干枯,年代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纸介的电解电容最好别用电解液已经干枯,年代太久了。

您好,是用的老电容外皮,内部是钽电容,在一楼图五的说明中以注明。【大电解(换钽电解芯)】

网友(2020-05-03):
这些零件好有年代感

网友(2020-09-21):
老元件,不好找

网友O(2021-04-25):
很怀旧,高中时候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怀旧,高中时候做过

五年前的作品了。

网友:
我2012年注册的,还是-1分,也不能发帖,不知何故

网友P(2022-07-09):
能告诉我调谐钮是怎么制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告诉我调谐钮是怎么制作的吗?

旋钮的核心部分是图一的一个即插即用的旋钮。(其高度要适当加工)

图二中的1是一个矿泉水瓶盖,2是一块塑料板加工成外缘薄,中间厚的圆片。3(数字)是用0.8MM的漆包线作成。

最后用胶粘接,在喷上与机壳相同颜色的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