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初步搞定示波器CAL处频率不准问题

楼主(2016-01-23):
终于初步搞定示波器CAL处频率不准问题,以前1KHZ只有931HZ 占空比49%。现在虽然没有1KHZ 但有0.996kHZ,占空比49.5%
长时间开机测得。

以前有两个电容 都是 103的,经测试,减少电容大小,就能加大频率,所以我就用104与103串联,然后,再用331并联到串联后的电容上,最终逼近1KHZ,搞了一下午。我是先在PCB板上装好插针,然后用大量电容反复焊上去试验出来的,上面是示波管,非常不好焊,挡住了一些。

上图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示波器?据说一般是是内部温补晶体分频得到的校准频率,应该不可能漂移这么大
你自己DIY也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示波器?据说一般是是内部温补晶体分频得到的校准频率,应该不可能漂移这么大
你自己DIY也可以这 ...

GS-2060示波器,用的CD4011 RC振荡器,所以不准。

网友B:
如果追求准确可以并个半可调电容上去调啊。不过这东西在废电路板上比较少见了。RC振荡应可微调阻值改变频率。

网友C:
RC振荡器,调电阻比较方便。

这个校准电压主要是用来对衰减探头进行方波校正的,重点在幅值和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振荡器,调电阻比较方便。

这个校准电压主要是用来对衰减探头进行方波校正的,重点在幅值和上升沿。

最早是以为电容坏了,所以拆了电容,电容也拆得方便,所以最终去调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追求准确可以并个半可调电容上去调啊。不过这东西在废电路板上比较少见了。RC振荡应可微调阻值改变频率 ...

半可调电容没有哦,手上元器件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占空比是干吗用的,楼主能说说吗

百度知道告诉我们

占空比是指脉冲信号的通电时间与通电周期之比。在一串理想的脉冲周期序列中(如方波),正脉冲的持续时间与脉冲总周期的比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1k的脉冲频率为何是50的占空比呢。其它频率呢

示波器输出本身正常的话就是1K  50% Vp-p 5V

其它的,你做成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k的脉冲频率为何是50的占空比呢。其它频率呢

50%话看方波是均匀的!如果不是50%就会出现方波大小不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1k的脉冲频率为何是50的占空比呢。其它频率呢

方波的占空比与它的频率没有关系,占空比50%的方波正半周与负半周都正好是半个周期,直观看上、下两部分一样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