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报废退役数码相机修复重生涅槃,打造红外“透视”大杀器重新上岗(超详细多图)

楼主(2016-01-24):
2006年2890元购买的富士S5600长焦数码相机

现在已经损坏退役了

10倍变焦

外形不错

背面比较简洁

出现了对焦错误的故障

决定拆开

小心拆开

分离液晶屏支架

主板

级别不够,每天只能发10张图,明天下一楼继续.....
还差12分就够高级别,可以不限发图了,继续努力,请大家支持!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给你加点分,看能出现奇迹么。

网友:
等着看会出现什么魅影。

网友:
请版主加分吧,

网友:
友情提醒:
【参赛作品发帖规范要求】
      参赛帖的标题要简洁,不要过分的渲染修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积分终于达到了高级,可以无限制发图了
下面继续~~~~
-------------------------

拆下主板

来张主板的特写吧

金属盖下面就是CCD和镜头组件了

拆下了金属盖板

CCD压板也拆下来

这样可以完整把镜头组件从外壳分离出来

镜头组件

正面是这样的

侧面结构

侧面的变焦马达及机构

这边是快门、光圈等驱动马达及排线

变焦系统

是用马达驱动丝杆带动镜片

CCD

继续拆下CCD座子

可以看见镜头组内部结构了

CCD座特写

镜头组件内部结构

变焦镜片

原理是通过变焦马达驱动丝杆带动变焦镜片在滑杆上前后移动实现变焦

拆开研究后知道原理就可以准确诊断出故障点是:丝杆上的这个塑料组件磨损或失去弹性导致滑牙造成变焦错误

找到问题所在就可以想到办法解决了,找来一个没用的小弹簧

小弹簧的线径小,弹性好。在一端把弹簧丝拉直

拉直到合适的长度

把弹簧绕在塑料组件上

绑紧,一方面可以增加塑料组件齿牙的咬合力,一方面弹簧丝也扮演了齿牙的角色咬合了丝杆的的螺纹。

用AB胶封一下和固定

再反步骤装回测试OK

变焦流畅,不再出现变焦错误的报警提示,故障完美排除,不花一分钱就满血复活了。

秀一下当年的单据,呵呵~~

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更高级的的相机使用了,老相机好像也无用武之地了吧,但是既然拆开了,何不改成红外相机,体验一下红外摄影的乐趣,使老相机发挥余热呢!
好,接下来开工。CCD座里的这片就是低通滤镜,它的作用就是过滤大部分的红外光的。

把滤镜拆下来

去掉低通滤镜的CCD座

再把CCD重新装好就OK了

下面测试一下效果,为了测试,特地找朋友借来了同一款机器,一起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测试对比

开始

左边是红外相机,右边是普通相机。微弱灯光条件下的显示

红外相机的表现

普通相机的表现

用一个遥控器来测试一下

效果一目了然

从红外相机看遥控器LED发射

从普通相机看遥控器LED发射

各种频率的红外滤镜

选一个950nm的滤镜

套上,戴上墨镜是不是很“有型”!!呵呵~~

套上后,整机的外观

透过滤镜看日光灯

再看看遥控器的发射

本次DIY分三个部分,由于图片太多,下一楼继续精彩~~~~~~~

楼主:
继续继续~~~~

----------------------我是分割线 -------------------
有了好马,还得配上一副好鞍才行,要不怎么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先备好料

带变焦的T6手电

单18650的款,比较短小精干,和普通电池对比一下大小长短~~

正面

各部分分离拆开

躯干部分

灯头

T6的灯珠,可惜一会要拆掉

背面

拆开反光圈

把灯板和驱动等分离

将要弃掉的T6灯板

T6的驱动板,原以为T6的驱动板可以用在新的灯珠上,结果由于参数不同,也需要舍弃了...

大功率的LED红外灯珠

红外LED灯珠和散热板

自己小心焊好。这个是双核850nm的5W红外灯珠

这个是四核950nm的5W红外灯珠

也是小心焊好

四个核心~·

两片专用的红外LED驱动板

背面

单独特写一下

背面

正反面对照

准备安装,先放进去试试

结果是,驱动板直径比灯头筒要小,不能直接安装使用。

自己再想办法吧。找来覆铜板

大概定尺寸

裁剪出一个小方块

画出合适的大小

再裁剪成圆形

仔细修剪成合适的尺寸大小

要做4个,纯手工制作。手起老茧了,呵呵~~

再把多余的部分刮掉,做成这样的一对。手头上没有双面覆铜板,只能这样做啦

两对,四个,不要笑手工不好,不影响使用就行,呵呵~~

对应粘好

成型

中间打孔

修改一下驱动板的弹簧

插进去

焊好

OK

再把原T6驱动板的弹簧借来焊在这里

外边上连线

安装装好驱动板,再把灯板焊接好

空心灯杯,为了散热,加上散热硅脂

填足散热硅脂

这个内圈也要锉大

把金属压环装好

装好头

完成

秀一下

正对测试一下(这是用普通相机所拍,用刚才改的红外相机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

侧视看看

按部就班,同样步骤改好了另外一支950nm的

兄弟秀。之所以要做两只不同的,是因为相机850nm的红外光敏感点,但有850nm有个缺点就是红曝,肉眼可以看到一点红光,950nm的红曝就要小很多,为适应不同场合,所以索性一次就搞个双胞胎出来

四核的

二核

同时点亮看看

四核发光特写

二核发光特写

最后测量一下工作电流,正常,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精彩继续~~~
下面还有~~~

楼主:
“好马”配上了“好鞍”,怎样才能“骑”得舒服,使用得方便得心应手呢?请接着看~~~
继续发图~~~~~~~~~~~~~~
-------------------------------------------------

买T6时配送的自行车夹架进入了我的视野

可不可以想个办法改装一下?

仔细端详一下

对比看看大小

夹上电筒,左看看

又看看

决定“壮士断臂”

把固定自行车结构部分切掉

电筒夹部分也还要修改

把铆钉钻掉

分开的两部分

找来一颗合适大小和长度的沉头螺丝

装在这里

装好的样子

这个地方就是十分合适的安装位置了

上好螺丝,把夹座安装好

完美

看看效果

外观也不错

浑然一体了

手持后面看

手持侧看

秀秀正面

开夜视

抓住这里也很稳当

手感、效果都还是很不错,好用、方便、满意。呵呵~~~

别走开,下面还有。下面就是大家关心的效果测试了。包含了红外拍摄、以及大家关心的夜视拍摄
和“透视”了~~~~~

楼主:
看到这里,不多说了,上图~~~

--------------------------------------------------
首先是没加红外滤镜的半红外测试照片

加上红外滤镜的全红外测试照片

夜视功能的照片来啦~~~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1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2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3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4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5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6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7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8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9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10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11

换个滤镜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12

全黑环境下的测试照片13

全黑环境下从八楼朝楼下的汽车拍一张看看

来啦,振奋人心的透视功能测试终于出现了~~~~

普通相机及肉眼看到的一包小纸巾,里面到底收藏了些什么呢?

用红外相机所拍到的

放大点

拍清楚点

---------------------------------
结语:到这里,整个DIY过程已经圆满完成,通过DIY,使一台过时的数码相机重获新生,并赋予它更多的特殊功能,使整个DIY的过程充满乐趣及成功感,我想这就是DIY的魅力所在吧!!!在新的一年,我也还会继续努力,DIY更多的作品和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好玩,楼主的相机对着美女照一下,不知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对着加热的烙铁拍一张看看。

网友:
偷拍利器                过年有的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这里,不多说了,上图~~~



楼主有超强的动手能力,理应点赞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