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示波器的坛友来帮忙,示波器故障

楼主(2016-01-24):
便用水平旋钮将水平线针对X轴移到中心,方便看水平线左侧。
CH1通道,将时基旋钮转到0.2us时,能明显看到水平线不直有波形,档位是打到GND的,校准无信号模式的。当V/DIV钮转到5ma时最明显,CH2通道用同样的方式也有,只是没有CH1有显。看下面的图,10X扩大后,是一个波。 调亮度是不起作用的。开关打到AC或DC 有一点变化。

不管是同时显示双踪,还是只显示CH1或CH2都有上面的问题。

故障只是左侧一部份有波形,其它地方是直的。

大家帮忙看看,自己手头上的模拟示波器有没有这现象。我的示波器是60M的,估计是示波器品质问题,不是故障。

没有打开10X

打开10X模式,细看

网友A:
输入端接地,那么显示的应该是一条直线。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检查下时基开关上的触点是不是有问题,检查一下正负电源是否一致,电路板有没有进过水,用纯酒精或者天那水彻底清洁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接地,那么显示的应该是一条直线。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检查下时基开关上的触点是不是有问题,检查一下正 ...

电路板没有进过水,输入端接地试了,线条会消失了。时基开关以前确实很卡,后来多转了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接地,那么显示的应该是一条直线。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检查下时基开关上的触点是不是有问题,检查一下正 ...

我怀疑最多的就是时基开关,因为,US档位,刚买示波器时,有旋不过去的现象,多旋几次就好了,但这个不好拆,而且看上去是起作用了。

网友:
弹起X10时基开关打到1微秒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基开关最小
按下x10
弹起X10时基开关打到1微秒时

多谢了,看来我那时基开关坏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B:
不用谢!我说不好,我感觉是聚焦的问题,不像是开关,会不会是高压电路有问题?我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我说不好,我感觉是聚焦的问题,不像是开关,会不会是高压电路有问题?我不能确定。

不是,我周六日,拆了高压部份电路,补焊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C:
楼主说的现象是模拟示波器在极限工作状态下电路不理想造成的。

在示波器的扫描速度最高、垂直增益最大时才会明显,多数模拟示波器都有类似的现象。

BH1TWI 朋友的示波器图片中似乎没有,是因为该朋友的示波器只是置于最高扫描速度,而垂直并非在最高灵敏度,所以不能说明问题。

示波器在最高扫速时,需要示波器电路中的增辉脉冲前沿良好,扫描光迹的亮度才会均衡,如果脉冲上升沿不好,甚至出现圆角,扫描线开始部分亮度就会变暗;高速扫描和垂直增益最大时扫描线开始部分出现幅度不太高的衰减振荡波形,是垂直电路的瞬态响应加上信号泄露造成的结果,与高压电路无关、与高压电路中的电容无关,与其他电路也无关。垂直增益置于最大时,垂直电路的灵敏度很高,如果垂直输入不接地,哪怕是不接探头,输入端也有干扰进去,通常表现为扫描线看似粗一些,如果垂直输入端接地会好一些。楼主贴出的图形,是扫描开始时,产生的信号扰动混进垂直电路引起的,这个扰动是一个阶跃脉冲,开始部分就出现这样的形状。

如果楼主熟悉脉冲的特性的话,自己用示波器也可以演示,比方说测试一个上升沿很陡的方波脉冲,如果示波器的瞬态响应良好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脉冲上升到最大值会有一个合适的上冲,如果瞬态响应不是太好,由于被激励的电路不可避免的具有电感和电容的存在,就会在开始部分激励起一个幅值较高的衰减振荡,只要这个幅值不是很大,就是正常的。

示波器极限状态由于制造成本的原因,不是所有产品都留有足够的余量,而且,有经验的操作者,如果对测试结果要求稍高,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宁可找一台更高指标的示波器,如果非要在示波器的边界状态测试,那就要降低要求。一台100兆周的示波器,测试结果比较准确的带宽最好在70兆周以下,如果测试脉冲,100兆周的示波器能够比较完整复现脉冲的带宽不过20兆周左右。

楼主贴图和早前提及的问题,与示波器的垂直电路和增辉电路有关。垂直电路能够调节的地方主要在各级放大器的相位补偿电路中、增辉电路主要与电路的脉冲响应有关。熟悉电路原理或可调节一下有所改善,不熟悉建议不要去动内部的可调元件。

以下是我用了快二十年的泰克2235示波器,最高灵敏度(2mv/度)和最快扫速时(0.05US/度)也有类似的扫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基开关最小
按下x10
弹起X10时基开关打到1微秒时

朋友的示波器垂直增益不在最高灵敏度,所以不能说明问题。

这种现象出现在垂直灵敏度最高、扫描速度最快的状态。

网友:
谢谢您的分析,很通俗易懂。明白了一些,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现象是模拟示波器在极限工作状态下电路不理想造成的。

在示波器的扫描速度最高、垂直增益最大时 ...

谢谢分析,他那台示波器和我一样,T/DIV也打到了 最小,输入藕合为GND ,V/DIV为5mv 我的也是这样设,我的就有问题。没有测试信号的,所以不像是极限,T/DIV倒数第二档,同样有这问题,只是会小一点。

网友C:
我用过许多低端示波器,早期的有SB10、SBT5、ST16、SBM10、SR8、泰克2235、菊水、岩崎等模拟示波器,几乎都有这种现象,数字示波器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无需过于纠结,本人认为是固有的缺陷,品牌好一些,杂牌严重一些。

很多仪器在边界使用状态都有不完善的遗憾,万用表有、信号发生器有、扫频仪有、频谱仪有..........。品牌仪器在极限状态表现好一些,国产仪器差一些。要求较高尽量避免在仪器的边界使用,如果非要使用,精度会变差,只是作为一般比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许多低端示波器,早期的有SB10、SBT5、ST16、SBM10、SR8、泰克2235、菊水、岩崎等模拟示波器,几乎都 ...

昨天时基旋钮又出现卡,多转了几下,现在2ms以下,包括2ms 水平线都开始闪烁了。 测个交流电源输出的9V交流电,50HZ 都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许多低端示波器,早期的有SB10、SBT5、ST16、SBM10、SR8、泰克2235、菊水、岩崎等模拟示波器,几乎都 ...

多谢坛友了,有空我再拆时基开关看看,这最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