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台未开过封的功放,换了上音量电位器后一切正常,音质也很不错........

楼主(2016-01-25):
以前看过介绍这功放的文章,觉得被垃圾佬拆了可惜,于是便收了回来.

此机左右地是分开带等响的,电位器不行找了个拆机APLS电位器是6脚的,于是取消等响电路,左右地依然分开.

网友A:
不错的功放,前胆后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功放,前胆后石

看过这机评论是不错的,但电位器不行也是这机通病

网友B:
六脚电位器效果差一些,没有了等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脚电位器效果差一些,没有了等响电路,

暂没有好点的8脚电位器,而我宁愿用好点的6脚的也不想用一般8脚的

有个国产拆机一样的,但没信心用

网友:
现在8脚的音量电位器质量好又耐用的极少,我的八达111A功放也是主音量电位器损坏,只有换了APLS电位器,还是没有找到带等响抽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没有好点的8脚电位器,而我宁愿用好点的6脚的也不想用一般8脚的

有个国产拆机一样的,但没信心用 ...

也是,现在八脚地电脚器就没能用的,我买了十来个,用表测就没一个对称些的.

网友C:
好像是声雅功放。声音怎么样?

网友:
挺好的,支持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声雅功放。声音怎么样?

声音还是很不错的,我比较满意的是这机底噪控制做得比较好.开到最大声也没什么噪声

以下为此机枪文:

声雅sv-226型是声雅VL系列中最高级别机器。
“前胆后石”主要是取胆管放大的音色柔美细腻与晶体管放大的速度快、大动态、输出功率强的特点。
内部的屏蔽都做得很认真,内部分布有四大独立空间--前方为胆前级放大、左部是电源及稳压电路,
中间则为独立的单声道放大电路,它们之间采用了厚实的金属板分隔屏蔽,电源变压器、信号输入、音量调节又有专用的屏蔽罩隔离

前级采用两个12AU7和两个12AX7电子管作为电压放大

2X每声道4个东芝晶体管固定在两个厚厚的散热器,阻抗;8欧功率;2X100W.

德国音响媒体评论((五部合并式放大器测试与评价))

1988年第1期德国STEREOPLAY杂志刊登该刊对五部合并式放大器的测试和评价文章,其中有一部放大器是我国广东声雅厂出品的声雅SV-226合并式放大器,声雅厂是目前国产晶体管放大器出口德国最大的厂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产放大器的国际形象,让我们来看看苛刻的德国音响评论员对这五部放大器的评价吧。
* 功率更强,用料更足,功能更多--单凭借这些想法在今天已经不能引起人们对高阶纯放大器的兴趣,设计者不得不另辟 径,利用改善电路特性来提高放大器的音质。本刊试音室对五部价格在1500马克左右的合并式放大器做测试和评价,这五部放大器分别是:CREEK  5250(1350马克),THULE Spirit Start(1300马克),雅马哈AX-1090(1650马克)  NAD 319(1800马克) 声雅SV-226(1200马克)。
* 技术简介:
* CREEK5250放大器
* 具有扁平的机壳,适合英语国家消费者的喜爱,对于所有在收听收音机时,想将CD转录到磁带上的听众来说,CREEK5250有一个功能很实用:在信号输入选择开关旁有一个磁带监听按钮,供独立录音使用。
* 尽管机身扁平,但是CREEK显然有足够的功率,能够同时接驳两对喇叭,由选择开关在OFF,A,B,A+B之间作选择。
* 设计者使用两个铸铝构件将两对末级功率管压在散热器上,功率管的寿命不必担心,它是场效应管,在高温时会自动切断电源保护。
* 有些音响爱好者可能对电解电容器的储备能力有些担心,让设计者先解释一下:CREEK放大器宁可使用体积小的,英制BHC-AEROVOX公司的产品,而不愿使用来自远东,体积较大的产品,只有CREEK对电源特殊设计,使得整流噪声对上升速率不产生影响。
* CREEK 5250放大器没有遥控功能,用户可以打开机壳,板动增益控制开关,使得主音量控制器不必旋转过度,造成输入过载。

2 NAD319合并式放大器
* NAD319放大器只是在录音选择上逊色于CREEK 5250,但是它具有遥控继电器切换输入信号功能。
* 在NAD319放大器的环形变压器的两侧,使用大容量整流器,NAD特意不使用两个大电解电容,而是使用六个小容量电解电容并联,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提高声音的力度,因为激烈快速的脉冲信号沿多个并联电容器输出比单个电容器时的效果要好。
* 英国人念念不望代表英制放大器的声音“SOFT CLIPPING”扳动放大器上的柔性剪锋开关,319放大器就不会吐出硬梆梆的声音,而会放出圆润动听的声音。  <
3 声雅SV-226放大器:
* 即使声雅SV-226放大器只需1200马克,也显得难为情,人们会问:“输出端在那里,其他HI-FI设备如何与它接口呢?”
*制造商声雅会对此笑曰:“哪一种1200马克的放大器具有如此漂亮而坚固的外壳,并带有香槟色的面板和黑色的后面板?,此外机壳具有普遍认可的橄榄色涂装”。实际上声雅SV-226放大器装备容许大电流输出的双组喇叭端子,可接驳粗壮的喇叭线,也可以使用香蕉插头。
* 每声道两对东芝晶体管固定在两个厚厚的散热器上,看起来喇叭不可轻视放大器的能力,如果具有左右独立的整流器,放大器内巨大的变压器就可以宣布,除了输入级的电子管灯丝外,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发光。
* 电子管具有高压延迟线路,和电子管一起通过隔层板分开,设置在一个单独的前置电路室内,这样就无需解释那些能干的,对手工焊接毫不尴尬的中国人为什么在输入电路中使用电子管。
*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有电子管,就应当让其裸露在外部发出魅力光辉”“不对!”声雅的工程师们辩论道:“我们使用电子管不是用来做装饰品,在电子技术方面我们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为了克服电子管的机械振动和静电抗干扰性能差的特点,声雅将其装于较重的,但能消除振动的前面板后面的屏蔽盒内”。SV226放大器使用现在被想当然被认定过时的玻璃壳管的优点是:带有超过200V驱动电压的双三极管在应用上具有无限的可控制性。如果高频信号在半导体中的瞬态互调失真会引起听觉上的灾难的话,利用电子管就可以避免,而电子在阴极,栅极和帘极上的热移动,使得电子管具有优良的线性放大性能。而晶体管线路的设计者为避免畸变的高次谐波失真,就必须在三极管上绞尽脑汁,努力再努力。
* 即使是丹麦的THULE(它不仅仅是放大器和CD机的代名词,而且也为SAAB喷气式飞机制造电子器件)也不否认电子管的优点,声雅通过精致的连接电路使半导体重新焕发出电子管般音色的光辉。
* 下班后再听SV-226,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高音呈现一种轻松的风格,低音由浅变得更深沉:就这样您能感觉木槌敲鼓的声音,就这样能分辨强劲的声波,就这样您的胸膛能够感受声音的振动。在播放TORI  AMOS的BOYS,FOR PELE时,这部来自中国的放大器表现到极致的地步,尽管在高音稍有些颤抖,它还是用极美的富有灵气的声音将听众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

4 THULE Spirit Start放大器:
*这部丹麦产的放大器将放大器从普遍使用的电压负反馈中解放出来,尽管电压负反馈可以提供清晰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显得冷漠,在高频段发硬。THUIL放大器装备厂家开发的误差消除电路,它比较输出端和输入端信号,将差异导入输入端,抵消无负反馈时的失真,唯一缺点是:在出厂前,每个放大器都要求进行单独精细调整,这部丹麦产的放大器具有快速信号输入选择和音量控制,这是设计者早就考虑好的。
* 这部丹麦的放大器在每一个方面都战胜日本产品,YURI-HONING-TRIO(在月球上行走)最强烈证明:THUIL放大器不仅仅能够提供洪亮的声音,也能够提供更多的市场和更好的音色以及在低频方面的有效内涵。
* 它象人间烟火大师一样,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高音,打击乐曲的声音可以向闪电一样穿透高空,奏出的音乐如同玫瑰钻石一样发出光芒,余音袅袅。

5 雅马哈AX1090放大器:
* 这部日本产的放大器没有使用大环路负反馈,而是使用独家开发的双曲线转换放大技术,这种电路能将末级晶体管的特征曲线识别出来,并灵活跟踪信号电流,以使放大器具有更好的线性输出。
*AX1090放大器内的输入端具有一级缓冲放大器,播放高质丝毫不受影响,只要用手或者遥控器选择信号输入和音量,喇叭就会立刻支持这部放大器发出的信号,如果您愿意还可以改变频率的两端,使用截至点不同的音调控制做音质上的调整。AX-1090似乎有无限的功能,它具备的MMMC唱头EQ放大器不会忘记LP的朋友,尽管和CD的音质相比,它的声音显得有点单薄,但也没有人对此感到不快。
*无论如何,雅马哈的这部放大器会引起轰动,即使是具有19个音符(德国人为音响打分标记)的建伍KA7090在疯狂的脚鼓播放中显得疲惫不勘时,AX-1090也充满动力和张力,钢琴家喜欢在键盘上随心所欲地演奏,让音乐连续不断闪烁出光芒,而和弦时时刻刻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 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建伍放大器上轻松地播放音乐时,雅马哈却让人感觉琴弦被粗鲁地拨动一下。
*过去,日本产品在高音分辨率上不如CREEK,英制放大器能够将厚重的,精细的琴弦和富有感情的自由呼吸声音重放出来,通过一个宽大的清晰的空间迸发出高昂激越的声音。而在流行音乐和爵士乐中,强劲有力的建伍和稳重的雅马哈放大器在对付相当弱小的英国放大器上重新获得成功。

! 结论:
* 推荐雅马哈AX-1090和精致的CREEK放大器比较容易,附加一点:如果添加180马克的选购件CREEK MM  SE,会使得声音平和又具有跳动感,是一种极美的声音。
* 喜欢CD唱片的年轻人会从THULE SpiritStart中发现绝对超值的产品。谁同时希望用有一个使人安静的播放器又能使人静躺下来,就会选择NAD的产品。而价廉物美的的THULE放大器应当得到20个音符的评价,但是NAD的新款319放大器已经发展成为极棒的产品,它具有无限识别流行音乐脉冲的能力,具有沉稳而坚定的力量,这使得比起THULE放大器来,大不分听众更喜欢NAD319。
* 另一种放大器会引起热烈讨论:声雅公司的SV-226放大器。“它听起来非常迷人”立体声音响爱好者KLAUS KAMFENKEL晚上将试用品拿回家试听后交口称赞道。

网友:
电位器看上去差了些,其他还不错

网友:
应该是很老的功放啊!

网友D:
这个功放多少银子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放多少银子收的?

你猜 ,有人要自提200元我可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