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鸿雁一拖三日光灯镇流器图纸,便于坛友维修。

楼主(2016-01-25):
这个图纸是自己按照损坏的镇流器画出的,单位的走廊灯损坏十多个,废弃挺可惜,就画出图纸进行维修,已经修好了几个。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记号 哥们辛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号 哥们辛苦了啊

资料共享啊!谢谢!

网友:
做工不错整流管都八个

网友:
现在没几个人修日光灯了

网友:
谢谢备用!其实不懂其原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谢谢大家。以后有资料与大家再分享。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现在这么热心的真是不多了 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B:
真像帮楼主对一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像帮楼主对一下图纸

如果有错误欢迎指出。谢谢!

网友:
楼主电路图用啥画的?

楼主:
用windos里的图画画的。比较麻烦,但修改很方便。大家下载后可以用图画打开进行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windos里的图画画的。比较麻烦,但修改很方便。大家下载后可以用图画打开进行修改。

这可真不容易,很费时间。无私奉献,精神高尚!

网友:
楼主辛苦了!图画的清晰漂亮!收藏备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真不容易,很费时间。无私奉献,精神高尚!

是比较费时间,还得看着电路板,前后对照。改过几次,最终调整版面布局,核对好后才奉献给大家,免得大家维修时走弯路。谢谢你的褒奖,同时谢谢版主加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比较费时间,还得看着电路板,前后对照。改过几次,最终调整版面布局,核对好后才奉献给大家,免得大家 ...

我就奇怪,电阻、三极管等器件都画的规矩、一般大,一点不差,我就画不了。你是怎么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奇怪,电阻、三极管等器件都画的规矩、一般大,一点不差,我就画不了。你是怎么画的呢?

先画好一个原件后,使用放大、旋转、粘贴、复制等功能。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启动有问题,十个有五个启动困难,经常是启动不了。测310v电压正常,DB3两端电压有25v。百思不得其解,测各个零件都没有问题,表笔带点触碰L3输出有时可以启动。换过C6和DB3都解决不了,最后怀疑C5有问题,拆下测量容量和漏电都没问题。由于这个电容的作用无法解释,就拆除掉这个电容。通电试试,启动一切正常,接着把启动不了的五个镇流器的C5全部拆除后,启动全部正常。至此十个镇流器全部修复。

网友(2016-02-24):
用windos里的图画画的。比较麻烦,但修改很方便

网友:
先收下,备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启动有问题,十个有五个启动困难,经常是启动不了。测310v电压正常,DB3两端电压有25v。百思不得 ...

C5是续流电容,用途是当2个三极管都截止时候,继续有电流流过灯管,建议保留。
不能启动的可以试试减小那个1M的启动电阻,比如换个820k或者680k的。。

网友D:
看了这个电路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   工频整流根本无需用RF107,也无需双管并联;功率管也是无需用两对13005并联,只需用一对13007或13009就好.

网友(2017-09-21):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个电路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   工频整流根本无需用RF107,也无需双管并联;功率管也是无需用两对 ...

同感! 分析起来问题多多,难道是厂家“出千”,为了更好的忽悠大家购买?

网友:
楼主修了这么多,主要是修那几个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启动有问题,十个有五个启动困难,经常是启动不了。测310v电压正常,DB3两端电压有25v。百思不得 ...

我怀疑是R3的阻值大了。

旺哥是行家,他没来,我暂且班门弄斧。

网友E:
顺便问一下,这个镇流器带的灯管是几十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这个镇流器带的灯管是几十瓦的。

三个18W的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是R3的阻值大了。

旺哥是行家,他没来,我暂且班门弄斧。

也许有道理,不知C5的作用,但拆除C5后,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