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刚开始修表--500型旋钮认真复原

楼主(2016-01-25):
年底入一怪物500型内磁色环居然有MC还叫上海震华。开始小白修表。首先是旋钮。上一位修理这个旋钮的妖怪好不大条。马马虎虎粘上了外露一条颜色如大便一般的胶痕,恶心!当即砸了。之后,清洗一番,清创扩创,做出理想的接合面。然后找材料,蜘蛛网里捞出一个过气的电火锅插座,哈哈,锉下一些细粉备用。再去买《环氧树脂》,见到聚酰胺大喊停!我不要大便颜色!好吧有透明固化剂,一公斤份一套共95. 调树脂,涂抹接合,初定位(很重要在旋钮圆周较大的地方,容易捆住,之后操作方便)。逐次包扎。(用很多的线一通乱捆,边捆边调整保证完美接合,边抽紧,直到不容易错动)。终于进入术后护理阶段,24小时硬化后还需要清理锉修打磨和抛光,随后上图

网友:
这妞不难找,何必费力

网友:
不错,这个钮再普通不过了很好找到的

楼主:
以折腾为主啊。要是想省事,直接买个好表用了。这个主要为了练手。。。今天进行了术后恢复感觉不太理想,但比大便好多了。。。不知为何环氧树脂+胶木粉的缝隙部分总是抛不亮啊。采用布轮+白色抛光蜡。其他部分用600目砂纸打毛了,20秒钟就能抛亮的。明天上图,太晚了。(又拆了一个有不少蜘蛛网和油泥的mf10,一手土啊 )

楼主:
第一次搞这个实验,就先这样凑合了。我的目标是天衣无缝啊。。。。现在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胶缝子抛不亮???》

楼主:
胶缝子跑不亮的原因貌似找到了,我倒xx市场买环氧树脂和593固化剂被一个貌似老师傅的家伙晃点了。居然说1:1,,,,,查了众多资料,确认树脂:固化剂4:1左右【重量比】。我固化剂加太多导致胶缝子硬度明显不足。基本无法抛亮。但强度还是相当高的,(通过留样的破坏性检测)。今日按《正确》配比做实验,明天出抛光效果。【同时还在复原一个腐蚀的mf10外壳】

网友:
继续折腾不错。买个几块钱

网友A:
支持折腾       问下没固化剂和环氧树脂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       问下没固化剂和环氧树脂多少米

凤凰牌环氧树脂+593固化剂【1公斤份】90小米

网友B(2016-03-07):
我有一台FM52的表,摔坏裂开,现用胶带缠着,想用楼主提供的方法复原,谢谢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FM52的表,摔坏裂开,现用胶带缠着,想用楼主提供的方法复原,谢谢

想粘合完美必须先搞清楚怎样捆得完美。。。随手抹上胶便将那厮捆了,往往缝隙是不端正的。。。先要预演如何捆得缝隙用手几乎摸不出来,并且非常端正。然后,所有断面都抹胶,并且立即擦掉多余的胶,然后才正式演出捆票。固划后,逐次补缺肉,最后锉修打磨。一点体会,希望有帮助。

网友(2024-03-12):
高手,不过我的500表旋钮边上掉了一块,不知怎么办,那里的新的可以找到

网友(2024-04-18):
这就是折腾的乐趣,乐在其中。

网友:
不知道这种环氧树脂硬度怎么样?买的ab胶硬度不行,时间长了还老化脱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