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掌握了拆贴片IC技术

楼主(2016-01-25):
很简单,就是先用细钢丝穿过IC,然后在所有的脚上堆锡,尽量多点,一边用烙铁来回烫锡,一边勒提钢丝,一下子就OK了。完了,再将IC管脚上的锡处理下即可

网友A:
学习了,四边有脚这个办法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四边有脚这个办法好像不行?

怎么不行,网上示范就是四边都有脚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我的功放HDMI口6进1出,坏了5个输入,热插拔导致的。
我拆开之后,发现有个集线器(贴片ic)。
不知道换了这个东西知道,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功放HDMI口6进1出,坏了5个输入,热插拔导致的。
我拆开之后,发现有个集线器(贴片ic)。
不知 ...

呃,这个我可不知道,我也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这个我可不知道,我也是小白

好吧,我的芯片可能三四天后来,我还不会换呢,到时候请教大哥。
我更是小白,焊接的时候,不知道麻烦不麻烦

网友:
这些集成最好用热风抢,快又好。如果没有就用大点功率的烙铁,直接堆多点锡,很容易就可以拿下了。

网友:
四边的容易损坏焊盘  建议用风枪。这种大间距的堆锡也还可以。。。

网友:
这办法老早以前就有了,不过我没用好
我在二手区买了个热风枪,很好用

网友:
没必要也没地方去弄那么细的钢丝,最方便就是堆锡法需要两把50w烙铁,一手一把,堆锡熔化后直接把芯片挑出(双面焊直插)扒拉一边(双边或四边贴片芯片),热风焊台有我都懒得用。

网友:
用风枪更简单;

网友:
好方法啊,以前一直用铜丝线吸焊锡

网友:
好方法,我以前都用火机烧的

网友:
还不错  我以前都是堆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的芯片可能三四天后来,我还不会换呢,到时候请教大哥。
我更是小白,焊接的时候,不知道麻烦不 ...

如果如果不会焊的话,这次只能是买芯片回来学习焊接技术,如果是四面有脚的,您很难焊好,如果不是恒温烙铁也不行,普通烙铁很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