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壁挂炉

楼主(2016-01-26):
客户有个庆东壁挂炉,不工作了想要换掉,周末尝试修理,没什么大的毛病,已经修好了。
首先清理了磁过滤器和过滤网,很脏,都是黑泥。
上水通电试机,当然是罢工的,报告错误码17。
查询说明书,17是主板DIP开关设置错误,但说明书上也没说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DIP开关有10个,随机尝试不太现实,于是到其它住户家找到另一台正常的壁挂炉,记下DIP开关的位置,一对比果然是不一样,修改好。
继续通电试机,17错误解决,报告错误码09。
09是风扇转速问题,弄不好只能换风扇,清理了一下灰尘。
继续通电试机,09错误解决了,报告错误码02。
02是检测不到水流,回想启动时没听见水泵的声音,放水拆下水泵,叶片卡死了。用抹布擦掉脏东西,转了几下后叶片能转了,阻力并不大,看来这个水泵也许能用。
装回水泵,上水通电试机,能听见水泵运行,但控制器继续报告错误码02。
用万用表欧姆挡检测水流传感器,电阻达到开路级别。放水拆下水流传感器,清理脏污后发现,这就是一个干簧管,里面的磁铁在水流冲击下向上移位接通干簧管,手动移动磁铁,测量干簧管已正常。
装回水流传感器,上水通电试机,听见水泵正常运行,测量干簧管输出正常。控制器报告错误码03。
03是不点火,从观察窗能看到放电,气流声听不到,被风机的声音盖住了。检查气源,发现气表电池已无电。
更换了气表电池,重新启动壁挂炉,听到风机、水泵、气电磁阀依次开启,观察窗看到火焰已经燃起。
至此壁挂炉修复完毕,屋子里渐渐热了起来。

总结一下,这个炉子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时间太长没得到好的保养,加上使用不当(乱调DIP功能开关),闲置过久,才不工作的。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不过我在南方没有这方面的设备维修,更没见过是长啥样。

网友A:
最好上图给大伙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给大伙分享一下呗!

壁挂炉结构并不复杂,完全模块化了。
我这个帖子想说的是,任何设备都要得到好的保养才能寿命长。
该加油的定期加油,该加水的定期加水,该清洗的要及时清洗,不能长期放着要隔段时间运转一下。
壁挂炉如果真的出了问题,还是要具体诊断,它们都有完善的自我保护系统,只根据提示检查模块和传感器,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网友(2016-04-04):
这个好像都从头坏到落脚了,修起来还真要耐心点,楼主真的是个很有实力的细心师傅。

网友(2016-09-24):
楼主高手。收藏了,有问题请教你。

补充内容 (2016-9-24 16:31):
朋友这个水平,完全和专业人员媲美。

补充内容 (2016-9-24 17:03):
看的不仔细,朋友就是专业人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