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响了,在北京怎么只有一个台啊。

楼主(2016-01-26):
看到 636的单管机,电路很简单,昨晚也做了一个。
按照 636的电路,晶体管用的 3AG14 草帽的,75年J的。二极管用的2AP15,磁棒用的是旧收音机的,电容用的 14-380P(用电桥测得)
只有一个台,声音还很清晰。
怎么样台能多两个?

补充内容 (2016-1-27 12:06):
已经改了,收了7个台,图片在16楼。

补充内容 (2016-2-1 14:50):
装在一个旧的板子上,拉上5米的天线,居然能收10个台,还不错。31楼有真相。

网友:
很好啊,慢慢来

网友:
应该不少于4个,两个可能,一个是灵敏度低,再有就是天线线圈和可变谐振的频率不对,一部分落到外面了,找个普通的收音机对一下频率范围

网友A:
360可变不错,可能是磁棒线圈圈数不对,再就是多找几只管子上机试试。磁棒也有点短。接一段天线再试试。
  还有一方法:拿机器去室外看看。有条件去野外更好
我前几天做的9014单管机(坛子里很多人实验过的电路),白天3个台,晚上更多。
    楼主好像把调谐线圈L1接地了,还有L2应该单绕,和L1离开一点。线圈如果不是自己绕制的,那问题肯定出在这里了。(圈数和可变不匹配)

网友:
估计可变电容和线圈不配套

网友B:
这个空气双联是2乘365P的,你的那个现成的线圈,估计圈数太多,与可变电容不匹配。这个双联只用一联就可以了,线圈55圈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气双联是2乘365P的,你的那个现成的线圈,估计圈数太多,与可变电容不匹配。这个双联只用一联就可以了 ...

别吓我,楼主应该不会把2组定片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吓我,楼主应该不会把2组定片并联吧

当然没有,,,就是一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没有,,,就是一组

根据磁棒长度,天线线圈重新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气双联是2乘365P的,你的那个现成的线圈,估计圈数太多,与可变电容不匹配。这个双联只用一联就可以了 ...

绕线圈没有这种多股细线,前辈有好的建议吗?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磁棒长度,天线线圈重新绕一下吧

磁棒长度和圈数有怎么样的比例关系啊?绕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长度和圈数有怎么样的比例关系啊?绕多少合适。

坛子里有这些资料,找找吧,磁棒长度也有关。看你的磁棒较短。
如果有电感表就很好了,记得365可变配250UH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线圈没有这种多股细线,前辈有好的建议吗?怎么做?

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你数一数这个线圈多少圈,估计有八十圈左右,你不用绕线圈了,你把这个线圈,从接可变电容那端拆下25圈,就是剩下55圈,试一试,这就是个实验。如果你不舍得拆这个线圈,也可以用单股漆包线绕一个55圈的线圈试一试,估计可以。

网友:
不错啊,耳机用两只串联效果更好。

网友:
把磁棒上的线圈移动一下试试。

楼主:
换了长磁棒,换了一个线圈,串联电感用了一个 3.3MH的,耳机用了两个串联,电池用了个 18650的铁锂电池,电压3.26V。
现在能收到7个台,有一个俄语的居然。
一个台声音超级大,4个清晰,但是声音小,剩下的都有些模糊了
另外,换管子对声音大小居然没有什么影响。我用B=146的和 98的3AG14,声音没变化,用B=38的3AG13,声音也没变化。

网友:
适当调节一下偏流值的大小,音量大小会有所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可变不错,可能是磁棒线圈圈数不对,再就是多找几只管子上机试试。磁棒也有点短。接一段天线再试试。
  ...

这个图我做成过

网友:
单管收到7个台,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长磁棒,换了一个线圈,串联电感用了一个 3.3MH的,耳机用了两个串联,电池用了个 18650的铁锂电池,电 ...

我做单管机也是找不到2.5mH.最后也是找了3.3mH的电感,一样。
    锗管机换管子声音变化不太明显,硅单管机换管子音量能感觉到明显改变。9014的换成3DG201声音降低了1/3呢。

网友:
看你的耳机应该是低阻的,可能30多欧姆,肯定不行,单管机电路应该用高阻耳机,最少应该几百欧姆吧。

网友C:
北京的中波电台起码有2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如果没有受到,说明2个问题,第一,接受环境太差,第二,机器没有调试好,

看来你基本做了调试,有了7个台。单管机同时担任2个任务,自然,无法兼顾2个良好方面的要求

网友D:
楼主入门+掉坑里了

网友E:
北京有15个本地中波台,在市区应该都可以收到,并且单管机如果做得到位,是一定能收到几个外地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入门+掉坑里了

闲来无事,玩下,不能掉坑里了。恰好翻出几年前部队有人送的一堆油纸包的元器件,看看就适合做个收音机。。。就玩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北京有15个本地中波台,在市区应该都可以收到,并且单管机如果做得到位,是一定能收到几个外地台的。

收不到那么多。地摊还能收7个,找了个破板子把东西搭上去,台反而只有4个。。。了。看来信号被屏蔽或干扰了。

网友A:
楼主下一步该做的是:戴上棉帽子,穿上棉大衣,带上宝贝去野找没有干扰,没有噪音的地方试机,会有意外惊喜
  我经常带着宝贝去野外钓鱼,家里收不到的台,很多都能收到,台湾,香港的都能收到 ,当然和地理位置有关系。野外比家里好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一步该做的是:戴上棉帽子,穿上棉大衣,带上宝贝去野找没有干扰,没有噪音的地方试机,会有意外 ...

你的单管机能收到香港台湾的?除非你在福建,否则以现在的环境看,决不可能,20年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的中波电台起码有2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如果没有受到,说明2个问题,第一,接受 ...

正在学习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一步该做的是:戴上棉帽子,穿上棉大衣,带上宝贝去野找没有干扰,没有噪音的地方试机,会有意外 ...

哈,这个还没烧到这程度,,,只是看下收音机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