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带调频立体声收音机的充电宝

楼主(2016-01-28):
    最近看到GS1299的芯片性能不错,调频立体声收音,频率范围76--108,适合世界各地收听,按键式数字调谐,按键式音量大小可调,全部一块芯片搞定。步行,或骑车锻炼,出行时,有个音色音质极佳的立体声收音机收听,无疑是件快事。于是萌发了用这个芯片制作收音机的想法。
    制作这种小玩意,最困难的地方是能找到合适的外壳,说合适,一是要尺寸大小合适,太小,电路板,电池等元器件装不进去,太大,则不够小巧。另外还有外壳的颜色,形状等,也要美观大方,,,总之,找到能兼顾以上这些要求的,合适的外壳,比起设计,制作,PCB电路板,安装,调试电路等等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通过在网上搜索及优选,最后GS1299(16脚贴片封装)的芯片,加上运费,运到北京合每片3.65元,18元多买了5片搞定。剩下就是合适的外壳了,选来选去,最后选上了两节18650的充电宝,这种充电宝,有不同颜色的外壳,尺寸大小合适,选用它,有调频立体声收音机功能的同时,还具备充电宝的功能,简直是太棒了!
   优选后,找到一家商家优惠,这样加上运费,每套充电宝外壳加充电芯片,到北京合3.5元一套,14元买了4套。
    电路板属于纯手工制作,用鸭嘴笔蘸上漆,在印制板上画好,然后用三氯化铁腐蚀,制作好了PCB板后,先把要焊接贴片元器件的地方,薄薄的吃上一点焊锡,然后开始按照顺序焊接贴片元件,先是最小的103电阻,然后是100nH的电感,然后是32.768的贴片晶振,接下来是223的贴片电容,100UF的贴片电解,再然后是耳机插座,还有5只轻触开关,焊好这些,检查无误后,最后开始焊接贴片的1299芯片,1299芯片属于MOS芯片,为防止静电,焊接时,烙铁需要断电,以防芯片损坏。
   PCB印制板的尺寸刚好是一节18650电池的截面积大小,也就是18X65mm。
   5只黑色的轻触按钮开关,中间一只是总电源开关,其余2只是音量加减按钮开关,2只是频率加减按钮。
   最后计算一下成本:
      1,GS1299,3.65元。
    2,充电宝,3.5元。
    3,贴片电阻,电容,电感,晶振,轻触开关,加在一起,约5元钱。
    4,耳机,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耳机,音质很好。
    5,18650电池,是原来坏了的笔记本电池组里面拆出来的电池。
    6,不算耳机,电池,总成本也就13元左右。
     所有相关的图片附后,(因为还不会使用发说明,插图等,敬请各位组委,评委多多谅解)

楼主:
   所有相关的图片附后,(因为还不会使用发说明,插图等,)
   另外,图片的顺序也发的不对,(因为不会调整顺序,)
   再一次敬请各位组委,评委多多谅解!!

楼主:
对了,后面将GS1299制作的调频收音机电路图也一并附上,

楼主:
    附带按顺序说明一下2楼中的图片吧:
  1,手工制作的18X65mm的电路板,用鸭嘴笔,油漆画好,三氯化铁腐蚀,,无铜箔的一面。
  2,制作好的收音机正面图(和5角钱币对比)。
  3,制作好的收音机和充电宝里面。
  4,印制板焊好5只轻触开关图。
  5,印制板焊好贴片电容,电阻,晶振,电感等图。
  6,购来的充电宝,装上两节18650的图。
  7,还是印制板焊好贴片电容,电阻,晶振,电感等图。
  8,焊好全部元器件,包括耳机插口,1299芯片的电路版图。

楼主:
上传的制作好的收音机图片,拍的太小,看不太清楚,效果很不好,在传一张看的清楚的吧:

网友:
请描述一下收听效果。

楼主:
  下面是芯片生产厂家对GS1299的简单介绍:
GS1299内置MCU用户无需写程序立体声收音IC GS1288芯片升级版本GS1299,在原来基础上改进增强开机关机功能,开机关机后记忆当前电台。加上极少数的元件即可收到调频立体声广播。可以实现FM上下搜索电台,声音大小控制,灵敏度高、噪声小、抗干扰能力强、内置高精度A/D(模数转换器)
及数字频率合成器。外接组件极少、支持全球频段(76-108MHZ)。
内置噪声消除、低音增强电路设计。完全整合的COMS工艺单芯片集成电路,
功耗极小。高功率32Ω负载音频输出,直接耳机驳接,无需外接音频驱动放大。
整机供电为1.8V-3.6V宽输入供电,应用简便、成本低,性价比高。

楼主:
    收听效果非常好:
   1,因为灵敏度高, 收听时耳机线就是天线,在北京白天能收听到17个台。
   2,频率范围宽,(76--108M),涵盖了世界各国的调频频段,换言之,不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
      能够正常收听当地的调频广播。
   3,1299芯片有噪声消除功能,收听时,背景极为安静。
   4,芯片还有低音增强功能,用好一些的耳机收听,高音清脆悦耳,低音比较雄劲有力,人的 播音
      声也很浑厚。声音的层次感很强。
   5,芯片的立体声分离度,厂家虽然没有给出指标,但收听时,能够感觉到很强的立体声感觉。如收听
      音乐调频台时,能非常清晰,明显的分辨出乐队演奏时,在舞台上的位置。
   6,听过此收音机的朋友都说好,几个人都大有“爱不释手”之感,建议我“生产”,,,

楼主:
这张图是做好后的收音机的一个侧面图,可以看到耳机插口,

楼主:
    发错了,真不好意思,上面的图是充电宝的充电插口(小),和5V输出插口(大)的侧面图。此收音机完全保留了原装充电宝的全部功能,一是若电池没电了,可以600mA对18650充电,二是还可以输出5V,为手机,或其他电器提供电源。
   下面的图才是能看到耳机插口的图。

楼主:
图片发错了,真不好意思,此图删掉,后面在发

网友:
构思巧妙,制作简单。

楼主:
    其实,说了半天,立体声收音,只是使用功能之一,另一个实用功能,就是充电宝原本的功能,平时出门带在身上,可以听听音质优美的立体声广播,手机没电了,还可以给手机等用电器充电,,,,

网友:
电路图不清晰啊

楼主:
电路图是从芯片生产厂家给出的资料里面,用手机拍照,然后再上传的,因为他那资料里的这张电路图怎么也不能复制,只好拍照,闲话少说,再重新拍一张清楚些的奉上!

楼主:
     图的右下角,晶振符号旁边,也就是芯片的两个VDD(第6和第9)引脚之间的连线上,有一行竖着的字,看不太清楚的,那是32.768K的晶振数据。
  还有可以再说明一下的是:SEEK+和—(第7和第8)脚,是频率加减(选台)。VOL+和—(第15和16)脚,是音量加减。PDN(第1)脚,是电源软开关。(厂家给出的数据:关机时芯片消耗小于50微安的维持电流)。经过实测,软关机后的电流为40.5微安。

楼主:
  芯片增设软关断功能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对上次关机前收听的电台记忆,40微安的电流也确实不大,一天24小时都一直不间断的这样40微安的消耗,一天也不过才0.96毫安时,1个月也不过才28.8毫安时的电源消耗。无碍大局,但却获得了开机就能收听上次关机前收听的电台的便利。当然如果不喜欢这40微安的电流消耗,去掉图中的10K电阻和相应的开关,重新另设一个电源开关,每次关机,彻底关断电源,也未尝不可。但那时每次开机,芯片自行认定的锁定频率是107兆,不能记忆上次关机前的频率,换言之,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按频率加减按扭,重新调整频率,才能找到自己想听的电台。

楼主:
  对于szlz61先生的加分,真心的表示感谢!

楼主:
   昨天傍晚出去散步,(北京话叫“遛弯”),仔细的数了一下,共收听到18个电台,我有一台接收88--108兆的带数字频率显示,带电子时钟的调频收音机,好像都收不到这么多的台!!

楼主:
    此收音机还十分省电,耳机声音开得比较大的时候,整机工作电流小于20mA,一节2400mAH的18650电池,充满电,按每天收听1小时计算,理论上能工作120天,换言之,4个月才需要充电一次。
   在此,给各位版主,各位朋友拜个早年!

楼主:
    还有一点忘了交代:就是GS1299的工作电压是1.8--3.6V,低于1.8V和超过3.6V后芯片噪声很大,芯片无法正常工作。而锂电池充满后的电压可达4.2V,需要降压。再进一步考虑到此充电宝里面的芯片板,虽具备充电保护,和5V升压功能,却似乎没有过放电功能。为此,18650电池串接2只1N4148后(1N4148的最大电流是150mA,而此收音机的正常工作电流在20mA左右)在给GS1299供电,当然最好还要增加1只大于33UF的滤波电容,这样当18650的电压下降到3.2V时,GS1299芯片不能正常工作,正好可以提醒我们对18650电池充电,避免和解决了18650过放电的问题。

楼主:
    这个收音机的制作总结如下:
一,构思巧妙,将收音机与充电宝结合起来,解决了收音机电池及电池充电问题,同时让收音机的外壳变得美观,大方。
二,一机多用,实用性很强。此制作集合了立体声收音机和充电宝功能。可对手机充电,还可向用电设备提供5V的供电。
三,制作简单,收听效果非常好。
四,如果出套件,或者出个小产品,相信会有一定的市场前景。

楼主:
对于网兜先生的加分,真心的表示感谢!

网友(2016-10-01):
收音机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