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钟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请教论坛师傅,我的电子钟用了好多年,最近显示的笔画闪烁得很厉害,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不吝赐教。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就是这个,有时多笔画,笔画亮度不一样。

就是这个,有时多笔画,笔画亮度不一样。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话,开盖自己修,检查供电部分元件是否有虚焊、损坏。如果是IC芯片损坏,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话,开盖自己修,检查供电部分元件是否有虚焊、损坏。如果是IC芯片损坏,就没办法了

谢谢指点,ic的问题也会导致这种故障吗?

网友B:
如果闪烁的段较暗,说明该段的LED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闪烁的段较暗,说明该段的LED老化了。

哦,如果老化了,就不好怎么换了。谢谢

网友C:
这个表显示的内容还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显示的内容还蛮多的

是的,就是看他的内容多,才想把它修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看他的内容多,才想把它修好。谢谢。

节后淘宝买数码管换吧,先看看供电部分电容是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后淘宝买数码管换吧,先看看供电部分电容是否失效

有几天没有显示换了几个电容,这几天冷了就闪烁的更厉害了。谢谢

网友D:
如果频闪,换电容,如果暗,换数显管,都不贵

网友E:
电源部分电容失效,使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频闪,换电容,如果暗,换数显管,都不贵

谢谢指点,应该是电容的问题,用了好多年了,请问,里面的电池失效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部分电容失效,使输出电压不稳。

谢谢指点,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有的电容爆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有的电容爆浆了。

不用谢!大多使用的是开关电源,滤波电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