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五位半台式万用表DIY

楼主(2016-01-29):
五位半台式万用表DIY

       来矿坛有些年头了,刚来的时候论坛还没有这个DIY大赛的专栏,看着大赛从第一期一直举办到现在的第七期,一直有参赛的想法,怎奈水平有限没有合适的作品。直到今年大赛开始时终于下定决心把这个一直想完成的项目做完,来参加这次DIY大赛,由于本人非电子专科毕业,全凭业余爱好来完成这个制作,错误及不当之处实所难免,望大家多提意见,不吝赐教。
        起初有做个高位万用表的想法是在隔壁论坛看到的一个“手持六位半万用表DIY”的帖子,看他的制作效果还不错,就打算仿制一个,单手持的仿制难度有点大,对制作工艺要求比较高,于是决定做个台式的,台式的空间大,电路及元件可选方案多,易于完成。本人自知不是专业人士,水平有限,虽然已把手持机的改成台式机,但六位半的指标还是太高了,所以再降低要求,最后能勉强达到五位半指标就算成功。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对这台东西有太高的期望,我也完全是做着玩,丰富业余生活的。
        言归正传,来说说这台机器的功能和参数(注意这里我只谈功能不谈性能,因为纯业余制作,性能没有保证):
        直流电压测量:250mV, 2.5V, 25V, 250V 四个档位,分辨率(读数) +-250000
                                其中250mV和2.5V档有>10G的高阻输入,其余档位为10M低阻输入。
        直流电流测量:2.5mA, 25mA, 250mA, 2.5A, 25A 五个档位,分辨率也是+-250000
                                 各档的压降为<0.25V, 其中25A档为单独接线柱,其余档位与电压测量共用接线柱,测量功能选择由内部继电器选择,此种设计主要是我不习惯一般万用表的设计每次电流测量都要插拔表笔更换插孔,为使用带来很多不便,当然我现在这种电压电流共用接线柱的做法是有安全风险的,如果忘记切换档位直接在电流档测电压有可能造成电器短路等风险,我的解决方案计划是加入一个电流档特殊指示,在测量时能很明显能识别出是否在电流档位。
        电阻测量:500R,5K,50K,500K,5M 五个档位,采用恒流方式,支持4线测量。
                                特别之处是电路有10mA档,测量小电阻能更稳定些。
        电路支持自动手动量程切换,0位补偿,数字滤波。
        由于交流档位制作难度较大所以制作没有加入交流测量功能,最初的设计是先把三个基本功能做好,后面还计划加入稳压管测量以及微弱电流测量功能。

        整个万用表我是分模块制作的,这样一来可以降低制作难度,二来某个功能设计有问题,修改起来也方便些,不至于造成全盘否定的局面,三来为今后系统的改进升级带来方便。系统共分成,ADC及程控放大,输入功能选择,欧姆电流源及Vref ,MCU系统,电源系统,显示板系统,等6个功能部分,每个系统分开设计分开制作,最后拼接成整个系统,如果今后哪部分需要升级换代什么的,直接替换就成。
        由于所有的制作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来完成的,所以是一边做一边构思,想到哪就做到哪,所以最后的成品与最初设计有不少改动,比如最初的设计是Vref电路是放在ADC及程控放大板上的,开始采用的MAX6350为电压基准,后来为改善基准性能,又在欧姆电流源板子上加入了LM399电路换掉原来的电压基准。

补充内容 (2016-2-11 12:34):
59楼加入测试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还得分别写程序,多麻烦啊,还得处理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让一个单片机“同时”做那么多的事。而且资源又不冲图,那才是一件难的事!又要测量,又要计算,还得自动换档,同时人机介面还要实时响应。那么长的程序,跳过去,跳回来。51的单片机,又只有一个A 可以运算,在我看来,真的是太烧脑子了。。如果功能做多了,哪里一个BUG。不得找死人啊?

网友:
中国不缺优秀的人才,就缺把人才聚集到一起的人。。。

网友:
矿坛藏龙卧虎,高手云集。

网友(2016-06-29):
楼主是一个高人,能自己系统的搞那么大工程,令人佩服。可是总有那抹一种人,吹毛求疵,对别人的作品挑毛病,自己又一事无成,你最好拿出你的作品来比较一下,看你的作品有什么优缺点,那样才能服人,如果你只有嘴上的功夫,那闭嘴吧。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作品,何况是业余DIY,楼主能自己动手做出来就是强人。

楼主(2016-02-02):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是搞硬件开发的!

楼主的工作于与电子没关系

楼主:
现在我就分系统来介绍:
1.        ADC及程控放大
先放图(图是手工画的,凑活看吧,还有就是最终成品与图中个别参数有出入)

ADC及程控放大

ADC及程控放大

首先ADC采用的是24BIT Σ△ADC  LTC2400,我把此ADC的资料传上来,以便对它不了解的坛友看一下。
        基准电压为5V,最初设计是采用MAX6350基准电压芯片,指标为 1ppm 温漂
1.5uVp-p 输出噪声。
由于此ADC不是差分输入,不能测量负电压,所以此部分就加入了一个加法电路来转换正负输入电压的,把合法的+-2.5V输入电压转换为0~5V电压送到ADC的输入端。运放U102就是来完成这个功能的。U104和U105提供一个-2.5V的基准中点电压加在加法器的一端,输入缓冲器过来的输入信号加在加法器的另一端,当输入电压为0时,U102输出电压为+2.5V,当输入电压为+2.5V时,U102输出电压为0V,当输入电压为-2.5V时,U102输出电压为+5V,正常情况下来保证ADC输入电压在合法范围。
运放U101采用ICL7650斩波稳零放大器,它具有极低失调电压和极低输入电流的特点。
用它作为电路的输入缓冲和程控放大,U101根据U107选择的反馈信号组成X1或X10放大器。U103是一个驱动容性负载的缓冲器。
        继电器K1是用来选择输入电压范围的,电压和电流档时要接收+-电压信号,故需要选择经过加法器电路转换的信号,而电阻档只需要测量正电压,所以通过K1来旁路加法器转换电路,直接接收输入缓冲器的信号,这样可以增大测量读数至500000.
        U106与D106~D109以及R135,R136,R137组成输入保护电路来限制送到U101输入端的电压范围,仿制输入电压过高损坏元件。由于此电路接在U101的+输入端,故要求保护电路不能吸收太多电流,以免影响输入阻抗。4个二极管采用两个BAV199低漏电二极管对,U106为FET型低输入电流运放,这里对失调电压没有要求,采用通用运放TL061就行。
        U110为施密特反相器,作为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的隔离缓冲。
        由于一般的三段稳压芯片都没有电流吸收能力,为了使电源具有电流吸收能力(为输入保护电路提供)在+5V和-5V电源输出端加入稳压管来吸收过高的回流电压,这样也保护了后面接在它上面的元件避免承受过高的电源电压。
        U105~U110组成X10程控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他们的稳定和精度将影响放大倍数的精确和稳定,所以采用了低温漂高精度的精密金属箔电阻。R111,R112,R114,组成加法电路的反馈电阻,也需要稳定和一定的精度,故也采用金属箔电阻。

楼主:
画PCB用的是Sprint-Layout 6.0 软件,纯手工布线,没有封装的元件还得自己做。画PCB是个辛苦活,尤其对于我这种没有经验的人。PCB尽量都画成10CM*10CM大小的板子,这样送到PCB厂子打板价格比较便宜,大于这个尺寸的价格就高了。
板子打回来,迫不及待的打开一睹芳容!看着很不错,比我自己热转印的好很多呦.
整理元件,开装~!
装完上电,没有爆烟花之类的景观,初步测量各关键点电压,基本正常,于是接上开发板,简单写了个程序测试,ADC电路工作正常,第一步制作初战告捷~!其实这块板可以单独作为一个6位半表头,基本5V档位,最后一位由于噪声原因再跳以外,前六位还是很稳定的。(由于测试部分没拍照片,就没图可上了)

楼主:
2.        欧姆电流源及电压基准电路
还是先上图(这次有改进,用WIN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的,清晰多了)
这个是欧姆电流源电路,基本仿照了HP34401六位半万用表欧姆电流源部分电路。
电流源通过模拟开关的控制分别可以产生 1mA, 100uA,10uA, 1uA ,4组电流,另外由继电器K7控制一路10mA 电流源,满足低电阻的测量。短路帽JP2用来选择不同基准电压的情况。正常5V基准电压时,JP2开路,如果基准电压采用2.5V时,可以把JP2短接。此电路中R301~R308都需要精密电阻,这里采用金属箔电阻。

这个是LM399基准电压电路,LM399产生7V左右的稳定电压,经过精密电阻分压,得到5V电压,由U303-A缓冲输出。这个电路对R319~R322四个电阻要求较高,采用金属箔电阻。JP1用来选择是输出5V电压还是2.5V电压。

楼主:
画PCB
收到PCB
这张板子画的比较匆忙,也导致最后出现多处错误,一个是LM399的一个引脚没接线,另一个是IRF640和IRF9640引脚顺序搞错。

楼主:
占楼。。。。。。。。。。。。

补充内容 (2016-1-30 09:35):
这楼编辑部了了,后面的在21楼

补充内容 (2016-1-31 21:15):
31.32.33楼有更新

补充内容 (2016-2-1 22:01):
40楼有更新

楼主:
今天上不了图了,改天再传。

楼主:
差不多了吧。。。

网友:
高人,高人

网友:
支持,学习、佩服!不知成本如何。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B:
我拆过安捷伦的高精度三用表,里面的电路确实是非常讲究的,楼主的作品如果能达到5位半精度也是非常难得的,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注意到了,就是前级对于双极性电压到单极性电压的变换以及后续各环节都会引入误差,这都导致最终adc采集的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也就是说,例如被测电压升高了0.0001v是能够测到的,但是最终显示的电压值(例如1.0001v)并不准确,真实值是1.1v。

楼主:
3.        功能选择模块
上电路图
首先看电压部分:输入电压小于2.5V时,信号通过DCV_LOW进入模拟开关,当大于2.5V时,K3向下闭合,信号断开与DCV_LOW的连接,通过DCV_HIGH进入模拟开关。
在小于2.5V时,可以通过K4的转换来控制输入阻抗。
电流部分:小电流情况(<2.5A),K2向下闭合,联通电流路径,再通过K3,K4,K5来切换量程。
                        大电流情况(>2.5A),通过AMPS_20A接线柱连接至0.01Ω采样电阻,此电阻采用4线连接的方式接线。

电阻部分:2线测量方式,K5向下闭合接通欧姆电流源并且K4向下闭合,断开与10M电阻的连接。
                        4线测量方式,K3,K4,K5同时向下闭合。

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鼓励下楼主的DIY精神。。其次就是问题了。。
第一,没有Auto Zero
Auto Zero是万用表工作中很重要的 ...

1.AUTO ZERO功能可以加入,而且我的制作里确实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你可以看我刚发的“功能选择板”电路图,模拟开关MAX328的其中一路输入是接地的,可以用来完成AUTO zero功能。
2.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确实会影响放大电路的精确度,所以我选择的是低导通电阻模拟开关。我发一份DG419的手册你看看,最大导通电阻只有35Ω,相对于我采用的反馈电阻来说影响就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安捷伦的高精度三用表,里面的电路确实是非常讲究的,楼主的作品如果能达到5位半精度也是非常难得的, ...

这个极性转换电路确实存在瑕疵,很可能会成为最后的瓶颈,我以后打算再做一个LTC2440做AD的板子来替换现在的ADC板子,LTC2440是差分输入切噪声更低,转换速率还可以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极性转换电路确实存在瑕疵,很可能会成为最后的瓶颈,我以后打算再做一个LTC2440做AD的板子来替换现在 ...

支持楼主,祝作品越来越完美,实用。最后能不能讲一下和成品表测试结果的对比,谢谢。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板子看着就高大上的。期待平民能够承受的作品。

网友:
高手,装配工艺非常细致,熟练.

网友:
好似工厂制品。

网友:
相当不错,看后续

楼主:
4.        MCU 系统
      单片机用的STC15F2K32S2,我一直在用STC的单片机,这款是宏晶公司生产的8位1T 51单片机,特点是速度比较快,宽电压,内部可编程时钟,以及可软件设置的4中I/O口工作模式。本设计中用的是DIP40封装的芯片,I/O口不够用,就用了两个74HC573锁存器来扩展出了8个I/O。还有实际的制作中键盘没有用到16个,只用了12个。由于单片机刚上电时各I/O口都是高电平,而各个继电器的控制也是高电平触发,这样在刚上电时,各个继电器都会短时间吸合,可能会引起一些未知的问题,于是在控制各继电器的锁存器U502的输出脚加入一个延时下拉电路来解决此问题。注意R502是一个10K排阻,它接在U502的8个输出脚,然后公共端接地,为输出脚提供一个下拉通路,再把U502的输出使能脚OE接在由C511和R501组成的RC微分电路。锁存器74HC573的输出使能为低电平输出有效,如果是高电平输出为高阻状态。刚上电时在RC微分电路的作用下,OE脚为高电平,输出脚又由于R502DE 下拉,使其保持低电平;一段时间后OE变为低电平,输出有效,就可以正常控制I/O口的状态了。经过实际制作时验证C511的10uF容量偏小,保持时间不够,最终电容C511换为了100uF。

PCB:

楼主:
5,电源系统

电源系统没画电路图,用的都是三端稳压模块的经典电路,一共有4路输出,分别是:模拟部分的+-12V,+-18V,还有数字部分的两路+5V。+-12V位AD板和功能选择板供电,+18V为欧姆电流源和Vref板供电,两路5V分别给MCU系统和继电器及显示板供电。-18V未使用,只是做为将来升级改造备用。整个系统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通过电源板上的一个磁珠相连的。

电源板的调试还出现了点周折,因为手里没有L7918,就用L7915代替,电路上在7915的参考地与地间串个3V稳压管,输出就为-18V了。装好上电测量各路电压,发现原本应该输出-18V的端子输出一直不正常,要高出好多,以为是管子坏了,焊下来,重新换一个,现象依旧,再把稳压管焊下来测试也没问题。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问题所在,索性拿面包板搭一个电路实验下,是不是板子画错了。这一试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发现当输入电压一旦大于24V,管子基本失去稳压作用,输出电压也会跟着上升了,换了好几个管子现象都一样,查看管子的数据手册,明明写着最大输入电压为35V,看了是买到了山寨货了。没办法翻出一个拆机7915,搭电路测试可以正常工作,于是换到板子上,终于把故障排除,(通过图片可以看出换上的7915与其它几个管子的封装外形是有差别的)山寨货坑爹呀~!

楼主:
发几张装配好的板子集合照以及简单的测试照片各位先看看。

网友D:
想问楼主一个问题,如果1片MCU只有32个I/O口可用,那为什么不用两片呢?用两片不就有两倍的/O口可以用了么?比如模仿F45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一个问题,如果1片MCU只有32个I/O口可用,那为什么不用两片呢?用两片不就有两倍的/O口可以用了么? ...

那样还得分别写程序,多麻烦啊,还得处理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网友E:
不错!出套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出套件不?

你看那些电阻就td道,这玩意一定比成品的5位半要贵几倍的!

楼主:
6.显示面板:
       最初的计划机器的屏幕打算用很久之前买的一块12232点阵屏来做,显示区域的尺寸为76*25mm,大小还算合适,而且是点阵屏,显示内容能自由定制。
如图下面那个大点的显示屏就是12232点阵屏,小点的是1602字符屏。
        可是等我拿来仔细研究以后,这块屏不带字库,而且控制器为NJU6450,比较冷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一个靠谱的资料,就按能找到的资料试着写了个驱动程序,发现这个屏太难伺候,很耗费系统资源,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对IC的理解有误,反正就是搞不定,决定放弃这一方案。可是手里就只有一般的1602屏和12864屏,1602屏显示区域感觉太小,与面板不匹配;12864又太大,用它,键盘就没地儿放了。无奈另想办法,决定用数码管自己来做个显示面板!
       既然自己做,那就做个高级点儿的,数码管要静态驱动,不要动态驱动,以节省MCU系统资源,要有量程和档位指示以及主要功能指示。要静态驱动,那就得每个数码管由一个锁存器来驱动,所有的锁存器锁存端连接到一个译码器芯片,这样可以写程序分别控制每一个数码管的显示内容,并保持显示。档位量程指示可以用LED发光管照射反白印刷的胶片上的符号来显示。
        显示板的电路图没画,板子一共用了10片74HC573锁存器,7片分别控制7位数码管(第一位是符号位),3片来控制档位量程指示的LED发光管,还有一片4-16译码器74HC154,
另外由于译码器是低电平输出有效,又加了两片反相器74HC04.每个数码管共有8段显示,故每个数码管需要8个限流电阻,再加上19个LED发光管的限流电阻,一共75个电阻。板子大小为35*165mm,这么多元件挤在这么小一块板子上,头一次画这样的PCB,所以一直没画通,最后不得不用了很多飞线,所以大家就不要借鉴我这块板子了,如需要自己再重新布局重新画吧。
下面是PCB及装配图(焊那些飞线可真是费了功夫啊
写个程序用实验板点亮看看效果,还是不错滴
由于芯片非常小,焊接都要借助放大镜来检查,上一张老婆帮照的焊接时的照片

网友F:
求PCB原理图的项目文件,感谢! 1024600640@qq.com

网友A:
楼主一定是搞硬件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PCB原理图的项目文件,感谢!

回头发给你,不在家

网友:
牛人,我想做个简单的4位半都还没下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头发给你,不在家

感谢!!!!!

网友:
设计很完善,模拟开关切换增益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AutoZero确实败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

邮件已发。。。。

网友:
如果搂主暂时不求精度,只是论证原理,都用国产器件多好,包括ADC,电压基准。

楼主:
前两天在给面板打孔的时候,我的小台钻的皮带断了,手里也没有替换的,快过年了快递都停了,也买不到新的啦,台钻只能就此罢工了。台钻是我在DIY过程中所需要的重要工具,台钻罢工了,我的DIY也只能止步了,好在大面上基本完成,功能性已经不收影响了,就是外观以及一些细节方面没法完善了,只能等年后换个皮带再弄。
上一张英勇就义的小台钻的照片吧:
下面我就把简单粗糙的装配图发上了大家看一下,仪器的面板没装,现在看到的是面板里面的一块设备固定板。数码管显示屏也没有滤光片,照片拍出来效果不好,数字的可分辨度很差,大家将就看吧,将来有了面板再加上,到时候显示效果应该会好很多。还有就是档位量程指示只把一部分发光管装上了,也没有图案显示,现在只有简易的指示,毕竟现在软件还没把各个功能完善,装上也没效果。
内部图:
电压档开机显示图:
电流档开机显示图:
电阻档开机显示图:
自动手动量程指示:
开机演示视频:
开机演示视频

楼主:
怎么把视频放到帖子里显示啊?以前我记得可以啊,怎么现在找不到选项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赞一个!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期待最后的结果。

网友:
支持,学习、佩服!看基准版,价格不菲

网友:
牛人,这个也能DIY,牛!

网友:
做的真不错!支持折腾

楼主:
给表的显示屏加了个临时滤光片,这样拍的照片和视频就能看清楚读数了。
发几个万用表的简单测试图片和视频,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
现在的机子各量程都未经过校准和线性修正,基本都是最原始的测量数据,所以各档与对比表34401A相差较大,等以后有时间了再做修正。
先发个开机测试视频,之前发的那个看不清屏幕。
开机测试视频
1K电阻测试对比:
1K电阻测试视频
5K电阻测试对比:
5K电阻测试视频
10K电阻测试对比:
10K电阻测试视频
下面是电压档测试视频,因为没有稳定的低电压源,就用手持万用表测量一个5K电阻来产生一个小电压来测量。
电压档测试视频
通过视频可以看出250mV档最后1位跳的比较厉害,2.5V原始档位比较稳定。主要原因是250mV档位经过了一个x10的放大电路,本身放大电路的运放用的就是ICL7650斩波稳零运放,这种运放的最大缺点就是噪声很大,经过10倍放大,噪声也就被放大了10倍,所以读数就会跳的厉害。因为此原因,25V档最后一位跳的也比较厉害,这是电路本身缺陷造成的,没办法。计划以后改进时改用低噪声运放做放大。
电阻档还是很稳定的,因为电阻档用的是AD的5V原始量程,没经过任何放大。而且500Ω档位测试电流用的是10mA,测量小电阻,与我的HP34401A对比,比它还要稳定的多。

楼主:
把单片机的程序发上来
/********************************************************************
* 文件名  : LED显示 5位半万用表
* 描述    :  使用24M晶体 , STC15F2K32S2单片机 ,LTC2400  ADC
* 创建人  : CCA767,2016.1.28
* 版本号  : 1.0
***********************************************************************/
#include<STC15F2K60S2.H>   //定义STC15F2K32S2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和位寄存器的。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指令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VE 30                          //平均值滤波次数
#define Vref 5.00025          //电压基准值

uchar code table1[]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数字编码
uchar code table[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数字编码

sbit LE1=P3^6;      //继电器控制锁存器 锁存控制端 (低电平锁存)
sbit LE2=P3^5;                //模拟开关控制锁存器 锁存控制端 (低电平锁存)
sbit FUN_EN=P1^0;        //功能选择板模拟开关使能端
sbit FUN_A2=P1^1;        //功能选择板模拟开关地址口A2
sbit FUN_A1=P1^2;        //功能选择板模拟开关地址口A1
sbit FUN_A0=P1^3;        //功能选择板模拟开关地址口A0

sbit SCK=P5^4;        //定义LTC2400引脚 时钟口
sbit SDO=P5^5;        //LTC2400数据口
sbit CS=P3^4;        //LTC2400片选口

long value;   //采样前滤波值
uchar gear;          //档位标识符
uchar range;  //量程标识符
uchar add;    //超量程标识符
uchar red;    //减量程表示符
uchar AUTO;          //自动量程手动量程标识
long null;   //NULL值
long U;       //计算后测量值
uchar num;
long ZERO;
uchar n;

long get_v();
long filter();
void AUTO_ZERO();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i*ms
void delay_us( uchar i);                                //延时函数  (i+1)*us
void LED_display(uchar i,uchar j);
void DCV_250mV();
void DCV_2500mV();
void DCV_25V();
void DCV_250V();
void ohms_2w_5M();
void ohms_2w_500K();
void ohms_2w_50K();
void ohms_2w_5K();
void ohms_2w_500();
void null_set();
void DCI_2mA();
void DCI_20mA();
void DCI_200mA();
void DCI_2A();
uchar keyboard();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_v_Auto();
void display_V_Man();
void display_i_Auto();
void display_i_Man();
void display_ohms_Auto();
void display_ohms_Man();
void welcome(); //开机欢迎语 HELLO

void system_init()
{
        P1=0x00;
        LE1=1;
        delay_ms(1);
        LE1=0;
        P1=0x45;        //5V,x1,1/1,5M ,ohms
        LE2=1;
        delay_ms(1);
        LE2=0;
        CS=0;
        SCK=0;
        AUTO=1;
}

long filter()                //滤波函数
{
        long V=0;
        V=get_v();
        if(labs(V-value)>2000)         //限幅
                value=V*AVE;
        else
                value=V+value-value/AVE;                 //一阶滤波
        return  value/AVE;                         //取平均值
}
void time_init()
{
        TMOD=0X00;
        TL0=(65536-40000)%256;
        TH0=(65536-40000)/256;
        TR0=1;
        ET0=1;
        EA=1;
}
/********************************************************************
* 名称 : 主函数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P0M1=0x00;
        P0M0=0x00;
        P5M0=0x00;
        P5M1=0x20;
        P2M0=0xff;
        P2M1=0x00;
        P4M0=0xff;
        P4M1=0x00;

        welcome();

        system_init();
        AUTO_ZERO();
        time_init();
        delay_ms(2000);

        while(1)
                   {
                        keyscan();
                        if(n==3)
                        {
                                AUTO_ZERO();
                        }
                        switch(gear)
                        {
                                case 0:
                                        if(AUTO)
                                                display_v_Auto();
                                        else
                                                display_V_Man();
                                        break;
                                case 1:
                                        if(AUTO)
                                                display_ohms_Auto();
                                        else
                                                display_ohms_Man();
                                        break;
                                case 2:
                                        if(AUTO)
                                                display_i_Auto();
                                        else
                                                display_i_Man();
                                        break;
                        }

                }

}

void DCV_250mV()
{
        P1=0;
        LE1=1;
        delay_us(10);
        LE1=0;
        P1=0x45;  //x10.1/1
        LE2=1;
        delay_us(10);
        LE2=0;
        gear=0;
        range=0; //量程标识符
}
void DCV_2500mV()
{
        P1=0;
        LE1=1;
        delay_us(5);
        LE1=0;
//        P1=0x41;   //x10,1/100
        P1=0x05;        //5V,x1,1/1,5M ,ohms
//        P1=0x03;
//        P1=0x35;        //5k ohms
//        P1=0x25;        //50k,ohms
//        P1=0x15;        //500k,ohms
//        P1=0x03;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DCV_25V()
{
        P1=0x04;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41;   //x10,1/100
//        P1=0x43;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DCV_250V()
{
        P1=0x04;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01;        //x1.1/100
//        P1=0x03;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ohms_2w_5M()
{
        P1=0x38;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05;
        LE2=1;
        delay_us(5);
        LE2=0;
        gear=1;
        range=4; //量程标识符
}
void ohms_2w_500K()
{
        P1=0x38;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15;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ohms_2w_50K()
{
        P1=0x38;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25;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ohms_2w_5K()
{
        P1=0x38;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35;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ohms_2w_500()
{
        P1=0x78;
        LE1=1;
        delay_us(5);
        LE1=0;
        P1=0x35;
        LE2=1;
        delay_us(5);
        LE2=0;
}
void null_set()
{
        switch(gear)
        {
                case 0: break;
                case 1:
                        null=U;
                        break;
        }
}
void DCI_2mA()
{
        P1=0x02;
        LE1=1;
        delay_us(10);
        LE1=0;
        P1=0x49;
        LE2=1;
        delay_us(10);
        LE2=0;
        gear=2;
        range=0; //量程标识符
}
void DCI_20mA()
{
        P1=0x0a;
        LE1=1;
        delay_us(10);
        LE1=0;
        P1=0x49;
        LE2=1;
        delay_us(10);
        LE2=0;
}
void DCI_200mA()
{
        P1=0x12;
        LE1=1;
        delay_us(10);
        LE1=0;
        P1=0x49;
        LE2=1;
        delay_us(10);
        LE2=0;
}
void DCI_2A()
{
        P1=0x06;
        LE1=1;
        delay_us(10);
        LE1=0;
        P1=0x49;
        LE2=1;
        delay_us(10);
        LE2=0;
}
uchar keyboard()
{
        uchar i, temp1,temp2;
        for(i=0;i<4;i++)
        {
                P0=~(1<<i);
                temp1=P0&0xf0;
                if(temp1!=0xf0)
                {
                        delay_ms(10);
                        temp2=P0&0xf0;
                        if(temp1==temp2)
                        {
                                if(temp1==0x70) //7
                                {
                                        while(temp1!=0xf0)
                                        {
                                                temp1=P0&0xf0;
                                        }
                                        return i*4+0;
                                }
                                if(temp1==0xd0) //5
                                {
                                        while(temp1!=0xf0)
                                        {
                                                temp1=P0&0xf0;
                                        }
                                        return i*4+1;
                                }
                                if(temp1==0xe0) //4
                                {
                                        while(temp1!=0xf0)
                                        {
                                                temp1=P0&0xf0;
                                        }
                                        return i*4+2;
                                }
                        }
                        else
                                return 16;
                }
        }
}

/*******************************************************************************
                                                                        |
         6                         4                          5                |         2                         0                         1
        DCV         DCI         OHMS        |        ***                        ***                        NULL
------------------------------------------------------------------------------
                                                                        |
         10                         8                         9                |        14                        12                        13
         <                         >                        ***                |        ***                        Auto                ***
                                                                                                   Man
*******************************************************************************/
void keyscan()
{
        uchar KEY;
        KEY=keyboard();
        switch(KEY)
        {
                case 6:
                        DCV_250mV();
                        break;
                case 5:
                        ohms_2w_5M();
                        break;
                case 1:
                        null_set();
                        break;
                case 4:
                        DCI_2mA();
                        break;
                case 10:
                        if(range>0)
                                range--;
                        break;
                case 8:
                        if(gear==1)
                        {
                                if(range<4)
                                range++;
                        }
                        else
                        {
                                if(range<3)
                                range++;
                        }
                        break;
                case 12:
                        if(AUTO==1)
                                AUTO=0;
                        else
                                AUTO=1;
                        break;
        }
}
void display_v_Auto()
{
    long V; uchar SIG=0,NEG=0;
        V=filter();
        if(V&0x2000000)
        {
                V=V-33554432;
                if(V<ZERO)
                        U=ZERO-V;
                else
                {
                        U=V-ZERO;
                        NEG=1;
                }
                U=U*Vref/1.6777216;
        }
        else
        {
                U=(33554432-V)*Vref/1.6777216 ;
                U=U+25001100;
        }
        if(U>25500000)
                {
                        add++;
                }
        if(U<2500000)
        {
                red++;
        }
        if(add==2)
        {
                if(range<3)
                {
                        range++;
                }
                add=0;
        }
        if (red==2)
        {
                if(range>0)
                {
                        range--;
                }
                red=0;
        }
        if(NEG)
        {
                LED_display(191,0);
        }
        else
        {
                LED_display(255,0);
        }
        switch (range)
        {
                case 0:
                                DCV_250mV();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bf,7);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e,9);
                                break;
                case 1:
                                DCV_2500mV();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fe,9);
                                break;
                case 2:
                                DCV_25V();
                                if(NEG)
                                        U=U*1.00024-650;
                                else
                                        U=U*1.00024+650;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fe,9);
                                break;

                case 3:
                                DCV_250V();
                                if(NEG)
                                        U=U*1.00024-65;
                                else
                                        U=U*1.00024+65;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fe,9);
                                break;
        }

}
void display_V_Man()
{
        long V; uchar SIG=0,NEG=0;
        V=filter();
        if(V&0x2000000)
        {
                V=V-33554432;
                if(V<ZERO)
                        U=ZERO-V;
                else
                {
                        U=V-ZERO;
                        NEG=1;
                }
                U=U*Vref/1.6777216;
        }
        else
        {
                U=(33554432-V)*Vref/1.6777216 ;
                U=U+25001100;
        }
        if(NEG)
        {
                LED_display(191,0);
        }
        else
        {
                LED_display(255,0);
        }
        switch (range)
        {
                case 0:
                                DCV_250mV();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bf,7);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7e,9);
                                break;
                case 1:
                                DCV_2500mV();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7e,9);
                                break;
                case 2:
                                DCV_25V();
                                if(NEG)
                                        U=U*1.00024-650;
                                else
                                        U=U*1.00024+650;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7e,9);
                                break;

                case 3:
                                DCV_250V();
                                if(NEG)
                                        U=U*1.00024-65;
                                else
                                        U=U*1.00024+65;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7e,9);
                                break;
        }
}
void display_i_Auto()
{
        long V; uchar SIG=0,NEG=0;
        V=filter();
        if(V&0x2000000)
        {
                V=V-33554432;
                if(V<ZERO)
                        U=ZERO-V;
                else
                {
                        U=V-ZERO;
                        NEG=1;
                }
                U=U*Vref/1.6777216;
        }
        else
        {
                U=(33554432-V)*Vref/1.6777216 ;
                U=U+25001100;
        }

        if(U>25500000)
                {
                        add++;
                }
        if(U<2500000)
        {
                red++;
        }
        if(add==2)
        {
                if(range<3)
                {
                        range++;
                }
                add=0;
        }
        if (red==2)
        {
                if(range>0)
                {
                        range--;
                }
                red=0;
        }

        if(NEG)
        {
                LED_display(191,0);
        }
        else
        {
                LED_display(255,0);
        }
        switch (range)
        {
                case 0:
                                DCI_2mA();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bf,7);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d,9);
                                break;
                case 1:
                                DCI_20mA();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fd,9);
                                break;
                case 2:
                                DCI_200mA();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fd,9);
                                break;

                case 3:
                                DCI_2A();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fd,9);
                                break;
        }
}
void display_i_Man()
{
        long V; uchar SIG=0,NEG=0;
        V=filter();
        if(V&0x2000000)
        {
                V=V-33554432;
                if(V<ZERO)
                        U=ZERO-V;
                else
                {
                        U=V-ZERO;
                        NEG=1;
                }
                U=U*Vref/1.6777216;
        }
        else
        {
                U=(33554432-V)*Vref/1.6777216 ;
                U=U+25001100;
        }
        if(NEG)
        {
                LED_display(191,0);
        }
        else
        {
                LED_display(255,0);
        }
        switch (range)
        {
                case 0:
                                DCI_2mA();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bf,7);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7d,9);
                                break;
                case 1:
                                DCI_20mA();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7d,9);
                                break;
                case 2:
                                DCI_200mA();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7d,9);
                                break;

                case 3:
                                DCI_2A();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ef,7);
                                LED_display(0x7d,9);
                                break;
        }
}

楼主:
void display_ohms_Auto()
{
        long V; uchar SIG=0,NEG=0;
        V=filter();
        if(!(V&0x2000000))
        {
                SIG=1;

        }
        if(V&0x2000000)
        {
                V=V-33554432;
                U=V*Vref/1.6777216;
        }

        else
                {
                        U=(33554432-V)*Vref/1.6777216 ;
                }

        if(U>55000000)
                {
                        add++;
                }
        if(U<5500000)
        {
                red++;
        }
        if(add>=1)
        {
                if(range<4)
                {
                        range++;
                }
                add=0;
        }
        if (red>=1)
        {
                if(range>0)
                {
                        range--;
                }
                red=0;
        }

        LED_display(0xff,0);

        switch (range)
        {
                case 0:
                                ohms_2w_500();
                                U=U-null;
                                if(U<0)
                                        U=0;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b,7);
                                LED_display(0xfb,9);
                                break;
                case 1:
                                ohms_2w_5K();
                                U=U-null/10;
                                if(U<0)
                                        U=0;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fb,9);
                                break;
                case 2:
                                ohms_2w_50K();
                                U=U*0.99996;
                                U=U-null/100;
                                if(U<0)
                                        U=0;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fb,9);
                                break;
                case 3:
                                ohms_2w_500K();
                                U=U*1.00016;
                                U=U-null/1000;
                                if(U<0)
                                        U=0;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b,9);
                                break;

                case 4:
                                ohms_2w_5M();
                                U=U-null/10000;
                                if(U<0)
                                        U=0;
                                if(U<56000000)
                                {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bf,8);
                                LED_display(0xff,7);
                                LED_display(0xfb,9);
                                }
                                else
                                {
                                LED_display(191,1);
                                LED_display(191,2);
                                LED_display(191,3);
                                LED_display(191,4);
                                LED_display(191,5);
                                LED_display(191,6);
                                LED_display(0xbf,8);
                                LED_display(0xff,7);
                                LED_display(0xfb,9);
                                }
                                break;
        }

}
void display_ohms_Man()
{
        long V; uchar SIG=0,NEG=0;
        V=filter();
        if(!(V&0x2000000))
        {
                SIG=1;
        }
        if(V&0x2000000)
        {
                V=V-33554432;
                U=V*Vref/1.6777216;
        }
        else
        {
                U=(33554432-V)*Vref/1.6777216;
        }
        LED_display(0xff,0);
        switch (range)
        {
                case 0:
                                ohms_2w_500();
                                U=U-null;
                                if(U<0)
                                        U=0;
                                if(U<56000000)
                                {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b,7);
                                LED_display(0x7b,9);
                                }
                                else
                                {
                                LED_display(191,1);
                                LED_display(191,2);
                                LED_display(191,3);
                                LED_display(191,4);
                                LED_display(191,5);
                                LED_display(191,6);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b,7);
                                LED_display(0x7b,9);
                                }
                                break;
                case 1:
                                ohms_2w_5K();
                                U=U-null/10;
                                if(U<0)
                                        U=0;
                                if(U<56000000)
                                {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7b,9);
                                }
                                else
                                {
                                LED_display(191,1);
                                LED_display(191,2);
                                LED_display(191,3);
                                LED_display(191,4);
                                LED_display(191,5);
                                LED_display(191,6);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7b,9);
                                }
                                break;
                case 2:
                                ohms_2w_50K();
                                U=U*0.99996;
                                U=U-null/100;
                                if(U<0)
                                        U=0;
                                if(U<56000000)
                                {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7b,9);
                                }
                                else
                                {
                                LED_display(191,1);
                                LED_display(191,2);
                                LED_display(191,3);
                                LED_display(191,4);
                                LED_display(191,5);
                                LED_display(191,6);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7b,9);
                                }
                                break;
                case 3:
                                ohms_2w_500K();
                                U=U*1.00016;
                                U=U-null/1000;
                                if(U<0)
                                        U=0;
                                if(U<56000000)
                                {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7b,9);
                                }
                                else
                                {
                                LED_display(191,1);
                                LED_display(191,2);
                                LED_display(191,3);
                                LED_display(191,4);
                                LED_display(191,5);
                                LED_display(191,6);
                                LED_display(0xff,8);
                                LED_display(0xfe,7);
                                LED_display(0x7b,9);
                                }
                                break;

                case 4:
                                ohms_2w_5M();
                                U=U-null/10000;
                                if(U<0)
                                        U=0;
                                if(U<56000000)
                                {
                                LED_display(table1[U/10000000],1);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0/1000000],2);
                                LED_display(table[U%1000000/100000],3);
                                LED_display(table[U%100000/10000],4);
                                LED_display(table[U%10000/1000],5);
                                LED_display(table[U%1000/100],6);
                                LED_display(0xbf,8);
                                LED_display(0xff,7);
                                LED_display(0x7b,9);
                                }
                                else
                                {
                                LED_display(191,1);
                                LED_display(191,2);
                                LED_display(191,3);
                                LED_display(191,4);
                                LED_display(191,5);
                                LED_display(191,6);
                                LED_display(0xbf,8);
                                LED_display(0xff,7);
                                LED_display(0x7b,9);
                                }
                                break;
        }
}
long get_v()
{
         uchar i;         long V=0;
loop:if(SDO==0)
                {

                        for(i=0;i<2;i++)
                                {
                                        SCK=1;
                                        delay_us(5);
                                        SCK=0;
                                        delay_us(5);
                                }

                        for(i=0;i<26;i++)
                                {
                                        V<<=1;
                                        SCK=1;
                                        delay_us(5);
                                        if(SDO==1)
                                                V++;
                                        SCK=0;
                                        delay_us(5);
                                }
                         for(i=0;i<4;i++)
                                {
                                        SCK=1;
                                        delay_us(5);
                                        SCK=0;
                                        delay_us(5);
                                }
                 }
        else goto loop;
        return V;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执行此函数延时 i ms。    (比较精确)
{
        unsigned char j,k;
        do
        {
                j = 44;
                do
                {
                        k = 54;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k);
                }
                while(--j);
        }
        while(--i);

}

void delay_us( uchar i)   //执行次函数延时( i+1) us ,注:此函数i最小取值为1 ,且不能改变为其它数据类型,所以此函数最大延时为256us。 (相当精确)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i);

}

/**********************************************************************************
名称:LED显示屏驱动函数
输入:i 为显示数据,j 为显示区域地址
                j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数码管1  |         数码管2   |  数码管3  |   数码管4  |  数码管5  |  数码管6  |  数码管7  |  量程标识  |  量程标识   |  档位标识        |
        ------|-----------|------------|-----------|------------|-----------|-----------|-----------|------------|-------------|------------|

*********************************************************************************/
void LED_display(uchar i,uchar j)
{
        switch(j)
        {
                case 0:
                        P2=i;
                        P4=0x00;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1:
                        P2=i;
                        P4=0x20;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2:
                        P2=i;
                        P4=0x02;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3:
                        P2=i;
                        P4=0x22;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4:
                        P2=i;
                        P4=0x04;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5:
                        P2=i;
                        P4=0x24;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6:
                        P2=i;
                        P4=0x06;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7:
                        P2=i;
                        P4=0x26;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8:
                        P2=i;
                        P4=0x10;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case 9:
                        P2=i;
                        P4=0x30;
                        delay_us(10);
                        P4=0xff;
                        break;

        }
}

void welcome()
{
        LED_display(0xff,0);
        LED_display(0x89,1);
        LED_display(0x86,2);
        LED_display(0xc7,3);
        LED_display(0xc7,4);
        LED_display(0xc0,5);
        LED_display(0xff,6);
}

void AUTO_ZERO()
{
        uchar PP1;
        PP1=P1;
        P1=P1&0xf0;
        P1=P1|0x03;
        LE2=1;
        delay_us(10);
        LE2=0;
        delay_ms(5);
        ZERO=get_v();
                ZERO=ZERO-33554432;
        P1=PP1;
        LE2=1;
        delay_us(10);
        LE2=0;
        delay_ms(5);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num++;
        if(num==50)
        {
                num=0;
                n++;
                if(n==4)
                        n=0;
        }

}

楼主:
由于时间太紧程序只写了表能测量的最基本功能,还很不完善,待后续逐渐完善。且本人水平有限,有写得不妥的地方往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
高手在民间,支持业余的一下哦。

网友:
高大上啊。学习啦。

网友G:
LZ的板子也是嘉立创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板子也是嘉立创打的?

对的,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成品出吗 半成品也行呀 期待...

没有成品,就是做着玩的。

网友I:
做得不错,不过pcb画的确实还需要下点功夫 怎么会有补不通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得不错,不过pcb画的确实还需要下点功夫 怎么会有补不通的情况呢

画的少,没经验。我发现画板子太费脑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的少,没经验。我发现画板子太费脑筋了

画板不费脑子

设计才费。

设计出来了 画板很容易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是搞硬件开发的!

看楼主的板子上一大堆跳线,绝不可能是搞硬件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的板子上一大堆跳线,绝不可能是搞硬件开发的

网友:
点点赞赞!哦未经!

网友:
这样很好 我很喜欢!

网友:
点点赞赞赞!!好的这个很好!

网友:
这样技术得多少年经验积累。不错

网友:
有筹划有实践,羡慕楼主这样有想法又有动手能力的坛友。另外成本问题有时我们真的会看的比较淡,只要自己喜欢,往往会妥协于性能而突破预算

楼主:
年过完了,网上买的滤光片到了,简单看下效果,还不错,过些日子面板做好就可以装上去了。

网友:
不错不错,DIY的精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

网友(2016-03-11):
矿坛藏龙卧虎,能人高人多,如能聚集在一起,那是一股多大的力量。

网友K:
大师,pcb有多余的吗?求一块,谢谢·

网友:
非专业搞的。真的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师,pcb有多余的吗?求一块,谢谢·

有多余的PCB,你是6块都要,还是要其中一个系统的呢?

网友:
做的非常好,机械、模电、单片机都厉害

网友:
非专业搞的。佩服

网友L:
前辈,有成品没有,来一台。。。这个DIY太高深了,自己完成不了,只有买你的成品了,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辈,有成品没有,来一台。。。这个DIY太高深了,自己完成不了,只有买你的成品了,出吗?

你网上淘一台五位半台表也没多少钱,肯定比我这个便宜😊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网上淘一台五位半台表也没多少钱,肯定比我这个便宜😊

最佩服楼主的想做就做的精神,我可是想做做不来,另外楼主单片机怎么学的?说说方法吧?我看了也想学学单片机。

楼主:
改进一下面板,看着专业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佩服楼主的想做就做的精神,我可是想做做不来,另外楼主单片机怎么学的?说说方法吧?我看了也想学学单 ...

学习单片机,其实硬件方面不太难,无非就是I/O口控制和各个系统的寄存器设置。我觉得难点主要在软件上,如果之前接触过C语言编程,入门相对来说就简单些,不过以前没学过也不要紧,单片机基本功能用到的C编程都是比较简单的,看看书,边学边用,一定要用学到的东西做点小东西,才能逐渐加深对单片机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单片机,其实硬件方面不太难,无非就是I/O口控制和各个系统的寄存器设置。我觉得难点主要在软件上,如 ...

C语言大学学过,不过到现在又交给老师了,忘的没多少了

网友:
这个设计很复杂啊。。。

楼主:
又有进展,显示面板增加档位和单位标识。
电压mV档
电压V档 (A/M为手动档模式标识)
电流mA档
电流A档
电阻Ω档
电阻KΩ档
电阻MΩ档

网友:
只能说佩服,高人

楼主:
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在电脑上用PCB画图软件把标识符画好,用打印机打印在菲林片上(注意要负片打印),出来就是下面的效果。
一共打印两片,两片合在一起(因为一片不够黑)再加一层薄纸,用双面胶粘好,贴在显示屏上就成了。

网友:
高人!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
佩服楼主,非电子专业的大师级高手,有些遗憾的是按键上的字符居然是手工写上去的。如果按键也用你说的菲林打印的透明字符,底部用贴片发光二极管点亮,感觉会更好。

网友:
高人!膜拜!

网友:
厉害,这个都能DIY

网友:
这都能行,真正的高手在这里。

网友:
再弄个3D打印机,会做的更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进展,显示面板增加档位和单位标识。
电压mV档

嗯。看着顺眼多了。很不错的DIY 。赞一个!

网友N:
NB的不行啊 ,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N:
NB的不行啊 ,神人

过奖过奖

网友O:
求PCB原理图的项目文件,感谢!
只需要测电阻的那部分原理以及程序和显示部分
asdf13869072282@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O:
求PCB原理图的项目文件,感谢!
只需要测电阻的那部分原理以及程序和显示部分

你是只要电流源不分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是只要电流源不分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我想要能测试电阻的那部分东西  电路 原理图 显示 源程序等
能出套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想要能测试电阻的那部分东西  电路 原理图 显示 源程序等
能出套件不

我的帖子里不都有吗,你把其他功能去掉就是了,另外套件出不了,实在没时间弄

网友P(2016-04-10):
图纸很工整,在单片机称道的今天,还能用逻辑电路数字电路来搭建万用表,真是很让人怀旧哇。
如此之制作,对于一个非专业的业余玩家来说,您真是高手,值得我们学习。。
支持一下投您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图纸很工整,在单片机称道的今天,还能用逻辑电路数字电路来搭建万用表,真是很让人怀旧哇。
如此之制作, ...

多谢前辈支持

网友:
    楼主牛人啊!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还要继续呀! 面板再花点心思!  就高端了!

网友Q:
      此DIY作品工程量不小,手工不错,值得肯定。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作者为了制作一款如此功能单一的万用表,既不怀旧,更不先进,要花费如此精神,似乎有些拿牛刀杀鸡的感觉,略显夸张,真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评价它说它好。第一从总体设计看,电路(包括PCB)还不够简洁合理,还有不少优化之处;第二虽然用料比较讲究,但就选用的相关IC看,很是老套,莫非作者也是在怀旧?如此一来,作品就显得有些庸肿,甚至华而不实;第三从最后的功能效果看,我以为用LED显示很不理想(可能是作者拍摄的原因,光圈没控制好),至少是要看的字符不显眼悦目;第四外观工艺还谈不上“精”字,改进进空间还很大。个人一管之见,不一定正确,如有得罪,还请海涵。

网友:
找厂家做块薄膜面板吧,不贵

网友:
面板搞精致点就好了

网友:
这么一个作品,牵扯很多方面,硬件设计,软件规划,pcb制作,机械加工,以一己之力能完成,不仅要有现实可行的规划,还要有强有力的实施手段,楼主确是知行合一,想必在制作中既体会到了乐趣也在技术上更上了一层楼。

网友:
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又不从事电子方面工作的业余人士,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我感觉至少有一般学校电子类专业硕士的水平。
对于一个业余DIY作品,我感觉这个东西还不错,虽然它在PCB、电路设计等方面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Q:
此DIY作品工程量不小,手工不错,值得肯定。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作者为了制作一款如此功能单 ...

我以为这不是产品。这是一个DIY作品。DIY, Do It Yourself. 所以,只有动手做了,做出来了,就是很好的。
且楼主不停的改进,一点点美化,一点点修正,如果他有个团队,他对结构,对各种生产材料,生产工艺都了解,他一定能做出一个好产品,但他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这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DIY作品。

所以我要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一下面板,看着专业一点了

面板收拾干净一点,切完了拿锉刀再锉两下,键盘上的字打印出来用刀刻成小方块。
整体的感觉能再上升一点。

网友:
这个难怪要得第一名. 太厉害了.

网友:
功能再多一些就好了

网友:
是一个系统工程的~~~1人能制作出来,很NB~~~

网友(2016-05-19):
花了几个工作日,花了多少米啊

网友:
以前一直认为这么高档的数字台式万用表只能是大工厂才能生产,想不到楼主在业余都能够制造出来,实在是佩服!

网友:
‘’其实不想走老师您好!请教一下:您网上买的滤光片是什么名称?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仰望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过完了,网上买的滤光片到了,简单看下效果,还不错,过些日子面板做好就可以装上去了。

楼主是不是可以出成品了,我预定一台。

网友:
好作品,DIY教程

网友:
这玩意也DIY,服了

网友(2016-06-19):
再少加点电路就可以做个记录功能,连续记录。。。。感觉非常有用

网友:
太有才了,学习一下。

网友:
高!高!果然是高手。。。。

网友:
这个手工电路图画得真的是精细美观啊!

网友:
很有难度的这个东西。

网友(2016-07-23):
楼主有多余套件出吗??

网友:
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DIY就是玩,就是兴趣,玩得高兴,玩得兴趣盎然就达到目的,其他的都无所谓!

看着你们玩都高兴!

网友(2016-08-27):
楼主真是一个牛人啊!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大工程,高手。

网友:
真是大手笔,继续关注

网友:
这水平真的没得说,佩服!

网友:
从头看到尾,有点累!!不过与楼主做出来比就不值一提啦!!赞一个!!

网友:
敢想敢做,飞越一众评论家!这个魁首应该得!比其他网站自行制作机械键盘加灯的侠客好像更厉害。

网友R:
引用 楼主:
2.        欧姆电流源及电压基准电路
还是先上图(这次有改进,用WIN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的,清晰多了)

请教楼主,欧姆电流源,右下角的一堆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楼主,欧姆电流源,右下角的一堆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那几个三极管是保护电路,防止在电阻档误测高压时损坏欧姆电流源电路。

网友(2016-11-07):
做的非常棒,很好

网友:
电路板不错,学习中

网友:
楼主会下围棋!我看到围棋盘子了

网友S:
这工程可不是闹着玩的啊,给我这个只能修个电饭锅的的人来说看着都可以说相当于造人造卫星呢,真的好崇拜,老师请问您,还有您不能修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工程可不是闹着玩的啊,给我这个只能修个电饭锅的的人来说看着都可以说相当于造人造卫星呢,真的好崇拜, ...

您过誉了,这个纯粹是闲暇时弄来玩的,也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当不得真

网友:
这些都是高手,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

网友:
高手,高手,不知道我啥时能有这样的水平。

网友:
真牛!厉害的主,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