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单管机R1电阻 大概要多少欧姆

楼主(2016-01-29):
请教个问题,单管机R1电阻 大概要多少欧姆。我用的三极管是3AX31

用的这个电路图

用的这个电路图

请问老师,这个R2电阻怎么连

请问老师,这个R2电阻怎么连

楼主:
请教个问题,单管机R1电阻 大概要多少欧姆。我用的三极管是3AX31

网友A:
一般管子集电极电流是2毫安左右,假如管子放大倍数50左右,基极电流2/50毫安,基极电阻大概就是电池电压(严格说,是电池电压减去基射电压0.7或0.2),大约120K

实际中弄个100K~60K就可以了

网友:
3AX31装机挑战度不小啊!其实用90xx系列现代管子效果很好的。如果非得用3AX31也不是不行,得按照共基极电路方式来做,但是效果也麻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管子集电极电流是2毫安左右,假如管子放大倍数50左右,基极电流2/50毫安,基极电阻大概就是电池电压(严 ...

谢谢您!谢谢您!

网友:
     这电路要用高频管,R1可以用几十K电阻串联个100K电位器接入电路。调整到最佳状态后拿下了测量电阻+电位器总阻值。再找一个很相近大小电阻换上去。
     春节没事,大家开始折腾收音机

网友B:
这电路是3AX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3AX31的

谢谢您。做的没响,连焊锡都没有了,您发的电路图电路保存到手机里了了,得空再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做的没响,连焊锡都没有了,您发的电路图电路保存到手机里了了,得空再折腾

下面这电路是很多坛友试过的,效果很好,成功率也是最高的。
可以用细导线拧在一起链接实验。不用烙铁。待响了,调试好再用板子,烙铁重装。(这电路我试过了,随便一只硅管都能响,9014声音最大。强台直接上8欧姆喇叭都听2米远,当然和本地电台远近有关系)。

网友:
论坛有个不同的习惯,都喜欢用老物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电路是很多坛友试过的,效果很好,成功率也是最高的。
可以用细导线拧在一起链接实验。不用烙铁。 ...

关键是高阻耳机不好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高阻耳机不好找呢

用一个几K的电阻代替高阻耳机,用一个电容把音频信号送到小功放上,省得用耳机难找还声小

网友:
100KΩ可调电位器串一10KΩ固定电阻,调好在断开量一下阻值,找一同阻值电阻换上即可。

网友:
        估计坛内的高人都不屑回复这么浅的问题,在下也就这水平,只能回复这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3AX31是锗低频小功率管,一般来说,如果您这台单管机,不是如矿石收音机那样使用外接天地线的话,是不宜用来做单管机的,做单管机需要使用锗高频小功率管,比如3AG1,3AG11,3AG43,3AG38,3AK9,3AK22,等等。如果一定要用3AX31可以使用王昭君提供的那个图纸,但必须使用天地线,接收效果看天地线的效果,一般来说,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果是来复式单管机,耳机800欧,3V电压,3AG三极管,偏置电阻43K一62K,我用5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