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收音板再生(关键词:FM 调频 立体声 分立元件 功放 组装)

楼主(2016-01-30):
几年前从坛里收了一块先锋FM/AM分立元件的空气5连收音板,放了好多年。

前段时间翻出来,准备把他重新组装起来。查找资料,是先锋sx-440收扩机的收音板。

首先要做个功放板。考虑收音板是立体声、分立元件,配套功放板也要是分立元件、立体声。protel 99画图,这个电路图大家熟悉的,带上音调。

双声道印刷电路图。

按尺寸打印好,放在光感板上暴晒5分钟,再显影。

最后腐蚀。手电钻打孔。
元件没得说,电阻选用0.5w的金属膜,比0.25w看着舒服。三极管全是老管子。不多说,焊好看效果。

调试中发现有个别地方PCB设计时线距太近。美观还是很美观的。
还要制作电源板,也要分立的才配套,废话不说,做好印刷图发现无感光板了,直接把图用文泰转二维雕刻制版。

打印好的板大家看看

自己不如曝光腐蚀的工整。还是看最终效果。

机架用铝合金加3mm螺丝,这个太费功夫了。尺寸很重要,制作中不能让误差太多,否则留给后面的问题太多。
图不多,先看看,年前就先到这里。大家新年快乐,感谢万能的淘宝!!!
呵呵,还发不出图了上限了,过天发吧。

网友:
看着养眼,不错。

网友A:
做印版的功夫真了不起。

楼主:
接着发图,功放板再来张
L型铝合金加工很费力,花了十几天功夫,拼积木,感谢螺丝、锉刀、电转、钢锯。不细说,看图,开孔依次是电源开关、波段开关、音调、音量、调谐

下面这张是基本做好的机架、变压器、功放板背面
初次组装,因为以后要调试,线先留的长些。
调谐传动机构看看啊,调试时拍摄,等电路焊接好最后固定,先看看。传动机构滑轮2元一个铜的淘宝上买的,很精致。调谐轴也是淘宝买的,老收音机上拆的3个9元加邮费8元。
从侧面,下面看

年前就到这里了,已经出声音了,年后再做机壳,到时再发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着发图,功放板再来张

L型铝合金加工很费力,花了十几天功夫,拼积木,感谢螺丝、锉刀、电转、钢锯。不 ...

手工不错,我也有个JVC的收扩机,收音好的,功放部分暂时没有修好,也想搞成个收扩机。后找了个山水的老功放箱子来装,不够深度,自己想加长点,手式不行,再咨询下楼主那个铜轮子的商家,发个信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我也有个JVC的收扩机,收音好的,功放部分暂时没有修好,也想搞成个收扩机。后找了个山水的老功 ...

网友B:
找到了,那个调谐手轮是哪里买的呢。没有看到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那个调谐手轮是哪里买的呢。没有看到也。

这个手轮我装上去的样式的就这一个,其他形式的你可以淘宝上搜索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那个调谐手轮是哪里买的呢。没有看到也。

这个手轮确实很难找,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你只能找找看了,都是拆机的没见到新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轮确实很难找,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你只能找找看了,都是拆机的没见到新加工的

不行只有个人再想办法了。多谢了。

网友C:
请问朋友:仅凭一块电路板如何查资料?望朋友赐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朋友:仅凭一块电路板如何查资料?望朋友赐教,谢谢了!

1、问上家。
2、板上的标识。比如厂家信息,PCB板号等不同的厂有各自的标识方法,就可以确定品牌了。
3、网上的图片或资料。
4、关键元件查找。
5、再就是等了,运气好发个照片就有人知道的人给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问上家。
2、板上的标识。比如厂家信息,PCB板号等不同的厂有各自的标识方法,就可以确定品牌了。
3 ...

谢谢了,我也有一块不知道出处的电路板,有空拍过图片发上来问问。

网友D:
拉线做的漂亮, 自己做漂亮的刻度盘也是比较麻烦的, 你这机一定要配上好看的带背光的刻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印版的功夫真了不起。

画图用了好多天,制版倒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线做的漂亮, 自己做漂亮的刻度盘也是比较麻烦的, 你这机一定要配上好看的带背光的刻度盘

带背光的,怎么做法啊,后面想加工2e6

楼主:
今天安装了磁棒天线,原来的磁棒天线断了,换了个磁棒,线圈还是原来的,收台少,高频段噪声大,先研究下图再调试想办法解决吧。

前面板先看看,调试时波段开关和调谐上面临时上了旋钮,刻度盘是1mm铝合金板,保护膜没撕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背光的,怎么做法啊,后面想加工2e6

用彩色油性笔在亚克力板上画刻度,不知行不行?

网友:
楼主好辛苦,俺也在废品站买了一块带功放的收音板,感觉体积有点大就一直放着了,不知啥牌号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彩色油性笔在亚克力板上画刻度,不知行不行?

15年上半年做过一个收音机外壳,刻度我市cnc雕刻的,Magnavox 晶体管收音机制作木壳修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67358
当时刻好后涂色感觉不均匀,反而画蛇添足了 。一步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部分W2和W3如何调整?静态电流多大?

我画的电路图1RW3是音调,1RW2是中点电位调节,主要是把1R11\1R12中间的电压调节到电源电压的一半。静态电流我没测量,这个电路感觉装响还容易。我装完后就是印制板有2个焊点近,造成短路,调试时测三极管各脚电压一分析就发现问题了。

楼主:
今天am波段的问题找到了。开始以为磁棒线圈的几根线接错了,一直没声音,但用手碰磁棒噪声很大。又是换线圈又是换磁棒,最后分析电路图才发现问题,与大家分享下。

上图是中波检波附近电路,13是am声音出,17上标的是AM METER,英语大概是调幅仪表什么的。但在电路板上如黑色所示,17脚用跳线通过个电阻接12v,仔细观察过还真没有动过焊,原装的。但大框图里这里要接波段开关,如图绿色部分所示,在fm时接12v,am时应悬空。怀疑这块板是不是原来不用am?
接12v(fm)时,T11的3脚直流电压处于高电平,检波二极管D10反向电压截止不导通,音频信号无法通过,自然就没有声音了(手碰磁棒噪声很大是因为引起的高频信号电平超过3脚高电平)这里17脚相当于个电子开关,这种电路我在一个定向机天线里见过。我分析这里在fm时加上12v,目的主要是让检波二极管D11不导通,切断am声音输出的连接线引起的高频干扰,防止其通过检波二极管D11,再到fm和am共用的中放三极管干扰fm接收。分析来电路设计真巧妙!!
今天到这里。

网友:
机壳做的真用功,刻度盘是亮点,不知业余情况下字迹能否用打码器覆盖再涂覆别的地方。还有好羡慕这收音头,不知跟3P5能否PK一下,若能有线路板的PCB和中周参数就好了,俺也跟风临摹一把。不知分立元件的和集成线路的收音头曾经有否PK过

补充内容 (2016-2-5 22:25):
俺那个中周也有这么高

网友:
功夫真了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着发图,功放板再来张

L型铝合金加工很费力,花了十几天功夫,拼积木,感谢螺丝、锉刀、电转、钢锯。不 ...

好手艺,学习了。你那个电钻照一下全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手艺,学习了。你那个电钻照一下全景。

那个不是电钻,是个三轴微型数控雕刻机,网上2900左右买的,计算机控制的,这个电源板pcb是在计算机上画好用这个机器雕出来的。
我的机器没拍照,网上找个一样的图片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电钻,是个三轴微型数控雕刻机,网上2900左右买的,计算机控制的,这个电源板pcb是在计算机上画好 ...

真是好宝贝,很实用,您可了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电钻,是个三轴微型数控雕刻机,网上2900左右买的,计算机控制的,这个电源板pcb是在计算机上画好 ...

请问这个在那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在那买?

淘宝上淘的,找了很久才找的的,拆机的老件就这一个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淘的,找了很久才找的的,拆机的老件就这一个啊

看来无缘了,恭喜恭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来无缘了,恭喜恭喜。

做成了的就都封口了,人都见不着,怎么那么的齐唰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成了的就都封口了,人都见不着,怎么那么的齐唰唰

那个配件没新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着发图,功放板再来张

L型铝合金加工很费力,花了十几天功夫,拼积木,感谢螺丝、锉刀、电转、钢锯。不 ...

不知LZ这个板会不会跑台,收到立体声电台后,灯亮,听到5或多分钟后,立体声灯熄灭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LZ这个板会不会跑台,收到立体声电台后,灯亮,听到5或多分钟后,立体声灯熄灭这现象

车一个呗,总不能让尿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LZ这个板会不会跑台,收到立体声电台后,灯亮,听到5或多分钟后,立体声灯熄灭这现象

听了,一点也不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一点也不跑台

哦,看了你的电路图有AFC控制电路,
我的这先锋板不知为何没有,导致跑台,一直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0675-1-1.html

网友(2016-03-03):
请教这款先锋收音板音质如何?灵敏度选择性如何?

楼主(2016-10-28):
气死了,没时间继续做,这两天时间有了但机子找不到了,原来被老人当垃圾卖掉了!痛死我了。我们玩的东西真的是像垃圾吗。

网友(2017-11-26):
引用 楼主:
气死了,没时间继续做,这两天时间有了但机子找不到了,原来被老人当垃圾卖掉了!痛死我了。我们玩的东 ...

真的 动手能力 很强  喜欢  而且对电路分析透彻、、、点赞

网友:
故事的结局非常有意思,呵呵。

网友(2020-01-31):
引用 楼主:
听了,一点也不跑台

楼主 收音板的电路图能传我一份吗 看不太清呢

网友:
楼主 能麻烦一下 把那收音板的电路图传我一份吗 看不太清呢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但是不知怎么接线和使用。楼主能否把电路图发一份给我?有邮箱13941561285@163.com。谢谢!

网友(2021-09-18):
工作电压多高

楼主:
伤心地!好多年没关注这个帖子联,电路图传上来

网友(2022-01-01):
刚好得到一台此机残机,正要找资料修复,感谢贴主工作与资料,很精彩的文章,可惜最后是个悲剧!

网友(2022-03-13):
我有一相同机型,现在是调频收音有台,但是立体声灯不亮表不动,不知从何处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差不多的电路板,无时间玩,放着有时间再玩.

网友:
大中周看着就感觉很强大。这么好的制作,这个结局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