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改造型春雷3P5三波段收音机

楼主(2016-01-30):
      春雷3P5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也有不少爱好者想复制春雷3P5,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在矿坛也有不少坛友制作和复制了超动态 宽频响收音机。前一段时间,我按照春雷3P5和超动态宽频响的原图各制作了一台实验机,经过两台机的实际使用和对比,认识到了3P5与超动态宽频响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实春雷3P5与超动态宽频响的高中放电路基本是相同的,在功放电路上,3P5电路采用的是交叉并联推挽功放,而宽频响、超动态电路则采用的是普通的OTL功放,但在高放AGC控制方面超动态、宽频响电路要优于3P5,在功放上3P5电路要优于超动态、宽频响电路。因为3P的5交叉并联推挽功放电路可在4.5V供电的情况下,其不是真功率可达1W,失真度小于1%,电压降低到3伏也能工作。这个电路不要求功率管的β配对,在极端情况下,如β相差10倍,失真度仍小于5%,配对良好时失真度是0.12%,3分贝频响12.5~15000Hz, 用16欧姆扬声器输出功率是722毫瓦。这个电路后来被期刊广泛介绍,在三厂大家称之曹氏功放。
为此,本人取其3P5与宽频响两者之长,制作了一台改良型春雷3P5三波段收音机,并对电路及安装作了一些现代化的处理。
         一是短波振荡采用了二次倍频,两个短波使用一个本振,短波振荡频率设置在4.465MHz---9.465MHz,其振荡频率高于短波Ⅰ4MHz---9MHz一个中频,短波Ⅱ 9---18MHz采用了本振倍频和串联本振垫振电容,使其短波振荡的二次倍频经过垫振电容调整后的频率高于短波Ⅱ一个中频,这样处理后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减少了电路的复杂性;
         二是采用春雷3P5的输入回路和振荡的调谐模式,采用了270P×2的介质可变电容器,克服了采用空气可变体积大、价格高、货源少的缺点;
         三是是采用了新型的排针试波段开关,将波段开关和连接线直接制作在电路板上,克服了原始的波段开关琐碎复杂的连线方式,使三波段的收音机没有一根飞线,使DIY者安装方便快捷而准确;
         四是采用了排针和短路帽及微调电阻,大家知道焊接完后的电路还需调整各级晶体管集电极电流,这也是一件很烦琐的事情,为此我采用两针排针来作为集电极开路口,并且每个需要调整的偏流电阻采用微调电阻,这就可以在不需要翻转电路板的情况下快捷的调整偏流,在测试调整完电流后,将排针的短路帽插入排针即可接通 电路,不再需要焊接开路口。
        五是此机采用裸体开放式设计,为了习惯性的右手调节可变电容器旋钮,则将高频部分安装在电路板是右边,塑料介质可变电容器设计可以卧式或立式两种方法安装,立式是采用支架L型将可变电容器立着安装,有利于安装拉线盘。
        六是所有的晶体管基本都是采用国产老型号,三极管:3DG6B、2Z800、二极管:2AP7、2CK16,谐振电容器都是采用国产老型号的云母电容器。
          使用试听情况:
      采用6V蓄电池供电,最大不失真功率达1.5W,且高音清晰,低音浑厚,尤其是中波可与台式调频收音机比美,中波很意外的可以收到近20个电台,比普通收音机的灵敏度高了很多,2个短波某些时段也是密密麻麻的电台信号。由于采用电池供电,其抗干扰性能明显优于交流电供电的收音机。有时间再拍视频供大家欣赏。
3P5 超动态宽频响

补充内容 (2016-2-1 10:09):
电路图有错误,已在第5页重新补发。

网友:
按照坛规,以盈利为目的的,发布任何广告的帖子都应该视为违规,为什么版主不做处理,任何没有版权,专利限制的作品都可以复制,这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本身都是抄的东西,还好意思说别人,真不要脸。

网友A:
啊,您这个等于是把超动态宽频响的高频部分嫁接过来了

网友A:
3P5原本用的中周,数据完全找不到,这是很头痛的问题。我看春雷3T6电路图,调幅部分的高频电路接近3P5。并给出所用中周型号是TF104A、TF104B,但是这二种中周也找不到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P5原本用的中周,数据完全找不到,这是很头痛的问题。我看春雷3T6电路图,调幅部分的高频电路接近3P5。并给 ...

3p5的中周线圈和超动态中周线圈差别很大,感觉3p5中周里面还有更大的奥秘,有个老帖里面有铅笔记录的数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513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3p5的中周线圈和超动态中周线圈差别很大,感觉3p5中周里面还有更大的奥秘,有个老帖里面有铅笔记录的数据

那个貌似是王新成从曹锦馨保存的3P5电路图上面拍照下来的。给出了中短波线圈以及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圈数。很奇怪的是,费尽心血绕出来的高Q中周的数据,却完全没有。倘若要仿制,总不能按照不同的匝数比,绕制各种中周,然后一个一个焊上去试吧

网友C:
老师的作品就是不同,件件是精品。请问下那个度盘是怎么印上去铝板的?谢谢了

网友:
好长时间不见老乡,原来是在研制大作,好作品,足已向春节献礼了。

网友:
楼主的制作是越来越精良了。

网友:
两只音频变压器是自制的?都绕多少匝呀?

网友:
规整,飘亮。有丝印层,怎么不加阻焊层?

网友:
苏老师加油,添个FM!
这个短波领人向往,有个单边带拍频,应该超过用IC的“全波段”了,顶DIY精神!

网友:
苏老师你又有大作了。你这个中周绕制数据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您这个等于是把超动态宽频响的高频部分嫁接过来了

差不多吧,但稍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的作品就是不同,件件是精品。请问下那个度盘是怎么印上去铝板的?谢谢了

度盘是采用热传印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