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2分频大书架完工。

楼主(2016-01-31):
胶合板箱体:25*29*47, 有效容积21*27*44
高音喇叭:银笛YDQG5-49
低音喇叭:惠威ss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路方面我是小白,只是简单的在低音电感串上一只3欧20瓦电阻。

低音回路里串电阻绝对不行,会严重影响低频瞬态,会使低频变得很浑浊

网友A:
相当不错,动手能力是玩好音响最重要的
你自制的铣床很有效率

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为什么把高低音间距拉那么远?
立体声的每个声道通过音箱还原都应该是近似点声源,显然高低喇叭间距越小越好,除非低音单元口径特别大而迁就相位差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应尽量靠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不错,动手能力是玩好音响最重要的
你自制的铣床很有效率

本来高度是在65厘米的,后面做出来发现太大了就锯掉一些,不过高低音喇叭间距确实大了点,第一次动手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高度是在65厘米的,后面做出来发现太大了就锯掉一些,不过高低音喇叭间距确实大了点,第一次动手没有 ...

只要做完了认真总结,经验就会有了

网友:
箱体做得漂亮,专业!

网友:
楼主开喇叭孔为啥不用曲线锯呢,比你这样铣快很多。

网友:
曲线锯开不了沉孔,也没铣来得圆

网友:
楼主还会木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笛与惠威喇叭阻抗不一样,不知楼主的分频器是如何设计的?希望将分频器电路贴出来

在电路方面我是小白,只是简单的在低音电感串上一只3欧20瓦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路方面我是小白,只是简单的在低音电感串上一只3欧20瓦电阻。

高音至少使用一只几个uf的电容不然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音回路里串电阻绝对不行,会严重影响低频瞬态,会使低频变得很浑浊

那低音灵敏度太高怎么办?ss8的灵敏度比这个高音应该要高,阻抗也比这个高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回路里串电阻绝对不行,会严重影响低频瞬态,会使低频变得很浑浊

那该怎么办,手上没有4欧高音喇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办,手上没有4欧高音喇叭啊

8欧高音响度不一定低,这个要试听才能知道

如果高音响度确实低于低音喇叭,那只有两个办法

1、换高音
2、采用电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欧高音响度不一定低,这个要试听才能知道

如果高音响度确实低于低音喇叭,那只有两个办法

电子分频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分频器吗

是啊,电子分频没有喇叭灵敏度的匹配要求,况且小功率音箱的电子分频并不复杂,成本也没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电子分频没有喇叭灵敏度的匹配要求,况且小功率音箱的电子分频并不复杂,成本也没高多少

但是要4路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要4路功放。

那当然了,肯定4路
不过高音功率很小。十几瓦功放足够了,随便用1875装个简易的功放用于高音就可以,分频可以用最简易的阻容电路,低音喇叭还用原来的主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了,肯定4路
不过高音功率很小。十几瓦功放足够了,随便用1875装个简易的功放用于高音就可以,分 ...

初烧玩法还是换个高音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烧玩法还是换个高音简单

所以我把两个方法中换高音放前面
你的低音喇叭很容易配高音,SS8灵敏度一般,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烧玩法还是换个高音简单

你的音箱没加分频器,SS8在4kHz附近有个很高的峰会体现出来,这个峰会感觉低音声比较大,也许加上分频器就会好
SS8的灵敏度好像91dB/2.83V,一般高音基本都在91dB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了,肯定4路
不过高音功率很小。十几瓦功放足够了,随便用1875装个简易的功放用于高音就可以,分 ...

两个不同的功放用在一套上会怎么样,这倒还没试过。还有电子分频应该不大需要太注意相位了吧。你现在在弄的那个带2个低音炮的也是电子分频?为何还要连续相位调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不同的功放用在一套上会怎么样,这倒还没试过。还有电子分频应该不大需要太注意相位了吧。你现在在 ...

因为不管功分还是电分,都会在分频点处带来附加相移,我过分注重曲线交叉的完美性就不可能兼顾相移的修正,相位独立可调,使用会更方便

你小子记忆力也太好了,我以前说过什么你都能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音箱没加分频器,SS8在4kHz附近有个很高的峰会体现出来,这个峰会感觉低音声比较大,也许加上分频器 ...

我随便加了个空心电感上去,也不知道是多少mh的,0.7铜线大约60克重,分频电容也是信号输入那种隔离电容2.2u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管功分还是电分,都会在分频点处带来附加相移,我过分注重曲线交叉的完美性就不可能兼顾相移的修正 ...

我刚好也在想点子分频的问题,如果低音分频点太低,加个十几二十mh的电感太蛋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也在想点子分频的问题,如果低音分频点太低,加个十几二十mh的电感太蛋疼了。

是啊,我的2.2系统中辅助低音决定采用电分,也是因为与你一样头疼的问题

20mH的电感,最次也要AWG14号线(直径1.62mm)。按中孔50mm算,500圈以上,线总长160多米,总重达到3kg,现在铜价这么高,一个电感成本就200元,两个声道,400元
不可能只用1阶分频吧,斜率根本不够,至少也要2阶,电容就要大约300uF。音箱最差也要金属化聚丙烯电容,还不敢用大牌,怎么也要本尼克吧,1uF合1元钱,并联到300uF,两个电容又600元了,这一对分频器仅低通部分成本就一千多元,实在玩不起!

而且这样的分频器还不是最佳性能,插入电阻达到1.5欧,无论音箱本身多好的低频瞬态,都会被消磨掉

我的功放本来就是4声道,350W x 4,用电分很简单,既能获得良好分频性能,又保证最佳瞬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的2.2系统中辅助低音决定采用电分,也是因为与你一样头疼的问题

20mH的电感,最次也要AWG14号 ...

主要是体积太大了,而且看起来很蠢。现在正在研究电分的原理,可能要研究一段时间先。

网友:
还是换高音吧 再加原厂分频器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但看得出的确是新手,很多东西都没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体积太大了,而且看起来很蠢。现在正在研究电分的原理,可能要研究一段时间先。

       电分把线材的需求降到最低,  是很经济的法子.

       SPICE 有免费的, 设计滤波器更有免费的软体帮助.

网友:
相当不错,功力够,动手能力强,量产也不错了

网友:
效果如何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体积太大了,而且看起来很蠢。现在正在研究电分的原理,可能要研究一段时间先。

一个电分你还要研究多久,好多软件可以直接用,何必费那些心思,这都猴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分你还要研究多久,好多软件可以直接用,何必费那些心思,这都猴年了

低频的测量捉急,以前2分还可以不管。现在不行,而且我要把原理大概弄清楚免得以后闹得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频的测量捉急,以前2分还可以不管。现在不行,而且我要把原理大概弄清楚免得以后闹得慌。

...免得以后闹得慌

也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得以后闹得慌

也是强迫症

那必须是为以后吹美(niu)丽(bi)准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免得以后闹得慌

也是强迫症

还有我问一下orion那个后向安装的低音喇叭,是不是也和高音一样是后辐射作用的?为什么中音不装后向,低音反而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问一下orion那个后向安装的低音喇叭,是不是也和高音一样是后辐射作用的?为什么中音不装后向,低音 ...

不是
低音那样安装是为了降低偶次谐波失真
另外orion的中音不是专用中音,盆架不是封闭的,本身就具有偶极特性

网友:
开孔方法好赞

网友:
音质如何,好听吗?

网友(2016-03-03):
厉害啊,木工都能搞

网友D:
不错  没有分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没有分频器吗?

简单线圈电容分频。

网友:
好象没什么亮点。搞点新意思出来才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E:
音质还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质还原度怎么样?

不太满意。

网友F:
楼主这箱子做的很精致,DIY精神可嘉!低音串电感并电容调整,高音串电阻电容,来调整,

网友G:
银笛高音究竟怎么样?

网友H:
惠威的低音就配同厂的SD1。1或更好的q1或2,还有x1.比那银笛好的不是一个数量级,价格现下也不算贵,前一个100多一点,后面的200不到,但他家的SS1就不要买了,80多的价格比你那个银笛好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箱子做的很精致,DIY精神可嘉!低音串电感并电容调整,高音串电阻电容,来调整,

目前是低音混,中音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银笛高音究竟怎么样?

14.5khz以上频率声音听不到,不知道是喇叭问题还是耳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惠威的低音就配同厂的SD1。1或更好的q1或2,还有x1.比那银笛好的不是一个数量级,价格现下也不算贵,前一个 ...

正有打算换个q1试试

网友:
做的不错,唯高低音单元距离过远。可以把倒相开在高低音单元之间,不知箱体内用什么吸音材料?

网友: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太一般了,,搞个805  或者世霸,,那才过瘾

网友:
音响的道路永无止境,慢慢调试和煲一段时间的,好多喇叭上机听不得,过段时间就耐听了

网友:
惠威的Q1估计也不行,不如选用威发的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