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修了一个改装的液晶驱动板

楼主(2016-02-01):
之前是一个显示器,为了给小孩子看动画片,在马云那几十块买了一个驱动板,型号忘了,可以读U盘看电影用的,用了一段时间,突然没反应了,之前一直忙就没管,今天没事就拆下来看了一下,发现1117,1。8V电压不够只是0.9V,并且发热量大,想也没想就直接换了一个,发现还是一样,这下就要老老实实用表一个个量了,最后发现是1117上面的上面那个很小的电容短路,就随便在别的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反正也不知道容值,要不要这个电容其实也不影响,换完后量电压1.9,开机OK了,放电影也正常了,只是奇怪,这个小小电容为何会短路,这样一个高度集成的板也不存在使用不当,液晶挂墙上的。国货当自强啊
一把老铬铁焊工不好,将就看吧。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在手机主板上也会有短路的现象,感觉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蒙的吗????真给蒙对了。。

两个电容都拆下来量的,最小的小容短路,蒙对了

网友:
有个小鬼头ESR表就可以在线测量了

网友:
电容算是电路中出问题相当多的一个元件

网友:
这个电容没有也一样,但短路不行。

网友B: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不开机,扔着放好久了,不知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不开机,扔着放好久了,不知怎么下手

通电看没有哪个元件太热,有没有炸开之类的,这种高集成的板,实在搞不好,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C:
这种电容短路多是受潮引起, 贴片电容啥都不怕就是怕受潮

网友:
记号一个,认真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短路多是受潮引起, 贴片电容啥都不怕就是怕受潮

贴片工艺,点的红胶更易受潮漏电。版主真是多面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片工艺,点的红胶更易受潮漏电。版主真是多面手

点红胶的别说国产就是原装日货的松下也一把辛酸泪啊

网友E:
容量较大的贴片电容好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容量较大的贴片电容好象坏的比较多。

是的,我也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