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电子管耳放,不懂调试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1S5的话就这么点声音。想声音大些不如用3A4或是3Q5GT

网友:
以前坛子里有篇探讨USB接口供电做胆放的帖子,鄙人认为是可行的,今天终于看到有实践的朋友了。这个有点难度,主要是选管和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

网友:
没玩过低压直流管,不敢胡说八道。只是感觉是不是输出变压器阻抗不匹配?管子没有合适的偏置电压也是输出功率小和失真大的主要原因,你这个电路想加阴极电阻确实是很难,给灯丝供电的模块找不到隔离式的吗?升压模块能找到隔离式的也行,那样就可以加阴极电阻了。

网友:
不如用一NE5532来得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 你说的管子功率有点超标了,好像USB口的电带不起来

又想马儿跑得好,又不让马儿吃草。电子管的效率并不高。如果在电力有限的情况下还是用运放比较省事

网友:
用2P2的电路吧!效果不错!

网友:
灯丝吃电很厉害,想用小功率电源,请远离胆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用的是6009升压模块,改装后最大能到60V,经过滤波能稳定到53V。加上10000uf 电容,耳机中我很难听到底 ...

楼主你好,6009在3.7V输入时,能输出67.5V吗?在此电压下不知能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试过吗?想用锂电池加升压电路来替代乙电池。输出滤波电容不必用10000uf这么大,50-100uf的电解再并联一个0.047-0.1uf的应该可以,开关电源工作频率50-100KC。